TDA2030功放改耳放

楼主(2010-08-17):
我在二手市场讨来一块麦博的低音功放板
想改成耳放 不知可否?

网友A:
大炮打蚊子
实在要用小功放当耳放,2822   2025也足够了

网友B:
  假如您耳机的灵敏度比较低,还是不错的,但是电源滤波要加强,否则听着背景噪声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假如您耳机的灵敏度比较低,还是不错的,但是电源滤波要加强,否则听着背景噪声大

没错!耳放最主要的指标就是信噪比!前辈厉害!一语中的!

网友:
不光是灵敏度的问题,2030的输出功率,一般耳机是受不了的
稍不留神,耳机就会放焰火~~

网友:
小心耳机啊,“吧”!旋钮一过,耳机就有危险

网友:
降低电源电压使用,可以减小输出功率保护耳机。不过那样音频指标就比较差了,楼上说得对,换个小功率IC。

网友:
我曾经试过用TDA1521做耳放,效果不中,甚至不如4558搭的47电路...

网友:
作为耳放用2030功耗太大了点,还不如选2822或2003或自己DIY一个中小功率锗管OCL放大器。

网友:
还是用6N1做一个阴极输出的吧,要是用高阻抗耳机的话,用6J1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 不过我用过6N1 对他不是有很多好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炮打蚊子
实在要用小功放当耳放,2822   2025也足够了

给LZ个强大的信心,这个耳放是英国专业给广播录音公司制作的,这个公司几乎都不生产民用,就是广播设备都是整套制作生产才卖的,这个耳放声音推ER4P和SA5000都没有一点点可闻噪声,推AKG的K340。240都非常棒,几乎K1000都能推得不难听,推深海的HD540G都很动听。它就是用2030做的,真是不可思议,具体自己看!

网友:
两输出端加四只电阻,减点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LZ个强大的信心,这个耳放是英国专业给广播录音公司制作的,这个公司几乎都不生产民用,就是广播设备都是整套制作生产才卖的,这个耳放声音推ER4P和SA5000都没有一点点可闻噪声,推AKG的K340。240都非常棒,几乎 ...

有电路图吗?给来参观参观啊~

网友:
我也想看看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