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事打磨一台索尼CD-222ES

楼主(2010-08-19):
一、打磨目的。原机转盘采用磁悬浮原理,读碟能力较强,适合初潜者把玩。但-----
其一、原机无数字同轴输出。
其二、原机为日本电压110V,其牛因功率太少,经常发热,原AC滤波板空位。
二、打磨准备
其一、按照原机的电源DC的输出各项电压,直接换AC220V的R型电源牛。并在其AC滤波板上安装滤波安规阻容及电感。OK
其二、利用手头的洞洞板飞线搭成简易的数字输出板。DS26LS31使用的是陶封地,电阻用军规,电容是威马,电解用吃你糠。(有其电路图,转图)
其三,找出其原机的DSP的数字输出端。CXD1125  ,  DOTX(27脚), MUTE(19脚),MUTL(取消方式L,视同接地),原DSP的57脚如果是接地的,需要断开改接+5V。
其四,后加的数字输出板的供电可取于原机的+5V,小生利用国半的LM317稳压5V。
其五,转盘部分与伺服板用单面铝装饰板隔离而减少对其的干扰。
三、调试煲机。

楼主:
此数字输出电路,最适合初潜者把玩DAC。其用件少,效果好。DIY容易一次成功,其成本可控制在20元以下。
经过上述打磨后,一台SONY CD-222ES  就换成了CD-222ESD再接DAC(解码器)。再听人声CD,如身临其境一般的梦幻。

网友:
揍是换老一个店员
又丢弃老原鸡的模拟输出部分直接拉出数字信号
另外解马呗~~
声音真地变得那么神了?
说说原机电路及元件、声音特点咋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轻风老大的关注。如有回复不妥之处,请您斧正。
SONY的ES系列,在玩家中有一定的口碑,但CD-222ES又是介于低端民用与专业CD之间的早期产品。许多玩家(包括小生在内)选择其机的理由,是看中其转盘(光头KSS-151A),因为也有许多SONY的高端产品也同样采用此光头。CD-222ES的解码为二只PCM56P及其信号模拟部分的用料,由于其成本的控制的原因而一般化。所以在听原机时,感觉其冷、其硬、其缺少层次感及音乐感。现在其改成转盘后,再接DAC(发烧少帅的二个PCM63K)后,其音色轻柔、层次分明、背景突出、多多少少有一些胆的味道。

网友:
SONY222ES的确是潜力不错的CD机,里面的电容全部是ELNA的“发烧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它的光学读碟系统竟然是采用相当高级的磁悬浮+KSS-151A!与专业的TASCAMCD-411MKII完全一样,要知道:TASCAM411当年报价1W多,222ES在我地旧货市场,才200¥,甚至150¥已有交易。
我有一台411,为了换光头,本来想买一台222回来拆,后来考虑二手货不放心,邮购一只KSS-151A,花了300多¥。

网友B:
好东西,光头什么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光头什么型号?

  谢谢领导及杨板的鼓励。其光头KSS-151A(磁悬浮),其读盘能力较强(秒杀)。值得把玩。

网友C:
kss-151A头可不好买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kss-151A头可不好买阿...

是的。即使是新的,其价格也不菲。找二手机SE222SE、227ESD、228ESD在200米上下的原机,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D:
胆石小生前辈,我想用个光驱DIY转盘,是否加上你这个电路就行了?前些时侯DIY了个解码器,就缺转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胆石小生前辈,我想用个光驱DIY转盘,是否加上你这个电路就行了?前些时侯DIY了个解码器,就缺转盘了.

   还是称呼小生吧。光驱最好选用低倍速的刻录机,只用其数字输出端引线,按上图DIY数字输出板,再接你的DAC就OK。(友坛---有PCB及套件)
另外,转盘也可以DIY的。其飞利浦的CDM4,CDM3光头找起来有点费事,但可以找到。其伺服板的PCB,友坛也可以订到。

楼主:
还是建议选择二手的CD机做转盘,其效果显著。飞利浦AK640、星河420----引其数字输出,再加上述数字输出板。OK

网友D:
谢谢小生,谢谢您提供数字输出电路图,我正想发贴求助呢.近来,在网上搜到一个松下CD转盘,型号5500,卖家称系磁悬浮光头,全新日本库存产品,原先专供欧洲市场的,只带光纤输出,无摸拟端子,好象是1Bit机子,要价200,帮我参考下,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小生,谢谢您提供数字输出电路图,我正想发贴求助呢.近来,在网上搜到一个松下CD转盘,型号5500,卖家称系磁悬浮光头,全新日本库存产品,原先专供欧洲市场的,只带光纤输出,无摸拟端子,好象是1Bit机子,要价200,帮我参考 ...

  如果真如其卖家所言,1BIT及(浮光头)是超值,应该及时超收。   有光纤输出的话更省事了。我在友坛见过,有DIY的光纤输出转同轴输出的东东。

网友D:
谢谢小生前辈,至于光纤转同轴的东东对在下来说就不必了,本人DIY的DAC光仟,同轴通吃,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我的DAC只支持S/PDIF格式,不知大多数CD机或转盘机是否亦系该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小生前辈,至于光纤转同轴的东东对在下来说就不必了,本人DIY的DAC光仟,同轴通吃,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我的DAC只支持S/PDIF格式,不知大多数CD机或转盘机是否亦系该格式.

    你的DAC其接收芯片?  通过其跳线设置,应该是通吃的。

网友:
接收芯片是CS8414,曾经用夏新DVD.东芝DVD.索尼CD作转盘,均能正常解调出音频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OK!  我的DAC是DIY发烧少帅的PCM63PK,其接收也是CS8414。以兄弟的能力,小生个人建议-----玩DIY转盘。理由其一,飞利浦CDM1-4摇摆光头,一直是玩家爱上手的,其口碑不错。其二,其伺服板PCB,机壳在友坛可订(飘板,钟板,田板等等--)。其三、可根据自己所好及喜欢的音色,有针对性选择其阻容元件。其四,最关键的是享受其DIY转盘的过程及乐趣。

网友E:
CDM-4摇臂光头在发烧友中名气很大,特别是PRO的,号称永不损坏,大多与菲利浦1bt的解码器TDA1541(皇冠?S)配合,胆味浓郁,甜绵悠长。
不过我对多bt的A/D解码器更是情有独钟,比如PCM1702、1704,更是细节丰富,量感惊人,动态庞大,毫不拖泥带水,有一种雨过天青的感觉;
唉!玩音响犹如烹小鲜,有时换换口味那也是一种“享受”!

网友D:
回复 楼主:

谢谢小生前辈的热情帮助和解答,你的建议很好,要知道俺是个贫农呵,超出了财政预算,暂时没法实现了,等有朝一日财政充盈了,再把它抱回家.再说晚辈现在还没烧到那个级别.这次是第一次制作DAC的,接收是CS8414,D/A转换是PCM1732,本来是想制作PCM63PK或PCM1702.1704PK的,无奈手头无电路图 ,我较喜欢全套都是自己制作的,包括设计PCB,感光制板,打孔,焊件,校音等工序,这样可灵活选择元件,得到自己喜欢的音色功放机亦是如法炮制,机壳无能力DIY才买成品,这样做虽然麻烦,但是感觉很有乐趣,小生前辈能否援助电路图,以解晚辈造机之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小生前辈的热情帮助和解答,你的建议很好,要知道俺是个贫农呵,超出了财政预算,暂时没法实现了,等有朝一日财政充盈了,再把它抱回家.再说晚辈现在还没烧到那个级别.这次是第一次制作DAC的,接收是CS8414,D/A转换是PC ...

    PCM63(转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小生前辈的热情帮助和解答,你的建议很好,要知道俺是个贫农呵,超出了财政预算,暂时没法实现了,等有朝一日财政充盈了,再把它抱回家.再说晚辈现在还没烧到那个级别.这次是第一次制作DAC的,接收是CS8414,D/A转换是PC ...

CDM4伺服电路(转图)

网友:
索尼CD机类总体音色偏冷些 麽麽是好的..学习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谢胆石小生提供的图纸和宝贵的改机经验!这对普通CD机很有意义!
严重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SONY的CD机是国内使用最多的机种之一,请问“李 大师” 有什么宝贵经验值得提供,好供在下们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E:

版主你好:你这么一说(大师)..真的吓坏我了
实说;CD(音源类)和音箱之类我最不喜欢打摩的.一般打摩后自感觉是良好的.但实际上频带已经远离原机的指标了..如果采用摩过的CD/音箱作调音用的话.可能永远也不到对岸的! 小日本的CD机除:第一音响和A&D7000-9000以外..其他的不太喜欢使用
在这贴中.的确值得赞扬是小生老师.他的无私奉献和研究精神.也的确令我们要好好学习的

网友:
需要很多心思,需要很大的耐心和勇气.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不要怕,此大师非彼大师,
日本CD机现在我这里服役的有SONY CDP-X333ES,第一音响(TEAC)的专业牌子TASCAM CD-411MKII,333ES采用SONY公司自己的解码器,411采用PHILIPS的7350G解码,实际听感还是TASCAM厚实一些
和你一样,我也对CD机、音箱是不打摩的,特别是音箱,国外名牌音箱那些分频器、连接线看似简单,还是不动为妙

网友(2010-09-20):
引用 网友E:
CDM-4摇臂光头在发烧友中名气很大,特别是PRO的,号称永不损坏,大多与菲利浦1bt的解码器TDA1541(皇冠?S)配合,胆味浓郁,甜绵悠长。
不过我对多bt的A/D解码器更是情有独钟,比如PCM1702、1704,更是细节丰富, ...

纠正一下,菲利浦TDA1541是16比特流,不是1比特流。

网友:
纠正一下,菲利浦TDA1541是16比特流,不是1比特流。???????请介绍详细点.

网友G:
再纠正一下,不是什么悬磁浮,不是“悬磁列车”,是线性电机(LINE  MOTOR),看看机器的面板。

网友:
很多物理 电子名词都是抽象的,于此相关的代名词、俚语都很多,就如同近几日说的音色【高贵】一样。
关于这个话题;我还听说有人叫做【聚焦电机】的呢,哈哈哈哈 管他磁悬浮、线性电机、聚焦电机的,其实大家说的都是一回事,只不过是使用名词不同。但是最好还是使用规范的语言、规范的名称为好。

【激光头】坏了。买一个换上,再买的时候大家会说:老板,劳驾落个激光头、、、、、、没有说:老板,劳驾落个光学系统或是线性电机的吧?

在技术区谈论技术彼此缓和、宽容很重要!咱们这是技术区,朋友们多、也有很多高手深藏不漏。
常言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在这里大家都是朋友、都是老师,探讨技术旨在互相促进,互补学习,在这里我提醒大家注意用词!凡是有高深技术的人,也必然有着高深的的文化底子,用词用语到位很容易,不是不让你说话!怕的就是目空一切的俯瞰姿态、、、、、、
让我们求同存异、共同进步吧!祝所有的朋友们开心! 值此中秋佳节,祝大家节日愉快!万事如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再纠正一下,不是什么悬磁浮,不是“悬磁列车”,是线性电机(LINE  MOTOR),看看机器的面板。

多谢陈老师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陈老师的指点。

才疏学浅!共同学习!

网友(2018-09-21):
原机原件排列太规整啦,连飞线都那么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