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50里兹线与0.5平方多股塑皮铜线的大环天线比较

楼主(2010-08-20):
0.1×50里兹线的铜芯截面为3.14×0.05×0.05×50=0.3925平方毫米,多股塑皮铜线为制式0.5平方毫米规格。
各30米线,同样大环直径下绕11圈;BAT43二极管检波,调谐强台位置收听,万用表200毫伏挡测检波器输出端电压取最大值。

0.5平方多股塑皮铜线实测为64.40毫伏;
0.1×50里兹线实测为102.30毫伏。

网友:
集肤效应的体现.

网友:
很好的数据!

等我换上李兹线一定又能多收台了。

网友A:
泡沫点红点儿,高招儿!!

网友:
我想信0.1×的李兹线多过相信0.04×的。股数少一点,容易充分绞合。线粗一点,或者对高频更有利。660股这么多股,很怀疑它是否充分绞合,做到每股都充分轮换位置。绞合660股的设备不是开玩笑的。

网友:
660股的不但充分绞合而且有它特别的绞合规律,不同的绞合方法Q也不一样。mak1939先生的帖子里对这些有过介绍,很详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沫点红点儿,高招儿!!

呵呵,点红点用钢尺压印,不跑位

用这个大环架拆拆绕饶,折腾好多次了,宽厚,稳当。中间的隔挡还可以放陷波线圈和杂物,也可以放置主机,距离近效果更好。还要用一段时间,上0.04×60、270、660的里兹线比较试试!

网友:
不能笼统地说660股都绞合得好,要看哪个厂出的,怎么绞法。一般的工厂能绞合60股是可以想象,更多的股数,如果不是主流产品,产量不大,他们会采用二次绞合,或者用平行线作一次绞合。例如660股,他们可以用60组11股平行线绞合,也可以用60组11股绞合线二次绞合。如果660股不是主流产品,产量不大,厂家是不会专门为它买一套设备的。所谓独特的绞合规律,大概也就是二次绞合的结果。要独特也不难,因为660分解为两个数相乘有很多种分法,每种都独特。可以是60*11,也可以220*3,165*4,132*5,110*6,66*10,55*12,44*15,33*20,30*22等。

楼主:
记得有个帖子,说是拿到天津早年的大环矿机,拆开里兹线的纱发现里面没有绞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绞合的用线多,料足

网友:
楼主你好!李兹线哪有卖的?

楼主:
本坛友谊电子

网友(2011-10-17):
0.1×50里兹线的铜芯截面为3.14×0.05×0.05×50=0.3925平方毫米,多股塑皮铜线为制式0.5平方毫米规格。
各 ...
引用 楼主:

    0.5平方多股塑皮铜线实测为64.40毫伏;
0.1×50里兹线实测为102.30毫伏。

电流是否也有此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