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单片机使用经验总结

楼主(2010-08-20):
c8051f单片机是在MCS51单片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既有继承,又有很大的创新。按照功能可分为专用
型和通用型。专用型:100MHz高速型的如f120芯片;24位高分辨率AD的如f350芯片;带usb功能的芯片如f320和f340;超低功耗的芯片如f410;还有带CAN总线的芯片如f040和f060。通用型:f020,f330d等,内部带有AD,DA,SPI,I2C,WDT,PWM,uart,片内温度传感器等,有的还可以扩展外部数据总线。
我给大家推荐几款价格比较合适的型号:f320,f410,f330,f340,f310,f300,f020。
以下是我自己应用c8051f单片机总结出来的经验:
1. c8051f单片机速度快,时钟频率可达到25,50甚至100Mhz!内部资源丰富!
学习时推荐用c8051f330d 芯片,价格便宜,20pin dip封装,上手快!
2. 电源用计算机的usb接口5伏电源,然后串接3个1N4007或1N4148二极管可以得到3伏左右的电压!!!如果
要使用片内ad功能,电源电压需要更好些,可以使用三极管、稳压管等构成串联稳压电路,效果还是很好
的!!!重要提示,f320,f340芯片内部集成了5伏转3.3伏电路,就不需要这些电路了!!!老外把低压
差稳压芯片集成在单片机内部(如何散热?),真不可思议呀!
3.  串口通信转换芯片可以不用max3232或max232,只需要2个三极管和4个电阻就可以了!我的波特率可以
达到115.2kbps,很稳定!
4. c8051f330D芯片的10位ad很不错,我的采用查询方式,转换结果很满意,很稳定(转换结果在1个LSB
上下变化,由于我的c8051f330D demo板3伏电源采用分立元件构成,所以软件采用了多次采样求平均值算法)!

5.   f330d的da转换功能是电流型的,这样就可以测量小功率三极管直流电流放大倍数。用它提供10到20
微安的电流做三极管的基极电流,集电极接3伏电源,在三极管的射极串一个精密电阻,用ad转换测量电阻
两端的电压,然后就可以按公式算得三极管电流放大倍数,很遗憾这种办法不适合pnp型的三极管。
6.说一下自己动手焊接c8051f单片机贴片芯片比较实用的办法。c8051f单片机与其它单片机,dsp,arm芯
片相比较而言是脆弱的,如果焊接时不小心就很可能把芯片损坏!建议用比较好的恒温可调的烙铁,功率
在30瓦左右,温度控制在260到300度,建议采用点焊而不用拉焊,焊接时烙铁放在每个引脚的时间不能太长(最好低于3秒)。上边提到的方法还不能确保芯片完好,对芯片有危害的还有带电烙铁的静电感应!烙铁质量不是太好的,焊接时可以把烙铁电源插头拔掉,呵呵,比较麻烦!以上办法还是比较有效的。
7.以前学习和使用usb是有难度的,如果现在想学习和使用usb,推荐使用c8051f320芯片,性价比高,软硬
件资料很全,上手快。我自己试着做了一款c8051f320 USB demo 板,效果太棒了!!!我的c8051f320
USB demo 板有三种和计算机的接口,分别是并口(下载线),rs232串口,USB串口。
8.c8051f单片机和at89c5x,at89s5x单片机的不同之处。第一,c8051f单片机没有采用时钟12分频,因此
运行速度快了一个数量级;第二,c8051f单片机采用低电平复位,而at89x5x采用高电平复位;第三,
c8051f单片机内部带有晶振,其中不少的精度高,可以和外部的晶振切换工作;第四,c8051f单片机的看
门狗上电复位后已打开(所以通常要关掉),而at89s5x单片机的看门狗上电复位后关闭;第五,c8051f
单片机的flash至少可以擦除编程20000次,而且可以当e2prom数据寄存器使用,而at89x5x单片机的flash
最多擦除编程1000次;第六,at89x5x采用5伏供电,c8051f单片机虽然采用3伏供电,但i/o口可以承受5
伏电压;第七,at89s5x单片机的一个i/o口最多有两种功能,而c8051f单片机的i/o口可以达到3种以上的
功能,这是通过内部的交叉开关实现的;最后要说的是开发工具不一样。
9. 自己做了c2接口的并口、串口和usb三款下载线,我没有EC2/EC3/EC5仿真器,用它来学习和开发c8051f330d demo 板,c8051f320 USB demo 板,

值得一提的是我把通用的isd51程序成功移植到自己做的c8051f330 板和c8051f320 板上!在keil下可以硬件单步,连续运行和仿真了!!!其它c8051fmcu应该也可以,占用一个串口和800字节左右的存储空间!初学者可以不需要仿真器!
只要一个编程器就可以了!

效果令我很满意!!!

西安杨工      2007.9.9 于西安延兴门

欢迎购买和使用我的产品,性价比很高,软硬件资料很多!可以让您省时间、
省钱、事半功倍!详细情况请看产品介绍。

   c8051f 单片机下载速度

c8051f 单片机c2 系列串口下载线(经过我不断的努力下载速度已经达到 3k byte/s,已超过我的usb下载线和ec5下载速度!!!
),串口下载线原来是准备放弃改进的,因为c8051f 单片机型号在 300以上的是两根线接口,而且我的串口通信电平转换电路采用的
是两个三极管和几个电阻,熟悉串口通信的都知道:发送容易,接收难!上位机想实时接收大量数据难度很大!!!许多朋友都对三极管电路可靠
性很怀疑!主要体现在单片机发送的硬件电路(以前我也这样看),详细情况不方便说,根据我的大量实际验证是很可靠的!!!有的朋友可能会问
usb通信不是很快吗?是的很快,不过也和硬件有关,而且软件固化程序太复杂!!!据我所知目前大量的usb设备通信每帧数据包在64字节,
而128,256,512字节的太少了,c8051f 单片机是可以按照页来编程的,而且串口波特率可以很高,所以就有上边的结果。
真可谓无心载柳柳成荫!!!自己亲身体会c8051f 单片机相比较而言确实太快了!!!
西安杨工的博客

http://yang96382.blog.163.com

网友:
这个单片机经济实惠?340,20多一片,060,60一片。用个ARM7,比他实惠多了,还耐整,C8051F的单片机相当的脆弱

网友:
做小批量的产品用它比较好,交叉开关很方便,调试也容易

楼主:
C8051F的单片机相当的脆弱

///////

哈哈,这个你要用事实说话!

楼主:
C8051F单片机中的c2系列是相当的好!

也就是3xx及以上的!

速度,资源,可靠性都很好的!

410零售价格在13块左右!

楼主:
340零售价格在19块左右!
320零售价格在15块左右!

楼主:
我的c8051f单片机开发工具ec3

采用usb免驱动通信,支持jtag和c2工作方式,可以在线硬件仿真调试
(silabs ide 和keil软件环境都可以,支持5伏电源的c8051f410芯片,支持SI1000等无线单片机),
可以编程烧写代码,可以进行硬件断点、单步、程序暂停、运行、复位等在线仿真功能,
可以读写修、改单片机内部ram、片内xram、SFR、程序计数器等。

楼主:
020的价是30左右,现在不建议使用!

楼主:
有问题可以找我!

楼主:
我的c8051f单片机开发工具、usb、RF 、NET学习板

1. HID USB 免驱动设备

USB HID 多设备免驱动人机界面应用软件
打开设备就会返回该设备的相关测量数据!
可以升级成无线通信!
最多支持127个设备,免驱动!
支持98,2000,xp,win7系统。
普通hid设备免驱动上下位机源代码(vb6,vc6,c51)!!!

hid usb 小键盘, 可以被电脑自动识别,通信。

hid usb 鼠标 可以被电脑自动识别,通信。

成功实现键盘和鼠标在系统中互换!一会是键盘,一会是鼠标!

2.USB、RF无线射频二合一通信学习板(c8051f320+cc1100=MCU+USB+RF)
c8051f320 usb学习板(是目前学习和应用usb 性价比特别高的一款单片机,资料全!
上手快!)软硬件资源丰富:可提供硬件原理图;USB 板上位机应用软件源代码(VB6 和VC6),
以及usb底层驱动和驱动安装信息;USB 板单片机固化程序的c51源代码!usb通信速率可以
达到2Mb/s !采用批量传输方式。c8051f320 的usb转232通信例程等.

cc1100(cc1100E,cc1101),无线通信频率433Mhz,采用SPI工作方式,通信速率250K b/s,
通信距离开阔地200米以上, 并且可以定位!!!
和电脑采用usb或UART通信.usb通信速率可以达到4Mb/s !UART通信速率115.2kb/s !
提供c51代码和原理图.

3.c8051f_mcu + cp220x net 和 usb 二合一学习板

c8051f +cp220x 做intetnet 实现http,ftp,stmp(发信 ),hdcp等
效果还不错! 可以采集数据通过intetnet上传给电脑!

软硬件资源丰富:可提供硬件原理图;USB 上位机应用软件源代码(VB6 和VC6),
以及usb底层驱动和驱动安装信息;USB 单片机固化程序的c51源代码!usb通信速率可以
达到2Mb/s !采用批量传输方式。usb转232通信例程等.

4. c8051f单片机开发工具

采用usb免驱动通信,支持jtag和c2工作方式,可以在线硬件仿真调试
(silabs ide 和keil软件环境都可以,支持5伏电源的c8051f410芯片,支持SI1000等无线单片机),
可以编程烧写代码,可以进行硬件断点、单步、程序暂停、运行、复位等在线仿真功能,
可以读写修、改单片机内部ram、片内xram、SFR、程序计数器等。

5. 单片机红外串口通信,可以进行红外线通信,通信距离大于9米,通信波特率 2400b/s,载波频率38KHz,
实践证明可靠稳定!可以和电脑串口通信,电路简洁,不需要max232电平转换!
采用计算机usb插座供电。

技术含量高!!!欢迎购买,长期提供技术支持.

擅长c8051f单片机usb通信(hid,bulk,c51,vb6,vc6),rf通信(cc1100/cc2500),internet通信(cp2200),iap(bootloader),定时/记数,外部中断,ad,da,uart,spi,i2c,pwm,wdt,i/o,lcd(240*128)以及
掉电数据保护等软硬件设计和编程!

承接usb,rf,net相关开发项目以及技术转让!

手机:13002928013(杨生)
email: yang96381@163.com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
(ˇˍˇ) 想~不通它为什么没有直插的,还那么小。

网友:
如果上20多一片,我宁可用ARM了,资源丰富得多啊。

楼主:
c8051f最海量的硬件资源是AD,和I/O复用,有很多路!

楼主:
(ˇˍˇ) 想~不通它为什么没有直插的,还那么小。

///////////

以前有的!  c8051f330D  就是直插的!
不过今年初停产了,很可惜!

我做的锂电池充电器和显示器vga红绿蓝信号源就是用的它!

欢迎到我的博客看一看!

http://yang96381.blog.163.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研究学习实验,ARM自愿当然好,但是如果作为产品大量使用,过多的资源是没有意义的。比如一个ARM是7块钱,51是6块钱,都可以满足功能要求,作产品,我会选择6块钱的

说的是,Motorola的单片机就是如此,型号繁多,大多是针对特定应用下的精简资源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