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音响器材中的电容------之一

楼主(2010-08-21):
音响器材中的电容器
通过汇总网络上这方面的相关文章,希望给大家有个帮助,但是网络上的文章个人化、片面化的成分比较多,希望大家不要一味的追求,毕竟合适才是真理。
电子元件自身对声音的影响是大家所公认的了,同一规格型号不同厂家的产品就有不同的声音,说的悬乎一些同一条生产线上按照完全相同的材料及工艺参数要求做出来的产品,仅仅是生产日期有几年的差别,声音就有差别。或许这里面还有一些被人们忽略了的不同的细节因素,但足以说明各种电子元件音色的离散性比较大。因此熟练的掌握各种电子元件的声音风格,以及不同厂家、不同工艺结构、不同材料生产产品的音质音色,是每一个音响设计工程师和音响爱好者的必修课。你可以是一个非常出色的电子工程师,你可以设计出出类拔萃的音响电路,但假如在掌握各类元器件的声音风格上疏于勤奋的话,那么很难使人相信你会制作出声音一流的音响产品来。
    音响中应用的电容器种类很多,近年来还有一些新品种专用于音响。无论你是DIY爱好者或者是普通的发烧友,掌握一些这方面的知识是很有裨益的。我不是电容器的制造工程师,谈论更多更专业化的电容器知识无异于班门弄斧。在此仅就音响器材中电容器的范畴内,结合自己多年来的使用经验,跟大家聊一下。电容器根据介质的不同,它的种类很多,例如:电解质电容、纸质电容、薄膜电容、陶瓷电容、云母电容等。但是在音响器材中使用最频繁的,当属电解电容器和薄膜电容器。
在谈论这些电容以前,我们首先简单的了解一下电容器几个比较重要的参数。
1.标称参数
1.1静电容量:即电容量,就是电容器外壳上所列出的数值,常用UF表示。
1.2工作电压:指标称安全工作电压,也就是说应用电路中不得超过此标称电压。
1.3温度:常见的大多为85度、105度。高温条件下(例如纯甲类功放)要优选105度标称的。一般情况下优选高温度系数的对于改善其他参数性能也有积极的帮助。
2.散逸因数
    有时散逸因数值也用介质损耗角tan表示。散逸因数值是高还是低,与温度、容量、电压、频率……都有关系;当容量相同时,耐压愈高的散逸因数值就愈低。频率愈高散逸因数值愈高,温度愈高散逸因数值也愈高。散逸因数值一般不标注在电容器上或规格介绍上面。在DIY选取电容时,可优先考虑选取更高耐压的,比如工作电压为45V时,选用50V的就不很合理。尽管使用50V的从承受电压正常工作方面并无不妥,但从散逸因数值方面考虑就欠缺一些。使用63V或80V耐压的会有更好的表现的。当然再高了性价比上就不合算了。
3.等效串联电阻
    等效串联电阻的高低,与电容器的容量、电压、频率及温度都有关,等效串联电阻要求越低越好。当额定电压固定时,容量愈大等效串联电阻愈低。当容量固定时,选用高额定电压的品种可以降低等效串联电阻。低频时等效串联电阻高,高频时等效串联电阻低,高温也会使等效串联电阻上升。等效串联电阻等效串联电阻很多品牌可以从规格说明书上查到。
4.漏电流
    一看就明白,就是漏电!电解电容都存在漏电的情况,这是物理结构所决定的。不用说,漏电流当然是越小越好。电容器容量愈高,漏电流就愈大;降低工作电压可降低漏电流。反过来选用更高耐压的品种也会有助于减小漏电流。结合上面的两个参数,相同条件下优先选取高耐压品种的确是一个简便可行的好方法;降低内阻、降低漏电流、降低损失角、增加寿命。真是好处多多,唯价格上会高一些。
有个说法,既电解电容工作在远低于额定工作电压时,由于不能得到有效的足以维持电极跟电解液之间的退极化作用,会导致电解电容的极化而降低涟波电流,增大等效串联电阻,从而提早老化。但是这个说法的前提是“远低于额定工作电压”,综合一些长期的实践经验来看,选取额定工作电压标称值的2/3左右为正常工作电压,是比较合理可靠的。
    业余情况下可以对电解电容的漏电流大体上估计一下。把相同容量的电解电容按照额定承受电压进行充电,放置一段时间后再检测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下降程度。下降电压越少的漏电流就越小。
5.涟波电流
    涟波电流对于石机的滤波电路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涟波电流涟波电流是愈高愈好。他的高低与工作频率相关,频率越高涟波电流越大,频率越低涟波电流越小。传统的认为我们需要在低频时能够有很高的涟波电流,以求得到良好的大电流放电特性,使的低频更加结实饱满富有弹性,以及良好的控制驱动特性;实际上在高频时高的涟波电流对音色的正面帮助也很大,可以使高频有更好的延伸和减小粗糙感。
6.容量误差
这个问题不是电容的重要参数,但是我还是要告诉大家,希望对大家有用, 电容的容量误差,有:±1%、±2%、±3%、±5%、±10%、±20%等,一般为-50%到+100%。但是我的一位专门做电容器的朋友说:国内企业±1%误差的电容器基本生产不了,且误差要求小的电容器生产出来后要马上使用,否则电容的误差就会变大。笔者经过测量发现市场上的进口电容的容量误差要比国产的变化小,但是所有测量过的电容器容量都比标称的容量误差大。
了解这些参数对我们掌握电容的性能品质是很有帮助的。接下来咱们就聊聊一些著名的补品电容。
一、电解电容器
(一)、常用的电解电容器
1.思碧SPRAGUE
    首先登场的是大名鼎鼎的思碧SPRAGUE电容,思碧SPRAGUE电容是美国生产的著名品牌,大凡DIY发烧友无人不晓。蓝色外壳包装黑色油墨印刷,品质优异,性能稳定,而且寿命很长。具有自成一派的外观风格,无论如何变更品种,它的封装颜色特征都历久不变。很容易从众多的电容中把它区分出来。如果单纯的讲思碧SPRAGUE如何如何好,也许你会不以为然,如果告诉你象KRELL,MARK LEVINSON,CELLO等这些世界著名品牌,都是选用的思碧SPRAGUE作为主滤波电容,也许你会肃然起敬的,可见其品质和口碑绝非浪得虚名。
    近年思碧SPRAGUE已经被日本NIPPON CHEMI收购,公司名称注册UNITED CHEMI-CON/简称UCC。但仍保留原来的生产工艺流程,只是思碧SPRAGUE商标已经改为NIPPON CHEMI CON的小盾牌。其他仍保留了思碧SPRAGUE的一贯特征。由于思碧SPRAGUE早已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了形象,看到换成小盾牌的产品后,心理上总觉得别扭,实在是不能把它跟绝版的思碧SPRAGUE相提并论。心理乎?成见乎?非也!君不见相同规格的电容,新款电容体积小了,重量轻了。有业界朋友说,等效串联电阻、涟波电流等几项参数也打了折扣,唯价格便宜了许多而已。
    思碧SPRAGUE声音沉稳有力、刚韧并举,跟相同容量的其他品牌相比较,思碧SPRAGUE的声音会更加丰厚温和,同时不失阳刚,通俗一点说就是柔中带刚。他的“刚”性同时也表现在中频段的饱满坚实感,声音的密度感、分量感上。所表现出来的乐器具有良好的形体框架,人声有血有肉有骨架,而不是那种病态的“柔顺、滑嫩”(我把那种没有质感,缺乏密度的所谓“柔和顺滑”称为病态的)。非常优秀的动态表现也是思碧SPRAGUE的特色,在我所接触过的滤波用电解电容中,除去RIFA外,能够跟思碧SPRAGUE叫劲比动态的真不多。
    思碧SPRAGUE电容在高频段并没有十分骄人的表现,但是也并不能说他高频不好,只是相对比其他频段的表现不那么突出而已。对于喜欢DIY发烧友在摩机制作时,要注意一下,那些本就朦胧不透的器材选用思碧SPRAGUE时,校声过程中可能会麻烦一些。而对于那些中频干薄、高频刺亮的器材,思碧SPRAGUE就会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了。
    思碧SPRAGUE的性能非常可靠,使用寿命也很长久。从一些二手商贩那里买到一些拆机的思碧SPRAGUE电容,大多有十几年的时间了,经过一段时间的充电激活上机后,听感上仍很不错。绝版的36DX型在DIY发烧友中口碑比较好。市场上常见到的还有80D、81D型,虽然后者为合并后的产品,但是素质也不错,是一款高速电解,经常在一些开关电源中用做输出滤波。二手市场上的81D也比较多见,8200UF/63V的大约10多元一只,对于DIY发烧友来说的确是非常超值的好东西。
2. 威发RIFA
    瑞典一个具有60多年历史的老牌名厂。以空心或黑体大写字母威发“RIFA”为其商标特征。
威发RIFA PEH169系列是其铝质电解电容器里面的高档系列。作为音响补品器材,发烧友在购置时,当然要找这个169系列的了。早期的该系列电容一般为铝质本色外壳上印刷商标参数,外包装透明或半透明薄膜。1992年跟芬兰的EVOX公司合并后,商标仍保持原来的特征,只是外观由原来的半透明薄膜包装变成了白色的塑料壳封装。不知道是恋旧的心理因素还是人们对并厂后的产品总是抱有偏见,一些资深发烧友在搜寻这类系列电容时总是倾向于半通明包装的产品。实际使用时发现,同规格的新品跟老品之间的确有点声音上的区别;新款的声音略偏亮丽一点。而旧款的则更细腻柔和一些。个人认为是因为旧装品因为年代久远,性能指标会发生一些变化,声音听上去肯定是有区别的。
    有意思的是除去少数极品器材中偶尔可以看到威发RIFA那乳白色的身影外(例如GRYPHON的DM-100以及REF-1等旗舰功放;MARK LEVINSON、CELLO也少有使用),其他品牌中还真的很少见到。原因无他,威发RIFA的价格太贵了。作为DIY发烧友为求靓声可以一掷千金,而作为生产厂家就不得不考虑成本因素了。
    威发RIFA PFH169 电解电容为铝箔湿式电容,他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拿起来放在耳边摇动一下,会听到哗啦哗啦的液体流动声音。在挑选二手RIFA电容时,如果听不到这个声音,那就说明已经干枯了,不能再使用了。威发 RIFA电解电容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寿命非常长,大凡举例无出其右者。
    威发RIFA电容的涟波电流大是举世公认的,一些资深烧友认为相同容量的电容,一颗威发RIFA可以抵的上两颗日制品。通过PHE169系列电容的几个常用参数指标,你可以看出温度、频率、耐压跟涟波电流、等效串联电阻等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高耐压的电解电容无论是涟波电流还是等效串联电阻都要比低耐压的好很多。通过对比还可以看出涟波电流100V耐压15000UF 的要比两只15000UF/10V耐压的还要大,而等效串联电阻却小很多。
    大的等效电感和等效电阻所形成的高频阻抗,是一般电解电容器的症结。而威发RIFA电容内部的等效电感和等效电阻都非常的低,他所提供的电流非常大,充放电的速度极快,因此它能应付强大的动态以及低频所需的大电流。相对于功放在低频大动态时的表现就不言而喻了。更可贵的是他的高频之靓少有匹敌。
    威发RIFA电容的声音一身“富贵相”,相同容量的电容低频的下潜没有思碧SPRAGUE深,量感上也没有思碧SPRAGUE来的多,但是质感相当好,富有弹性,松而不肥、荡而不浑。中频段的形体质感饱满坚实而不硬,高频段顺滑细腻、良好的空气感、丝丝入扣的分析力也是威发RIFA 的特点。被誉为“极品中之极品”当之无愧。对喜欢研究数字电路极有研究的朋友来说,建议把其应用在数字电路的电源滤波中,据说会降低数码味。笔者也曾经多次在打磨CD机时,将其应用于数字部分的滤波电路,使用的效果真的是非常好,其效果不言而喻。笔者有幸搞到了部分全新威发RIFA  33000UF/70V  PEH169电解电容,被使用在了笔者设计的LDH80W旗舰功放中,把早期设计使用的日制“补品”电容,打的满地找牙寻不着北。他的表现已不局限于高、中、低三频的改善,无论速度、动态、质感、密度,是一种整体素质的提升。真是一分钱一分货,贵的有道理。
3.ROE
    这是德国生产的品牌,跟思碧SPRAGUE一样同属于欧美器材中的主力电容,在很多高档欧美器材中都可以找到他的身影。浅金或深金的透明包装是其特征。见到不少欧美胆机在设计造型时特意把几棵ROE裸露到外面,给人以高贵、典雅、富丽堂皇的感觉。KRELL除喜欢将思碧SPRAGUE用做滤波外,更喜欢将ROE用做前级、电压放大级以及数字器材中。
    金色ROE的价格也不便宜,或许是同样的原因,ROE 大容量低耐压的型号不如小容量高耐压的型号应用广泛。400V左右的ROE在胆机上的应用更是屡见不鲜。一些二手拆机ROE电容, 更是胆机DIY发烧友喜欢搜寻的目标。其中标注为DIN--41238型号的声音最靓。无论体积、重量、涟波电流、等效串联电阻 等都不一样。这种金色ROE的声音比较中庸,没有思碧SPRAGUE低频段的浑厚雄壮,也比不上威发RIFA高频段的细腻延伸。然而他自有自己的风格:丰厚顺滑、淳朴自然的中频质感。这种感觉给人以温暖亲切感,高频段稍暗,但仍有足够的层次和分析力。在人声弦乐的宽厚顺滑上表现良好。ROE电解电容具有鲜明的特点:其声音和银线的声音很接近,非常华丽,解析力高的惊人;其定位异常准确,高频非常顺滑;其低频下潜的很深。对于一个世界有名的电容,其低频下潜的很深,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但是其低频居然比威发RIFA下潜的还深,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其低频的力度不如威发RIFA控制得好,显得有些浑浊,低频得质感也不如RIFA,如果听交响乐,那么ROE电容是首选,各个乐器的定位很清晰,表现的从容不迫,再复杂的音乐也可以交代的清清楚楚。ROE电容是追求HIFI效果的听友的首选,从技术的角度来讲,ROE是难得的作品,但是其过于精确,导致其音乐性打了一定的折扣,听ROE的音乐,你很难有融到音乐中的感觉,你可以明显感觉到你和音乐之间的距离,是一款有“胆味”的电容。
4.菲力浦PHILIPS
    菲力浦PHILIPS公司真是家大业大,涉足的行业也多。电容器业自然也少不了他。但就电解电容的品牌名气还没有前面的三个品牌叫的响。套用一句港台人的广告用语:“菲力浦PHILIPS电容便宜又大腕”。实际上在国内的二手市场上,菲力浦PHILIPS的蓝六角被称为极品电容,价格一点也不比上面几款同档次的价格便宜。菲力浦PHILIPS的中小容量电容早期为淡兰色的通明封装外壳,新近的外壳多为厚膜不通明的蓝色封装,但比思碧SPRAGUE的包装颜色要浅一点。当然与不同的型号有关。高压低容量系列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明显特征:为增强壳体抗压能力而冲压出的六个凹痕,也就是被称为的“蓝六角”。近年来菲力浦PHILIPS电容在欧美高档器材中的出镜率频频上升,低档的ONIX,高档的GOLDMUND以及极品的JIADIS胆机都有他的一席之地。
    笔者对菲力浦PHILIPS电容使用的不多,特别是大容量低耐压产品。对其特点也不是很了解。但是对其高压低容量的高档“蓝六角”却情有独钟。这是一种性能很好的高耐压高速电解,可以工作在很宽的音频范围内而保持良好的等效串联电阻线性。蓝六角的声音表现,有不错的瞬变反应和足够的解析力。大场面的层次勾勒和质感密度都不错,但在人声弦乐的宽厚顺滑上比ROE的DIN--41238稍逊半码,而在高频的细节通透感上又略胜一筹。
    在欧美胆机器材以及一些滤波电路,开关电路里面经常可以找到这只电容,由于手头该电容的资料短缺,无法跟其他型号比较,但是可以从他在一些名牌产品里面的上镜率上,有理由相信他的实力跟素质。国内音响生产厂家八达的新产品DC--211SE内的耦合电容就是用的他,可见其实力和地位。
5.伊娜ELNA
    伊娜ELNA是日本久负盛名电容生产商,追溯历史他也有60多年的沧桑了。而研究开发音频专用电容也有了25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日制电容业的老大,而且伊娜ELNA每年从总收入中投入20%研发资金,实力可以一斑。跟欧美一些名牌电容的外包装所不同的是ELNA喜欢在不同型号之间,使用不同的彩色外壳封装,闪闪发亮刹是好看。伊娜ELNA的音频专用电解电容也不是等闲之辈,在很多中、高档器材上都可以觅见他的影踪。特别是在高档日产器材上,几乎是伊娜ELNA音响专用电容的天下,例如DENON的旗舰CD、顶班功放,SONY的顶级SACD、CD、功放,MARANTZ、金嗓子的顶班器材,欧洲的“音乐之旅”功放等等不一一例举。也有个别产品

网友(2016-01-06):
又见这种论调了,网上很多人这么说,相信的人也很多,但是谁也没有个理论证明其中原因,什么通透清澈颗粒……根本就不是形容声音的吧!,感觉就像是迷信一样,我只相信器材会有影响,但只要质量合格,就不是人可以分辨的

楼主(2010-08-21):
(转贴之二)

是整机厂家委托定做的,例如的MARANTZ 电解电容。进入90年代中期国内大量涌现伊娜ELNA-OEM品,声音平平,与原装品差距甚远!伊娜ELNA-OEM代工厂:南通江海电容器厂;台湾立隆伊娜ELNA-SONIC公司等等!
DIY发烧友对伊娜ELNA更是熟悉的很,并赋予了一系列爱称;“棕神”“紫袍”“金王子”, 可见其品质在发烧友的心目中的地位。近年来欧美的名牌电容产品经营状况不佳,
伊娜ELNA音频 Leaded/Radial Type 引线脚系列等级分类
分  类        类  别        性    能
最顶级为定制的改进型SILMIC(II)后面带α或者Super Gold或镀金脚。        RFS High Grade (SilmicII) Brown or Black        顶级音频电容(三次谐波失真<-120db)SILMIC的改进版,天然丝介质,棕壳金字SILMIC II。
        ROS High Grade (Silmic) Brown        顶级音频电容(三次谐波失真<-120db)天然丝介质,棕壳金字SILMIC。
        ROA High Grade (Cerafine) Red        高级音频电容渗陶瓷微粒(三次谐波失真<-120db),酒红壳金字Cerafine。
        ROD Standard (Starget) Red        标准音频电容,酒红壳白字STARGET。
        ROB TONEREX Black        即原来的for audio和for HI FI系列,为ELNA的音频标准系列。
        RA2        入门级的音频电解,棕身白字for audio,铜包铁脚。
小体积高等级系列        R3A 5mm height Red        小型化高5mm标准音频电容(三次谐波失真<-120db),酒红壳。
        R2A 7mm height Red        小型化高7mm标准音频电容(三次谐波失真<-120db),酒红壳。
        R2O Miniaturized Standard Purple        小型化标准音频电容,紫壳白字,即旧版的DUOREXII系列。
        ROB TONEREX Black        即原来的for audio系列,为ELNA的音频标准系列。
        RA2        入门级的音频电解,棕身白字for audio,铜包铁脚。
长寿命小体积系列        RA3        长寿命小体积改进型,铜包铁脚。
        RA2        入门级的音频电解,棕身白字for audio,铜包铁脚。
环保化系列        RFO        改进型,铜包铁脚,PURECAP系列。
        RA2        入门级的音频电解,棕身白字for audio,铜包铁脚。
无极系列        RBD        无极电容。
表贴系列        RVW        耐105度高温音频系列。
        RVO        表贴标准音频系列。
大多已被兼并,而且基本上是在老产品的庇护下生存,新产品的开发研究相对薄弱迟滞。相比之下伊娜ELNA却是不断的开发研究推陈出新,给人以信赖感。
    伊娜ELNA的音响专用电解里面,DUOREX、SILMIC、CERAFINE、FOR AUDIO、STARGET、TONEREX都是大家公认的优质电容。
“棕神”SILMIC系列,专为音响设计的电容,ELNA最顶级音频电容,实力非凡足以跻身世界高级音频电容行列。使用无氧铜引出脚,极低的失真(三次谐波失真-120dB),该电容的介质损耗角tan特别低,几乎达到MKP电容的数值。天然丝纤维介质,高品质的声音,发挥丝质的柔顺自然性,增强抵抗声波振荡设计,增加低频的厚实量感,减少高通部份有峰值顶点感觉和中频部分的粗糙音质。此电容的声音快速有力,适合表现现代音乐。低音有点薄,但不会感到少低频,声音感觉很顺畅,声场比较大,中频柔顺甜美,高频纤细。“棕神”SILMIC系列中还有SILMICII系列,个人感觉特别适合作级间耦合。DENON的顶班A/D DA-1,旗舰合并CD机 S1 的输出级,就是采用了四只680UF/50V的SILMICII电容两两的先串后并。检测该电容组两端电压和对地电压均为0V,所以直接将其电容组短路,按道理应该效果会更好一些,但实际听感上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屡试不爽,之后又使用四只MIT的PPMFX 7UF电容代替,仍然失败。只好又接回原来的电容组…哈哈跑题了。
“红袍”CERAFINE系列,专为音响设计的电容,使用OFC无氧铜脚,极低的失真(三次谐波失真-120dB),很小的正切损耗,采用的在电解液中灌注陶瓷微粉的技术,粉末直径控制在0.1-0.15微米之间。据厂家声称,这种技术可有两大好处:一,增加对外界震动的阻尼作用其。二,灌入的陶瓷微粉在电容充放电的时候,会吸附电解液中的负离子而变成更具活性的离子团,阳极氧化膜表面形成一层薄膜,大大提高对信号的响应速度,使音质更为纯净透明,但它的代价就是体积大,价格较昂贵。此电容的音色通透,速度均属中等,声音比较柔顺,中频温暖松软,高频比较华丽,雾气稍重!但是定制品却在性能与听感上大大超过普通红袍电容!
STARGET系列,专为音响设计的电容,采用改进电解液配方,小体积,使用OFC无氧铜脚。他的声底比较厚,低频速度可以厚度不错,中频厚甜美,高频较柔顺偏少雾气比较重,最好并小容量薄膜电容使用。这是个音频专用电容的中级别品种,其中 STARGET ROD剧场系列黑底金字,比常见的FOR  AUDIO系列高一个级别,但是现在已经停产。
“紫袍”DUOREX系列是专为音响用途开发的电解, 其中DUOREXII系列多用于中档产品, 其高频特性比以往的CERAFINE系列有不少改善。听感上CERAFINE系列中频较厚,但明显高频通透不足, 分析力也较差。此电容的声音快速有力,适合表现现代音乐。DUOREXII系列则在高频特性有较大改善。
FOR  AUDIO系列,大容量的FOR  AUDIO电容被众多的高档器材应用在了电源滤波电路中,国产钟神的顶级功放JA100就采用了12颗12000UF/71V的。如果你认为日制品比欧美制品便宜那就错了!这棵电容可一点也不便宜,他在国内市场上的零售价是100元左右,如此售价并能够为众多知名厂家所采用,不难看出其实力。遗憾的是国内正宗伊娜ELNA产品几乎难觅,市场上所能看到买到的大多是OEM产品,就笔者所知,国内XX厂就在给伊娜ELNA做OEM产品,能够买到台湾立隆伊娜ELNA-SONIC 公司的产品也算幸运了。更有甚者一些不良JS造假售假,单从外观上很难判定真伪。难怪有不少发烧友投诉所购买的伊娜ELNA电容声音平平声不抵价。笔者在进行该款电容的试听时,使用的是进口原装功放上拆下的FOR AUDIO滤波电容,跟同规格的OEM产品相比较差别确是不小。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
    FOR AUDIO的等效串联电阻非常低,但涟波电流仍比不上欧美的几款名牌电容。音质表现像青春少女一样音色甜美,低频比较厚实,但少了思碧SPRAGUE的那种雄壮,全频段清爽通透层次好,中频自然顺滑稍为偏薄一点,高频段晶莹剃透有鲜活跃动感,搭配的好也可以得到良好的空气感,一般情况下不必再并联小MKP电容,如果一定要并联的话,建议使用MIT电容,使用WIMA并联会令人声的口齿声偏重(但也不是绝对)。
几种伊娜ELNA电容损耗角正切值的参数表
名 称        误   差        性    能
SILMIC        ±20% at 120HZ, 20℃        100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0270
1K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0934
CERAFINE        ±20% at 120HZ, 20℃        100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0169
1K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0413
10K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3250
STARGET        ±20% at 120HZ, 20℃        1K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0541
DUOREX        ±20% at 120HZ, 20℃        100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0365
1K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1290
FOR AUDIO        ±20% at 120HZ, 20℃        100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0516
1K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5021
TONEREX        ±20% at 120HZ, 20℃        1K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2527
6.尼尔康NICHICON
尼尔康NICHICON日本最大的电解电容供应商之一。1950年8月以300万日元起步的日本尼尔康“NICHICON”公司,是国际一流品牌的电容器专业制造商。尤其在全球‘电解电容器’技术领域里,一直雄居世界领先地位。50多年来的发展,至今己拥有国内外18家制造公司、14家销售公司、(14286亿日元、折合人民币: 2027.274404亿元)跨国上市的大型法人社团。
    尼尔康“NICHICON”的产品涵盖了全糸列:引线铝电解、顶级音响电解电容、SMD铝电解、SMD钽电容、薄膜电容器、热敏电阻、DC/DC变换器、混合IC、开关电源、电容器使用的系统和设备等数十万种。其中的音频电容分几个大类,音频系列、无级系列、105度系列、超矮系列、MUSE系列和KG系列。其中MUSE系列是较高级的音频系列,新产品的分类为两类即MUSE KZ(顶级) > MUSE FineGold(高级系列、金色旋律) 下面还分 KW(高级标准系列) > FW(标准系列)。MUSE已停产的旧系列分为四类 FA(高级系列) > FM > FS > FX(标准系列)。
尼尔康“文艺女神”MUSE系列,采用绿底银字封装,MUSE的含意是希腊传说中管音乐、文艺的九位女神。他也是用于HI-FI极的。它的声音通透,低频速度不错,中频亲切,高频清晰,全频比较平衡,正切损耗小,是一款比较现代中性的电容,适合搭配各类器材。
尼尔康NICHICON  FW系列是针对音响用途所开发的产品,其性能优异,非常适合用于音响电路中,也普遍的被欧美Hi-End音响制造商所采用。FW系列适合做音频设备的退耦,滤波。在声音方面通透清澈,声底干净利落,层次好,低频紧凑,高频有穿透力,唯中频稍淡一点。整体上偏向HIFI性,清爽有劲很现代的感觉。
尼尔康FINE GOLD系列,是其MUSE系列中高规格的音频专用耦合电容,金皮黑字,适合做耦合电容用。它的声音通透清澈,声底干净利落,层次好,低频紧凑,高频有穿透力,唯中频稍淡一点。整体上偏向HIFI性,清爽有劲很现代的感觉。适合做AV系统,DVD,MD的耦合电容。采用高纯度无氧铜引脚。
尼尔康NICHICON  MUSE  KZ系列,MUSE系列是其生产音频专用电容系列,其产品系列非常多表现出色。KZ是其MUSE系列中最高规格的音频专用耦合电容,黑底金字。适合做耦合、退耦和滤波电容用。完全不同于FINE GOLD系列的声音。他的声音通透,低频速度不错,中频质感很强,高频较柔顺,正切损耗极小,基本是我听过的电容里最接近BLACK GATE的,KZ电容性价比高!
尼尔康NICHICON  MUSE  ES(BP)系列,MUSE系列是其生产音频专用电容系列,其产品系列非常多表现出色。BP代表无极的意思,虽然是电解但是没有极性限制是耦合专用的。尼尔康NICHICON  MUSE  ES(BP)是其MUSE系列中最顶级的BP电容,绿皮黑字。适合做耦合电容用。他的声音通透清澈,声底干净利落,层次好,低频紧凑,高频有穿透力,唯中频稍淡一点。整体上偏向HIFI性,清爽有劲很现代的感觉。
尼尔康NICHICON  KG系列是其生产的音频专用大容量高压滤波电容系列。GOLD TUNE是其KG系列中高规格的音频专用电容,仅次于金脚系列,金字黑皮。适合做电源主滤波电容用。他的声音通透清澈,声底干净利落,层次好,低频紧凑,高频有穿透力,唯中频稍淡一点。整体上偏向HIFI性,清爽有劲很现代的感觉。采用高纯度无氧铜大电流插针引脚。
尼尔康NICHICON  KG系列滤波用高级音频电解电容分为3个档次:
Fine Tune:采用了改进配方电解液,提供最高性价比。
Gold Tune:中级产品,改进电极和其他很多地方。
Super Through:最高级别产品,镀金脚,提供最好的声音。
尼尔康NICHICON  MUSE  FA是其老版MUSE系列里的最高规格的音频专用电容,绿底白字。适合做耦合、退耦和滤波电容用。该电容属于旧系列型号素质介于新系列的顶级KZ系列和中级的FineGold系列之间。他的声音通透,低频速度不错,中频亲切,高频清晰,全频比较平衡,正切损耗小。是一款比较现代中性的电容适合搭配各类器材。
尼尔康NICHICON军品系列能长期工作于极端和苛刻的工况,如:军工 石油和天然气,有毒和强腐蚀性的化学物质和蒸气。其性能与顶级的KZ十分接近,据说其工艺有很多相同之处,电容纸就是相同之一,高挡电容纸能制造出低阻抗最低、损耗最小的电容器。
尼尔康NICHICON  PF系列铝电解电容器,是105度长寿命高信赖品,寿命达到8000小时,主要适用于要求较高的整流器和电源滤波。
从个人喜好习惯上说,他与伊娜ELNA都是我很喜欢使用的品牌。他的声音通透清澈,声底干净利落,层次好,低频紧凑,高频有穿透力,唯中频稍淡一点。整体上偏向HIFI性,喜欢品味道的DIY朋友不太适合选用。近年来美国KRELL及加拿大CLASS'E AUDIO的HI-END后级新机种也采用了尼尔康NICHICON电容,其实力不可小瞧。不过有小道消息说这些名牌机所采用的电容都是向厂家按照要求特别定做的,寻常百姓难以弄到。是非暂且不论,能够被这些 HIFI 名厂选中的话,足以说明厂家的技术水平和产品素质。
几种尼尔康NICHICON电容损耗角正切值的参数表
名 称        误   差        性    能
“文艺女神”MUSE        ±20% at 120HZ, 20℃        1K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2683
NICHICON  FW        ±20% at 120HZ, 20℃        1K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2455
FINE GOLD        ±20% at 120HZ, 20℃        1K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2283
MUSE  KZ        ±20% at 120HZ, 20℃        100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0380
1K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0916
10K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7224
MUSE  ES(BP)        ±20% at 120HZ, 20℃        100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0997
1K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1411
NICHICON  KG        ±20% at 120HZ, 20℃        100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1325
NICHICON军品        ±20% at 120HZ, 20℃        100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0236
1K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0668
NICHICON  PF        ±20% at 120HZ, 20℃        1KHZ  实测损耗角正切值  0.2301
7. 西门子SIEMENS
    西门子SIEMENS电容的外观特点为黑色包装白色粉字印刷,个别型号为橘封装。西门子SIEMENS电容在音响器材中的出镜率不高,笔者自认为拆解维修过的高档音响器材也不少了,唯独就这西门子SIEMENS电容难觅芳踪。如果说其在国内音响界名不见经传的话,似不为过。在欧美高档器材中,MBL独具慧眼的起用了西门子SIEMENS电容,将其使用在了中高档功放的电源滤波系统中。电容商标为EPCOS,有发烧友把他视为西门子SIEMENS产品,这是因为他曾是西门子SIEMENS的属下,专门生产声表面波元器件、电容和陶瓷器件等产品。1999脱离西门子SIEMENS公司。
    西门子SIEMENS SIKOREL系列电容是涟波电流比较大的电容,一只6800uF/63V就能高达20A多,远大于同规格的日制品,仅低于同规格的威发RIFA PEH169。港台有文章说西门子SIEMENS电容的涟波电流是最大的,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威发PEH169  6800UF/63V的电容,在40度/10Khz时涟波电流可高达27A!
    西门子SIEMENS电容的声音柔和细腻,高频是一种比较含蓄的表现,初涉音响圈子的发烧友会觉得他不够通透,搭配不当时有雾气,然而在电路、元件、工艺、校声都至臻上乘的前提下,他所表现出来的声音是与众不同的,低频深沉松荡,中频段的密度质感均为上佳,高频细腻柔和没有毛刺,少一份锐利多一分含蓄,更耐人寻味。也难怪MBL对其感情专一始终不渝。从低档合并机到旗舰9010,电源滤波电容一定是西门子SIEMENS坐镇。而MBL那份高贵稳重细腻传

楼主:
(转贴之三)

神的迷人气质自然也有西门子SIEMENS的一份功劳。
8.BHC AEROVOX
    英国的BHC AEROVOX也是一家老资格的电容器制造商。BHC電容国内市场也不多见,印象中常出现在一些英制器材中,而美、欧、日、国产器材中极少见到。常见的包裝有兩种顏色,一是深藍色(ALS10系列),另一为黑色(ALS20、30、40、ALC系列、ALP系列。个别大型深兰色电容器的罐身上,为提高机械强度,冲压有跟菲力浦蓝六角相似的凹坑。
好象是一个不成文的默认定规,同一家产品的各种型号中,适合音响应用的产品大多以亮黑色金字包装的品种为上品,BHC同样如此。黑色金字的ALS、ALC系列声音浓郁、厚声,温暖、平滑,是一款具有“英国声”和“胆味”的电容。他的高频相对与同规格的西门子SIEMENS而言还要保守些,中频质感也梢欠强烈而增多了一份柔顺。对于喜欢BHC的胆机DIY发烧友来说,如果你的胆机中频太软少质感,高频偏暗欠空气感的话,使用BHC就要小心了。而当使用在风格相左的胆机上时,你会发现BHC真是一款不可多得的好东西。那细腻流畅的音乐感给人一种无法抗拒的魅力和诱惑。港台的DIY发烧友非常喜欢搜寻收藏BHC电容的高档产品。
9.红宝石RUBYCON
    一个具有50年建厂历史的日本厂商,赫赫有名的“红宝石”。八、九十年代在其他欧美名牌电解电容没有进入大陆市场前,曾经是风靡国内音响界的“补品”电解电容。
    全球的电解电容市场主要由日本厂商主导,市场占有率约80-90%,前五大厂商排名依次为:NIPPON 、NICHICON  CHEMI-CON、MATSUSHITA、RUBYCON、ELNA 。但如果按照国内音响界的市场排名的话,当属红宝石RUBYCON。翻开一些当年的国产器材评论文章经常可以看到“滤波电解为著名的“红宝石RUBYCON”;由N棵N万UF的“红宝石RUBYCON”电解电容坐镇”等字眼来标榜用料精湛,其地位也可见一斑。
    但是对红宝石RUBYCON声音特点的评价文章却是少之又少。是不是觉得大家对他太熟悉了,再去介绍声音特点显的多余了?或者是并无突出的优点值得推荐也不得而知。 写到这里,笔者有意识的给几个DIY烧友打了电话,提起“红宝石”真的是无人不晓,无人不用过,问到其对声音的评价时大多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了。其实也难怪大家如此表现,实在是 红宝石RUBYCON的产品系列规格太多了,各个发烧友手中可以有多款系列规格而又系列规格互不相同,因此也比较难以达成共识。下面是部分常见规格型号与推荐应用范围:
部分常见规格型号与推荐应用范围表
用    途        系    列
节 能 灯        YXA、 BXA、 RX30、 RX50
电    表        YK、 YXA、 YXF
电    源        YXF、 YXG、 ZA、 ZL、 USR、 MXR、 JXA、 JXB
电脑通信        YK、 REV、 RSV、 MS5、 MS7
闪 光 灯        FK、 FKX、 SF、 FW、 CFX
普通用品        YK、YXA、YXF、USR、MXR
红宝石RUBYCON电容在国内市场上方便易购,可靠耐用,性价比高,主要是价格便宜,而且性能也不错,尤其是4700uf到10000uf的电容,很多都是红宝石电容,用在电源滤波上,效果不错,当然,容量不能小,否则还是对低频量感改善不大,是DIY发烧友乐于采用的大众化电容。他的声音两端延伸良好而中频稍薄点,通透,层次感也不错,高频稍有点颗粒。应用在大多数中低档功放的滤波电路中,可有相对不错的表现。但是需要注意,因为国内许多厂家为其代工,同伊娜ELNA一样假货特多,笔者曾经看见10000uf/63V的电容只卖3元。
10. SIC-SAFCO
SIC-SAFCO是拥有84年厂史的法国电容厂,就是著名的特弗龙电容的生产厂。ALSIC系列电容是其生产的LL型长寿命低阻抗系列105度耐高温品种,来自法国的补品电解电容特弗龙SIC-SAFCO,音色高贵。高速,高涟波电流,低自感,极低内阻,超长寿命直逼威发RIFA 124系列。低频下潜好,弹性十足,音色甜美温暖,声音秀气 象二八少女一样纯情,解析力也相当高。用它来摩CD机解码,做退藕部分相当完全。其高压电容十分受胆友喜欢。
11.松下电解电容
日本松下公司大家都不陌生,他生产的电解电容素质也相当不俗。最近推出的高可靠的HD系列的SMT型铝电解电容器。可在105℃条件下使用5千小时,在50℃条件下预计其使用寿命可达20年。松下的金字音响专用电解,是我比较喜欢使用的电解电容,声音中性平和,中频自然亲切,高频的层次延伸有不错的表现,柔和细腻感有别于常见的其他日制品电解电容,最值得称赞的是介质损耗角tan值在100Hz与1KHz相差无几,具有优良的高频特性。尽管还不能跟RIFA等品牌叫板,但胜在便宜容易采购以及优良的性价比。国产锺神JA100的早期版本就是采用的他做滤波电容的。
MATSUSHITA  ELECTRIS  FC系列金字电解电容。高频清晰纤细、速度不错、中频比较暖、综合表现超过伊娜ELNA-RJH颇有SILMIC的风范,属于便宜大碗型,很受外国发烧友青睐。高压的用于音响方面有不俗表现,声音综合表现超过ELNA 系列是高性价比产品,松下电容是日系电容里比较特殊的一种,声音温暖,声底偏厚和常见的日系电容的音色不同。FC系列原是用于高频用途的低阻电容后经过外国发烧友挖掘用于音频用途有不俗表现属于高性价比系列。其金字的FOR AUDIO和MASTER(大师)系列电容十分有名。
JUREISRN  PX 系列金字高级音频电解电容。日本原产,粗壮的无氧铜脚。JUREISRN是和MASTER(大师)齐名的松下高级音频电容定制品。用于音响有不俗表现,声音平衡、声底较厚,大气中带一点娇媚,柔和细腻,速度刚好,但瞬态和动态很利害,快上快落很准很乾但却又不会没了声尾和余韵,收放自如那种类型。比MASTER(大师)系列少一分娇媚多一分刚阳。感觉上像是金装ROE和MUSE的合体,音色偏暖。
12.NIPPON CHEMI-CON
拼音太长了,不太容易记,但是那个小盾牌标记相信大家都已经过目不忘了吧,著名的思碧SPRAGUE就是归于他的麾下。这个品牌在国内市场上也有相当的实力。笔者只使用过他的几款一万微法的电容,总体印象还是不错的。由于使用的较少又缺乏对比,所以也不便对其做更多的评价。但笔者个人认为其音质和伊娜ELNA的FOR  AUDIO相比毫不逊色。
(二)、滤波电解电容的选用A、B、C:
    如何选取品牌?这话似问的多余,谁都会知道买名牌,其实这只对了一点。任何一家名牌功放的设计师在确定采用什么品牌规格的电源滤波电容时都会非常慎重的。如果以产地排座次的话,多数人默许的排名是瑞典德国第一,美国英国排第二,日本货打死不用(过激了些)。大多数情况下选威发RIFA会很好,但是相同规格下体积大,价格贵,思碧SPRAGUE也很好,但是高频表现不是强项。世界上名牌电容有好多,各自各风采,各有各绝技,又各自有短项。
    因此音色特点的表现就应该是第一位的。当然是挑选适合自己口味的了。
1. 体积:同规格时,体积大的好还是小的好?这也是经常困绕DIY发烧友的一个问题。先些年国内某杂志曾有文章推荐同规格时优先选取体积小的,理由是卷绕电感小,其实这只说对了一个小的方面。一般的说,作为滤波用电容,涟波电流的大小更重要一些,而同规格下小体积的电容相对于体积大的电容,涟波电流要小一些。有没有体型不大,漏电低、等效串联电阻低、介质损耗角tan低,而涟波电流高、适用温度范围高的铝电解电容?没有!!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高级电容很难做到小体积。说到这里也许你就会明白为何威发RIFA的高档电容总是比其他厂家同规格的体积大了。另一个实例是被兼并后的思碧SPRAGUE电容,同规格下的体积大为缩水,原本40mm×80mm的改成40mm×50mm,但等效串联电阻增加、涟波电流也减小了。
    罗嗦了不少,观点出来了:同规格档次、产品日期相近的前提下,体积大的更好一些!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哦。另外一个与外观体积有关的是,电极采用螺栓的要比板焊式引脚的涟波电流更大些。
2.重量:还有一个重量问题,不同厂家不同规格的电容重量都不相同,很难从重量上来分辨性能的优劣,但是大家还是愿意挑选分量重一点的,认为起码用料会实在些。心理因素更多些吧?其实我也是这样想。实际上不同时期,不同规格的产品差别是很大的,一些早期产品和工业用产品的体积重量都很足,而应用在音响器材上效果却很差。但我想大家总不至于连这都分辨不出吧。在这里再多说一点,就是电容的生产日期,国外品牌上标注的日期是年和周。例如,9808指的是1998年第8周,而不是1998年8月,这一点与中国人的习惯不同。
3. 温度:温度的选取呢?电容器上所标注的温度是指的管芯内铝箔的温度,一般常见的为85度--105度,由于介质损失角 、等效串联电阻 、涟波电流、使用寿命等都与温度有关,相同条件下标称温度高的要更稳定可靠些。所以当然是标称温度高一些的好了。胆机跟纯甲类石机更要优先选用105度规格的。
4. 耐压:耐压呢?电解电容几乎大多数的性能参数与标称耐压大小有关,前面已经叙述过了,只要其他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优选高耐压规格的产品好处多多。普遍认为只要耐压余量为工作电压的15%就够了,但这只是从电原理设计考虑,建议耐压余量为工作电压的30%,毕竟国内的电网电压不是很稳定,笔者所在的区域电压夜间最高时达到250V。但从性能声音的角度选取还是高一些更好。这里不再考虑耐压的安全工作范围,而是高耐压规格的电容具有更好的性能参数。尽量选取同系列产品的高耐压品种你会多多受益的,而你唯一的代价就是多花费点银子。
5. 容量:总容量大些好还是小一点好?都不好!这里有一个校声的问题,总容量大些声音浑厚稳重,中低频段显的浓郁一些,而过大则会影响高频的层次感;总容量偏小的话,则与之相反,高频清秀,层次分明,但缺少分量感,声音轻飘无根。无论是胆机还是石机,都有这个倾向。到底多大为好要根据自己的电路、声音表现去取舍,一般可先比电路设计值预取大一些,然后减小容量,直到你觉得声音合适为准 。
    相同的容量采用一只好还是多只并联好? 一般认为多颗小电容并接成一颗大电容可以降低阻抗,涟波电流要比单只电容来的高,高频层次也优于单只电容。国内大多数功放生产厂家以及我本人也喜欢这样使用。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从校声因素上讲也有不足之处,就是低频的浑厚大气、温暖丰韧上不如单只电容来的好。解剖很多欧美名牌功放,都不喜欢使用多只并联的做法,可能与这点有关。当我们在检讨自己的产品跟欧美产品声音的差距时,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一些做法是否过于教条和机械了?
    在主滤波电容上并联小电容呢? 这个问题似乎大家都已经公认了,对于高频的改善效果确实有效,需要注意的是,并联不同小电容的品种会对高频的表现有一定影响,不可随便找一棵MKP并上既OK,这颗小电容的位置放置在靠近电路端要比直接并联在主滤波电容上更合理些。
    滤波电解电容在胆机中属于仅次于电子管的早衰元件,在石机中的使用寿命跟其他元器件相比恐怕是最短的(机械调控元件不算),使用年久的功放音质劣化大多因素是电容老化引起的。避免超温、超压使用,减少开关机次数(大电流冲击),可以有效的延长使用寿命。考究一些的功放设置开机软启动电路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好处多多,值得提倡。
(二)、滤波电解电容的选用A、B、C:
    如何选取品牌?这话似问的多余,谁都会知道买名牌,其实这只对了一点。任何一家名牌功放的设计师在确定采用什么品牌规格的电源滤波电容时都会非常慎重的。如果以产地排座次的话,多数人默许的排名是瑞典德国第一,美国英国排第二,日本货打死不用(过激了些)。大多数情况下选威发RIFA会很好,但是相同规格下体积大,价格贵,思碧SPRAGUE也很好,但是高频表现不是强项。世界上名牌电容有好多,各自各风采,各有各绝技,又各自有短项。
    因此音色特点的表现就应该是第一位的。当然是挑选适合自己口味的了。
1. 体积:同规格时,体积大的好还是小的好?这也是经常困绕DIY发烧友的一个问题。先些年国内某杂志曾有文章推荐同规格时优先选取体积小的,理由是卷绕电感小,其实这只说对了一个小的方面。一般的说,作为滤波用电容,涟波电流的大小更重要一些,而同规格下小体积的电容相对于体积大的电容,涟波电流要小一些。有没有体型不大,漏电低、等效串联电阻低、介质损耗角tan低,而涟波电流高、适用温度范围高的铝电解电容?没有!!同时满足这些条件的高级电容很难做到小体积。说到这里也许你就会明白为何威发RIFA的高档电容总是比其他厂家同规格的体积大了。另一个实例是被兼并后的思碧SPRAGUE电容,同规格下的体积大为缩水,原本40mm×80mm的改成40mm×50mm,但等效串联电阻增加、涟波电流也减小了。
    罗嗦了不少,观点出来了:同规格档次、产品日期相近的前提下,体积大的更好一些!当然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哦。另外一个与外观体积有关的是,电极采用螺栓的要比板焊式引脚的涟波电流更大些。
2.重量:还有一个重量问题,不同厂家不同规格的电容重量都不相同,很难从重量上来分辨性能的优劣,但是大家还是愿意挑选分量重一点的,认为起码用料会实在些。心理因素更多些吧?其实我也是这样想。实际上不同时期,不同规格的产品差别是很大的,一些早期产品和工业用产品的体积重量都很足,而应用在音响器材上效果却很差。但我想大家总不至于连这都分辨不出吧。在这里再多说一点,就是电容的生产日期,国外品牌上标注的日期是年和周。例如,9808指的是1998年第8周,而不是1998年8月,这一点与中国人的习惯不同。
3. 温度:温度的选取呢?电容器上所标注的温度是指的管芯内铝箔的温度,一般常见的为85度--105度,由于介质损失角 、等效串联电阻 、涟波电流、使用寿命等都与温度有关,相同条件下标称温度高的要更稳定可靠些。所以当然是标称温度高一些的好了。胆机跟纯甲类石机更要优先选用105度规格的。
4. 耐压:耐压呢?电解电容几乎大多数的性能参数与标称耐压大小有关,前面已经叙述过了,只要其他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优选高耐压规格的产品好处多多。普遍认为只要耐压余量为工作电压的15%就够了,但这只是从电原理设计考虑,建议耐压余量为工作电压的30%,毕竟国内的电网电压不是很稳定,笔者所在的区域电压夜间最高时达到250V。但从性能声音的角度选取还是高一些更好。这里不再考虑耐压的安全工作范围,而是高耐压规格的电容具有更好的性能参数。尽量选取同系列产品的高耐压品种你会多多受益的,而你唯一的代价就是多花费点银子。
5. 容量:总容量大些好还是小一点好?都不好!这里有一个校声的问题,总容量大些声音浑厚稳重,中低频段显的浓郁一些,而过大则会影响高频的层次感;总容量偏小的话,则与之相反,高频清秀,层次分明,但缺少分量感,声音轻飘无根。无论是胆机还是石机,都有这个倾向。到底多大为好要根据自己的电路、声音表现去取舍,一般可先比电路设计值预取大一些,然后减小容量,直到你觉得声音合适为准 。
    相同的容量采用一只好还是多只并联好? 一般认为多颗小电容并接成一颗大电容可以降低阻抗,涟波电流要比单只电容来的高,高频层次也优于单只电容。国内大多数功放生产厂家以及我本人也喜欢这样使用。但实际上这种做法从校声因素上讲也有不足之处,就是低频的浑厚大气、温暖丰韧上不如单只电容来的好。解剖很多欧美名牌功放,都不喜欢使用多只并联的做法,可能与这点有关。当我们在检讨自己的产品跟欧美产品声音的差距时,有没有想到我们的一些做法是否过于教条和机械了?
    在主滤波电容上并联小电容呢? 这个问题似乎大家都已经公认了,对于高频的改善效果确实有效,需要注意的是,并联不同小电容的品种会对高频的表现有一定影响,不可随便找一棵MKP并上既OK,这颗小电容的位置放置在靠近电路端要比直接并联在主滤波电容上更合理些。
    滤波电解电容在胆机中属于仅次于电子管的早衰元件,在石机中的使用寿命跟其他元器件相比恐怕是最短的(机械调控元件不算),使用年久的功放音质劣化大多因素是电容老化引起的。避免超温、超压使用,减少开关机次数(大电流冲击),可以有效的延长使用寿命。考究一些的功放设置开机软启动电路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好处多多,值得提倡。

楼主:
(转贴之四)

(一)、常用的耦合电容器
1.威马WIMA
在音响器材中所使用的薄膜电容器,成名最早,知名度最高的,首推有红色仙丹或是德国仙丹之称的威马WIMA电容器。但是由于假货太多,影响了它在发烧友心目中的地位?但是真金不怕火炼,如果能买到真的威马WIMA电容,用到音响系统中还是会有很大的改善效果的。
我一般喜欢在耦合电路中用威马WIMA电容,此举对音色取向会有较大的影响,特别是突出了中高频的细节。另外,大量小容量的电容(<0.1uF)一般我也用威马WIMA,主要是从高频特性上考虑的。
    在早年台湾还未出现所谓的补品零件时,威马WIMA是当时市面上唯一买得到的高级货色。虽然材料及技术的进步及市场的需求,各种品牌的高级薄膜电容已经多得令人眼花撩乱,但威马WIMA仍应是最为人所熟知的品牌。
威马WIMA电容器的特点是速度快、损耗低,音质表现自然平衡,音色偏冷,适合多种听音要求。
威马WIMA电容品种较多,常见的威马WIMA电容又三种:MKP,MKT,MKC,分别代表了不同的三种介质,国内一般都通称为CBB电容,其实,三种当中音色以MKP(聚丙烯)为最佳,其次是MKT(聚苯乙烯),然后是MKC(聚醋酸乙烯),然而,MKC的温度特性却是最好的,所以不好一概而论谁最好。早期威马WIMA最有名的电容,则当属编号MKP-10的PP质电容。因此在不同的场合又不同的选择,现在最好是BLACK  BOX,其次是MKP、MKT,MKC现在市面上多为拆机品,价格也不算贵。
2.ERO
在WIMA之後,音响产品也使用得很多,很有历史的,是同为德国品牌的ERO电容。ERO电容最常见到的是绿色,也有一些是蓝色,与WIMA同时组装在电路板上时,相映成趣,煞是好看。ERO是薄膜电容的牌子,而ROE则是另一种高级电解质电容器的品牌,两者英文字母一样,但顺序不同,读者不可搞混,ERO特性与WIMA相近,我一般也喜欢把它用作耦合,以及功放电路中的反馈端对地隔直电容,绝缘电阻很大,损耗较小,音色中性。
3.西门子SIEMENS
同为德国品牌,但是音响产品中使用得不太多的是西门子电容,这个牌子的电解质电容器和薄膜电容器却为德国的HI-END名厂MBL所乐於采用,而且表现极为出色,尤其是中频很疏松很宽厚饱满,音乐感很优异,但是速度偏慢,高低音都欠佳,尤其是高音不太好,但实力不容小觑。
4.菲力浦PHILIPS
菲力浦PHILIPS是个很大的企业集团,旗下生产制造的产品种类真是不计其数,从最普及的民生家电产品,到最尖端的太空科技,层面广泛,当然电容器的生产,也是不会漏掉的。它家的电容器,外表是呈现一种淡淡的水蓝色,近来常常可以在音响器材中发现。国内音响生产厂家八达的新产品DC--211SE内的耦合电容就是用的他,可见其实力和地位。
5.威发RIFA
威发RIFA是瑞典品牌的高级电容,常见到的PP质电容是蓝色的,规格特性与声音表现均非常优秀,但是价格同样地也非常昂贵,因此甚少有音响厂家使用,但是我只要指出三家使用此品牌的音响名厂,你大概就可以明白它的实力所在了。哪三家呢?丹麦的GRYPHON,美国的MARK LEIVENSON以及CELLO。这种电容最适合进补分频器,对高频穿透力极强。
6.WONDER
WONDER电容及RELCAP电容都是在这几年很出过一阵子风头的高级电容,WONDER电容的使用以COUNTERPOINT的机器最为著名,AUDIO RESEARCH也使用它,外观呈白色圆筒型,封胶是绿色;RELCAP则以AUDIO RESEARCH的使用最出名,外观呈淡的椭圆柱型。
7.苏伦SOLEN
法国SOLEN,国内称“苏伦”电容,法国的苏伦SOLEN电容这几年也窜红得很快,国内多见的是MKP,它的外观呈圆筒型,黑色表皮,两端封胶有砖红色及灰色两种,体积较大,安装时应注意。它是目前为止,唯一生产大容量MKP质电容(可达200F)的知名厂家。在音箱分频和耦合中常用,价格比较昂贵,但是效果不错。法国苏伦SOLEN电容用在耦合电路中,可以获得一种华丽的音色(当然有人认为那是一种冷艳的音色,只能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其音色浓郁阴柔,富有音乐感。过于火辣的器材适合用苏伦SOLEN进补,最为突出表现是损耗角正切值(tgδ)特别低,不愧为世界王牌聚丙烯电容!因此被誉为极品的法国苏伦SOLEN电容多用于顶级放大器或高档音箱的分频器中,举其知名著有:丹麦的DYNAUDIO喇叭,美国的INFINITY喇叭(包括IRS-V的中高音柱),法国的JM LAB喇叭(旗舰的ALCOR及UTOPIA更别具用心地在喇叭背板上,以透明的压克力秀出特别定制的超级大苏伦SOLEN电容,以示其用料之不凡。)此外,在许多知名厂家的晶体机或管机电路中均使用得很多。我最近设计的一款功放中就用了两枚苏伦SOLEN电容做耦合,另外还打算在电源滤波电容上并联上两枚几个微法的苏伦SOLEN,据称这对于改善高频细节很有帮助。
8.MIT
MIT电容以历史而言,是最年轻的高级电容,上市至今,可能连三年都不到,但是自从一推出,即可以「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来形容,曾经一度是整个HI-END音响圈的话题。究其原因一是它的构造特殊,MIT电容是一种复合电容(MULTI CAP),意即一个电容实际上内部是由多个电容并联复合而成,这么做有什么优点呢?可以再一次地降低电容内部的等效串联电阻及等效串联电感值,使得MIT电容更接近於理想电容,所以一切该有的技术规格特性也都是很优秀的罗!当然啦,这么做是得付出代价的,MIT电容的价格之昂贵,足以令想采用它的厂家或个人望而却步,这也是它第二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另外它的体积以相同容量而言也比较大,在讲究零件实装密度的电路上,应用的方便性会受限制。它的外观是白色的椭圆柱型,引线很粗,封胶则是黑色的,同时它有金属箔及金属化薄膜两种型式。
9. 伊娜ELNA
日本伊娜ELNA补品电容:用料上乘,引脚采用无氧铜材料制成,铝箔电极采用陶瓷微粒工艺,外形尺寸较大,最为突出表现是损耗角正切值(tgδ)特别低。
伊娜ELNA补品电容有CERAFINE(红袍)、DUOREX(紫袍)、LONGLIFE、SILMIC(棕神)、FOR AUDIO几种。CERAFINE和DUOREX音质表现音色通透、速度均属中等;FOR AUDIO的音质音色甜美;LONGLIFE和SILMIC的音质表现快速有力,适合表现现代音乐。另外,伊娜ELNA还有蓝袍,其音质表现中等。
10.黑金刚BLACK GATE F
黑金刚(BLACK GATE F):音色醇厚,对增加器材的音乐表现力大有帮助,适用于耦合电路。
11.松下金字补品电容
松下金字补品电容:音色均衡,最为突出的表现是损耗角正切值(tgδ)在100hz与1khz相差无几。
12. 红宝石RUBYCON
红宝石(RUBYCON)电容:作耦合高低频响较好,主要用在电源退耦,红宝石电容是国产功放用得最多的品牌之一。但是假货也多。
13. 日本三洋OS-CON
日本三洋OS-CON电容:这种电容的电解质是固态的,其耐压不高,OS-CON电容优点是高频性能好,寿命长,是普通电容所不能比的。音质表现音色甜美,非常自然。
14. 钽电容
钽电容:电流小、稳定性好,但作耦合用时高频柔弱无力、缺乏穿透力,因而不适合作耦合用,作退耦用较好。但是用在集成块功率放大器的耦合上,对于音乐的细节表现不俗,建议和其它电容并联使用。
15. 汤姆逊
汤姆逊MKP电容:音质表现自然平衡,中高频比较丰富。与WIMA电容较接近。
16. 日本乐声
日本乐声金属化无感CBB电容:音质表现自然平衡比汤姆逊MKP电容略逊一筹。
17. SIC-SAFCO
SIC-SAFCO是拥有84年厂史的法国电容厂,就是著名的特弗龙电容的生产厂。ALSIC系列电容是其生产的LL型长寿命低阻抗系列105度耐高温品种,来自法国的补品电解电容特弗龙SIC-SAFCO,音色高贵。高速,高涟波电流,低自感,极低内阻,超长寿命直逼威发RIFA 124系列。低频下潜好,弹性十足,音色甜美温暖,声音秀气象二八少女一样纯情,解析力也相当高。用它来摩CD机解码,做退藕部分相当完全。其高压电容十分受胆友喜欢。
(二)、上机试听电容
1.MIT RTX
    MIT是美国的顶级电容,也是一个很年轻的高級电容。RTX是MIT电容中最高级的电容.我们把MIT RTX电容作为参考电容是因为这款电容大家比较熟悉,有着非常优秀的性能和声音,从其经久不衰的畅销历史以及在众多的进口名品高档前级里面的出镜率上,可以透视出该电容的实力。
    上机试听:MIT RTX的声音平衡规矩,有着出色的解析力,密度质感不过不失,各种乐器的声色还原质朴真实,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染色夸张。具有非常优秀的瞬变反映,对微弱信号的还原再生极为出色。定位准确,场面宏大动态凌厉。
2.丹麦JENSEN电容
1.1丹麦JENSEN油浸铜管铜膜电容
    丹麦JENSEN是一间老牌的电容生产厂,在笔者的一大堆古老零件中就有丹麦JENSEN油浸电容在内,在九十年代初的电子仪器、通讯仪器甚至军用仪器中均可见JENSEN油浸电容的身影,可见JENSEN电容历史之悠久、品质之高和质量之稳定及品管之严格是早有定论的。JENSEN音响电容主要分为铝箔、铜箔、银箔三种,铝箔电容是铜引脚,而铜箔和银箔电容均是银引脚,圆柱型侧面黑橡胶封装及两头出脚。JENSEN的油浸铜管铜膜电容也是近几年胆机发烧友喜欢采用的一只著名电容,在一些注重“味道”的进口前级里面也时有采用。拥有很高的知名度,以其特有的音色而倍受很多胆友的拥戴。
    JENSEN油浸铜管铜膜电容的声音跟其他品牌电容的声音有着比较明显的区别,对整台机器的声底风格影响很大,JENSEN油浸铜箔电容一接上机子,令笔者大吃一惊,从音箱放出的音乐让笔者疑是到了仙境,仙乐飘飘,让人忘却人间繁嚣,全情地投入到音乐的每个音符中。一换上该电容后,整个声底变的温暖顺滑了下来,跟参考电容相比较他的声音速度梢慢了些,低频量感多了些下潜更深,更松软。但冲击力跟弹跳感要比参考电容逊色一点。中频段是该电容的强项,跟参考电容相比较声音略厚丰润浓郁梢有染色,表现人声有血有肉更自然亲切。但密度质感梢内敛了些,乐器的线条感也梢梢朦胧,这种声底在表现人声弦乐时会比较耐听,但表现交响乐时在坚实度、冲击力以及爆棚场面的勾画能力上会逊 色一点,该电容的高频也很有特点,细腻不毛糙,没有尖刺感,久听不头疼。但瞬变梢欠了点,高频乐器的音头上升速度也略慢。总体上说来该电容倾向偏“美”风格,但也或多或少的损失了部分“HI-FI”元素,正所谓“甘蔗没有两头甜”,很多追求“味道”的胆友会很喜欢这种声音。
本来是试听电容,却让笔者一整个下午都不停地播唱以往耳熟能详的唱片,特别是接上英国君子的黑胶碟唱机和德国MBL唱头放大器(此乃笔者"造"的唱头放大器,以后有机会再与大家分享制作的点滴)后,黑胶唱片的浓烈、生动、人性的音符实时充满笔者的听音室,叫人陶醉,正是此音只应天上有,忘却人世几轮回。如是者听到晚上两点都欲罢不能。JENSEN油浸铜膜电容最吸引人之处就是其轻松自然地让音乐表现出来,全然没有压力和烦燥。此种特质是会令人一听而上瘾的。此电容的全频分析力是此次试听电容中最高的,用上后听以往非常熟悉的唱片都能听出更多的细节和变化,使音乐更为动听。在音场的表现上更是大赢家,音场宽、深、高,乐队中各人的左右前后排位一目了然,常听别人说音场定位好到能数人头,笔者此次真是深有感受,在笔者的系统中虽未致能数人头这么厉害,但每位乐手的表现却能清楚表现出来。听歌剧时,每位演员唱歌的位置和边唱边走动的位置变化一目了然,令人大呼过瘾。音色上,此电容晶莹通透,令人想起中国极品丝绸,高贵、文雅中带着柔和的光泽。全频段上声音密度高,低频弹跳力一流且下潜深。音质是此次试听电容中最好之一。此电容另一个特点是声音的丰厚程度并不是最好的,起码是略逊于参考电容,但并不会给人单薄的感觉。虽然此电容的声音质感不是最强的,但其轻松柔美的声音特性令人很容易投入音乐中去。这是一只奇高分析力又非常音乐化的极品级音响电容,是能令笔者感动的极少数电子组件之一(以前能令笔者感动的只有美国西电WE285E输入牛和英国TCC油浸电容)。是次试听完毕后,令笔者从当月工资中拿出超过1000大元把两只JENSEN油浸铜箔电容留下以作参考之用。
铜管电容在保持了纸管电容音色通透细腻音场宽大的特点的同时令动态大了不少,强弱对比更为明显,音色更为丰富多彩和浓艳,整体的声音能量感增强了许多,由于份量感大大增加,使得声像更为实在和立体(这在听钢琴时最为突出),各种声音细节丰富清晰,各种声音的谐波和泛音随处可见,整体音乐气氛非常热烈和充满动感。
    可以说,在此次测评的所有电容当中,JENSEN铜箔铜管是音乐味最浓郁、音乐色彩最撩人的电容。
    JENSEN铜箔铜管电容的声音取向明显的不一样,或许是设计师声音美学观的截然不同,JENSEN铜箔铜管传达的是一种唯美的、修饰过的、好听的音乐。
    它的中频段表现出来的情感,的确是此次所有测评电容中最为强烈的,甚至可以用浓烈来形容,这在听人声和小提琴的时候非常受用。它诠释的小提琴,是温文尔雅、甜润多汁的,或许质感不是那么强烈,或许也不是那么真实,但是它的的确确很好听,很舒服。听人声就更加明显了,无论是人声的厚润度还是流畅感,绝对是名列前茅。
    跟他家的纸管电容比较,铜箔铜管电容的声音流畅度更佳,情感表现力更强,但全频段的颗粒度稍大,背景也比纸管电容显得稍微嘈杂了一点。
    从整体风格上来讲,铜箔铜管电容的速度感和低频表现确实不是强项。和大多数油浸电容一样,它的速度偏慢,进而也影响到它的瞬态反应(这一点对电容来说尤其重要),因此,建议大家在选择这款电容的时候,容量一定要控制妥当,否则极易出现中低频臃肿、拖沓的不良现象。但是,假如容量选择恰当、与你的整体风格相符的话,JENSEN铜箔铜管电容的声音会让你听得很惬意,让你着实沉醉在音乐当中。
1.2丹麦JENSEN油浸铝箔电容
  从铜箔电容换上铝箔电容,一下子令人有从仙境回到人间的感觉,感觉上是踏实了一些。铝箔电容的声音密度也很高,并且在声音的丰满程度上感觉比铜箔电容还要好(可能是声音松散一点而给人的错觉吧)。铝箔电容带有JENSEN油浸电容的特点,不粗、不燥,透明度与音乐细节俱佳,低频弹跳力强,音乐信息量大,音乐韵味浓烈,声音表现同样轻松自然,是很耐听的电容。与参考电容相比,音色是带点金黄而显其柔美,音色的浓烈程度优于参考电容,味道也比参考电容好,中频的表现很能讨好人的耳朵。但在音场的表现力、分析力和声音的力度感上略逊于参考电容。与"土炮党"以往爱用的老电容--美国思碧维他命Q油浸电容相比,笔者认为在多方面都胜出,特别是音色的分辨力和声音结像力上更是大幅度抛离对手,而且分析力也是高出不少,与同门的铜箔电容相比,声底十分相似,唯由于低了一个档次,故整体声音素质上是低约一班,但考虑到其更大的宽容度和更厚的声底及平易近人的价格,笔者觉得值得向读者大力推荐。
1.3丹麦JENSEN银箔油浸电容

楼主:
(转贴之五)

此乃英国AUDIO NOTE高价胆机的必然配备。若你明白什么是极品的水晶,就能体会到笔者试听油浸银箔电容时的感受,纯洁、飘逸、透明的声音令人疑已修成正果,位列仙班。世间上用来赞美极品级音响的词语用在她身上一点都不为过,甚至笔者认为,她给你的音乐感受用言语来形容都显得有点苍白,她能令你细细体会每段音乐深处动人心弦的元素。JENSEN银箔电容简直就是人间的仙品,你想要的她能满足你,你未发现的她却能诱导你去找寻、挖掘。笔者现深深体会到台湾300B资深玩家柯俊郎打造他的300B时,为什么特意向丹麦JENSEN厂订造银箔油浸电容。当然,仙品级的东西都是昂贵的,一讲到她的价格(约为特富龙电容的三倍)真令笔者无法感动,希望JENSEN厂能体恤到广大"土炮"友的境况把她的价格降下来,让我等打工的"土炮"友都能一亲美人的香泽。哎!毕竟,曾经拥有已令笔者开怀不已,唯有努力赚钱再把美人迎娶回家,美人等我呀!此次试听电容费时颇长,连五、一假期都全搭上了。在此谢谢广州向华音响技术有限公司的大力协助,提供本次测试的全部电阻、电容。单个电容试听完成后,又再来回地作彼此的比较,并把它们相互搭配使用。单论每个电容而言,毕竟是一分钱一分货,价钱越贵声音素质也相对越高。但在此笔者要特别强调,零件运用之度重在配搭,正所谓世间万物皆讲究阴阳之平衡。在你的机子里,最贵的不一定就是最合用的。应针对自己机子的情况,有针对性地选用合适的电容作调配之用。例如机子声音暗,动力不足和分析力不足,可选用MIT;声音单薄火气猛可选用REL-CAP等。
1.4丹麦JENSEN铜箔纸管
JENSEN纸管电容除拥有铜箔电容的全部优点外,背景更显得宁静一些, 声音的细致程度更好, 颗粒更细,中高频更为飘逸声音密度高的同时更具形体感。那种流动的音乐非常迷人。JENSEN纸管电容最吸引我的是它极其细腻和流畅的音乐感。不管是和参考电容对比,还是和此次参与测评的其他电容对比,它的细腻度绝对是首屈一指的。除此之外,它的背景宁静度也是全场桂冠。
    它诠释的音乐,是一种稍带暖意,细腻、柔和、甜润的感受。如果从客观的角度去分析,它的高频延伸不如MCAP油浸银膜,它的低频弹跳又不如卡达斯金膜电容,但是,它就是有一种让你忘情投入去欣赏音乐的本事。这个时候,你不会去顾及什么音场、解析力、两端延伸……,你听到的,你感受到的,只有音乐。
    如果从生声音本身的角度去剖析,它的中高频比起其他电容,在情感的表达方面更为传情,实质上,是因为它的中高频频段密度更高、更为厚润饱满所致。这一点,也是此次测评的所有电容当中,非常突出的一点。
    如果你喜欢较为温暖厚润、细腻柔媚、音乐味十分浓郁的声音,JENSEN纸管电容可以完全满足你。
对于JENSEN纸管电容,一位稳重的胆机设计师说的好:他是味精也是染料,他可以给你一种美艳,但给不了你准确的声音。其轻松自然的演绎,沒有压力和烦躁的特点是其最大的买点。然高昂的售价又倍受人微词。
3.M-CAP 锡箔、银膜电容:
    M-CAP一个来自德国MUNDORF SUPREME公司的极品电容,是该公司跟一家研究所的合作产品。该公司称M-CAP电容在努力做到出类拔萃的性能指标的同时,反复多次的进行材料组合对比实验,结构工艺调整实验,每一个微小的实验对比环节都是有经验丰富的工程技术人员跟资力深厚的音响评论人员进行反复多次的对比试听,并以听感为第一要素而最终定型的。
   M-CAP的音响专用电容中MKP材质者以黑色胶膜包覆,耐压值分400V与630V两种,蓝色包装者是无极性的电解电容,厂方表示其音色之佳可以傲视任何同类产品,而黑色的MKP电容厂方推荐适用于分音器与前后级的放大线路中。
    特殊的銀箔捲繞技術,能消除一般電容器難以消除的電感量(影響高及超高頻的再生),SILVER/OIL高純度銀箔灌油電容,反映在聲音的表現上,超高頻和極低頻的兩端無限延伸,且具有重量感,能將聲音的厚度完美展現,極重的銀箔和紙質灌油技術,能徹底消除不當的震動,及麥克風效應,所帶來的影響音質不佳的因素,800V AC 1200V DC高耐壓,使用範圍寬廣、穩定、安全,及長壽命的設計。所有M- CAP電容於出廠前經多重測試精密度量, M-Cap高純度銀箔灌油電容誤差低至2%以內,通常誤差維持在1%,每一支M- CAP高純度銀箔灌油電容無須再行配對。M- CAP高純度銀箔灌油電容,能明顯地改善聲音的表現,難以用言語形容的高貴感,極佳的聲音細節表現,非常平坦及線性的頻率響應,高度透明充滿活力的聲音。實際的創新,超越一般電容設計,從未有過的聲音表現,將音樂表現推至藝術境界,名幅其實的HI-END。
    用途:喇叭分音器的交連或旁路,真空管 ( 膽機 )高電壓交連,如果要用两个字来形容MCAP油浸银膜电容的话,那就是“全面”。可以说,这是我目前为止听到的音乐味和HIFI性俱佳的电容。
    音色上,通透细腻流畅鲜活,没有明显的染色,也不是一些朋友喜欢的那种“温暖”的味道,但是,它诠释的声音,照样很吸引人,很感染人。
    极高频的延伸在此次测试的电容中是最好的,可以明显的听出,它的高频延伸明显要比JENSEN高出一截,甚至也比卡达斯稍好一些。中频的厚度和润泽度居中,但是质感和密度的表现堪称典范。这在听比较醇厚的人声时,相当明显,也极为受用。低频的表现照样可圈可点,质感和清晰度相当不错,低频的下潜和力度好过JENSEN,量感比JENSEN的两款电容都要小些。这款电容的解析力是相当不错的,细节表现居于前列,尤其是中高频和极高频段的细节表现,也是全场最佳。有一点令我非常喜欢:大凡油浸电容,都有着很不错的韵味,或者说,音乐味十分好,但是也不可避免的牺牲一些HIFI性。但是,MCAP油浸银膜电容却是另类:由于是银导体的缘故,它的瞬态、速度表现都是相当不错的,而且声音明显的要通透、鲜活。
    总而言之,它可以让你听到一种自然、流畅、有活力而没有压力的轻松音乐试听M-CAP锡箔电容,该电容的通透感非常好,铜管乐的辉煌,弦乐的泛音要明显的有别于其他几款电容,开扬鲜活真实.钗、铜锣等金属乐器的泛音余韵似行云如流水,潺潺袅袅回味无穷。响板、板鼓等打击乐器的清脆饱满坚实感强烈,碰铃的碰击感,鼓锤接触鼓面时的弹跳感,钢琴高音区键盘回弹的 “颗粒感”,小提琴高把位弓弦摩擦出的丝丝缕缕都给人以明显的感受。乐器线条勾勒清晰可辨。
  对于用惯了油浸电容的烧友来说,换上M-CAP锡箔电容后会给你一个全新的感受,他们是两种不同的风格。M-CAP锡箔电容超凡的解析力会让你惊觉到底以前遗漏了多少跃动的音符!单就“HI-FI”元素的表现来说,这真是一款不可多得的好电容。当然也有朋友批评他过于“HI-FI”了些,少了点“音乐感”,说到底就跟“LP”、“CD”之争一样,除去口味喜好以外,对音乐,乐器的认识也左右了个人的听评尺码。任何元件都有自己的优点跟缺点,只要我们认识到了他们各自的利弊,在使用过程中如何扬长避短为己所用才是智者。
    在一些采用耦合电容的后级功放中,为保证低频下限的拓展,耦合电容的容量会采用的很大,这在一定程度上既大大增加了成本也影响了高频的穿透力。一个折中的好办法就是在一个大电容上并联一个高素质的小电容,而并联M- CAP锡箔电容就是一个良好的选择,试验得出RIFA420+M-CAP、大SOLEN+M-CAP 都是良好的搭配,对改善高频的细腻延伸和通透感以及弱音细节的再生,效果很很显著。相对于其他电容,此款电容的性价比应该是比较高的,以他的身价相比较他的声音表现,足可以让贵他很多的一些“极品”电容无地自容。
  M-CAP的油浸银膜电容体积小巧,耐压高,具有银导体在声音还原中的一切特质,声音通透甜嫩富有光泽,清新细腻柔顺流畅。没有刻意强调的频段,没有故意修饰的音域,整体的平衡度是所有试听电容里面最好的。他的高频有别于自家的锡箔电容,内敛一些,量感上要少一点,但穿透力要更好一些,更自然更细腻,说句土的掉渣的话就是更有“音乐味”些。中频段的还原很有吸引力,人声的表现极具人性化,无论是男生还是女声都能给人以富有磁性的魅力,不算淳厚但也不薄,密度质感不过不失。实在难以使用自己贫乏的语汇去准确恰当的形容他的声音表现,我只能说他是一款具有优秀性价比,非常中性非常全面的极品电容!
    需要注意的是这款油浸银膜电容非常难褒,需要比其他电容长的多的时间才能进入状态。而且褒透后跟没褒声音差别非常大,若不经过熟褒抓过来就上机试听的话,他很可能会让你失望。笔者初次使用他时由于褒的时间不够,感觉不到他有多大的诱惑力,感觉一般般。使用一段时间后当再次跟其他油浸电容对比时才发觉:士“褒”三日则当刮目相看了,声音已经完全不是初听时的感觉,截然不是一个档次。既有不过不失的“HI-FI元素”,又有大多数人喜欢的细腻温暖顺滑的“音乐感”,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声音表现,他已经是我最喜欢使用的电容之一了。
4.MIT的PPFX-S锡箔电容
MIT的PPFX-S是笔者使用了多年的一款锡箔电容,此电容很重,声音表现是音场宽大,中频丰富,低频弹跳力好,凝聚力优秀,声音密度高且有较好的份量感,音色高贵华丽(明显地带有特富龙电容的影子),音乐表情丰富,在解析力及透明度方面也是有过人的表现。此款电容在加拿大SONIC FRONTIERS、美国AUDIO RESEARCH、CARY、AYRE等欧美名机上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素质早有定论,是电容中的上上之品且性价比很高。若硬要在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只能说它的声音较侧重于热情奔放一面,若在电路中用一些内敛一点的零件去配搭使用,则不失为一个颇值得选择的好电容。是次试听除把所试电容用在交连位置,也试用在电源退耦和局部反馈回路上,电容用在不同位置时,声音表现特点基本不变。MIT RTX 是十分中性无染的风格,典型的监听电容,它可以原汁原味的传达录音中的绝大多数信息,而不管是好听还是不好听,它都不会去修饰、去掩盖。
5.法国SOLEN (苏伦) SCR电容
此乃新一代专为音响而设计的SCR电容。旧款的苏伦SOLEN电容有大S和SCR两种,侧面封装分别是灰色和红色的,而新的SCR是全黑色且重量也超过旧款电容两倍以上,与参考电容相似,是一款锡箔电容,新的SCR电容可以说是针对旧款苏伦SOLEN电容的缺点而重新设计,已改正了旧款苏伦SOLEN电容雾气重、音色分辨力差的缺点。音色也带一点亮丽但高频并不会"过冲"。在中频、低频段的透明程度上竟比参考电容还要好一些,而低频的弹跳力和凝聚程度与参考电容相似。可能由于与参考电容一样都是锡箔电容的缘故,所以两者声底竟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进行比较SCR在高频的信息量少于参考电容,解析力也略逊于参考电容,声音的质感也稍逊于参考电容,但在价格上却比参考电容便宜一大截,无疑SCR是颇为值得试用的一款电容。读者在使用此款电容作交连时,一般不需像旧款苏伦SOLEN一样并MIT电容以提高速度和修正音色,若想增加高频的信息量,可并联一只AUDIO-CAP RT 0.01μf小电容,则已颇有收效,若然想更上一层楼,可并联一只REL-CAP 0.01μf特富龙电容,则信息量会增加,有增质感和提高音色高贵感之能力。试音后发觉音效表现果然不凡,声底别有风采,确实值得一用,有相见恨晚之感。
1.1用于胆机电源B+滤波电路
这种黑色的苏伦SOLEN电容是聚丙烯薄膜电容,具有漏电小、反应速度快和无电感等特点,用于胆机电源B+滤波电路效果极佳。试验的胆机是两级6922A类放大并有大环路负反馈的前级放大器,电源部分的高压是采用倍压整流和CLC的π 形滤波电路。经过多次调整试听发现,当C1、C2、C3、C4、用10μf或18μf时,放大器稍有些交流声。而当C1、C2、用到30μf且C3、C4用18μf时,将前级放大器和功放(300B单端机)的音量电位器全开启,耳朵靠近扬声器也听不到交流声和噪声,十分宁静。整个放音系统信噪比很高,达到了极好的效果。其音效也不俗,放音从容不迫、毫不拘谨。温暖的胆味极浓,聆听者也感到非常轻松。低音滚滚,大鼓声槌槌到肉,仿佛能看出鼓皮在震动,鼓槌打到鼓皮上有一种粘性,甚感过瘾。中低频的厚度也不错,低频的力度、重度好且有弹性。另外,音乐的密度极佳,情感的表达也较好,并且富有活力,弱音的捕捉能力十分好。高音圆润、自然,齿音也很清晰。可能是电源供电充足的原因,随你怎样开大音量也没有声嘶力竭的现象,让人听了感觉很舒服。通过试验可知,前级放大器上C1、C2、C3、C4的容量有30~ 40μf已能满足要求。如果再加大容量会使投资增大,而且效果并不会改善多少。
    一般业余焊机者制作的胆机,其信噪比不容易达到很高,在扬声器前20cm以外听不到明显的交流声或噪声已经很不错了。这是由于现在一般的B+滤波电路中使用大容量的电解电容。这种电容是卷绕的,因此它存在着电感量,而且电容量越大、绕的圈数越多则电感量也越大。由于电感量的存在,因此交流电源在电网中受污染的高频杂波在滤波电路中的感抗较大,不能被旁路掉。而当使用无感的薄膜电容时,高频杂波便被电容旁路掉了。因此,直流高压更平直、更干净,放大器的信噪比也就更高。音乐背景宁静的同时也带来了更优异的动态和更多的细节,并且音乐信号的波形也较好,乐声自然悦耳。这时听女声的演绎如邓丽君的娇媚、蔡琴的幽怨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再听萨克斯从容不迫的演奏中更有中气,空气感足且韵味更佳,圆润甜美的音色会使聆听者不禁闻声起舞。
    由于苏伦SOLEN电容较大容量的耐压只有400V,因此作电源直流高压滤波时,用在屏压较低的电压放大管胆机上更为合适,如6DJ8、6922和6N3等。这些胆管在150V以下( 或几十伏)使用良好的特性。如果用于B+电压较高的胆机上,如两级12AX7或6SN7等,那么当B+电压在280~ 300V时,刚开机的瞬间B+电压会超过400V或更高。用400V耐压的品种则不安全,需两只串联使用,这无疑又增加了大量投资。
1.2用于作输出交连
    苏伦SOLEN电容的音域宽广,有极好的音色,用于级间耦合交连更为合适,特别是作输出交连会得到十分好的效果。众所周知,现在前级放大器的线路一般有两大类。一类为一级或两级A类放大,另一类为SRPP线路或加阴极输出器。这两种线路的形式不同,音色的表现也不尽相同。一般A类放大线路的胆味较浓,音色柔顺、甜美,韵味较好。而SRPP线路是现代音响的音色,频响较宽且平直,还具有低音冲击力强、动态凌厉等特点。将电容用于各种线路上的表现也不一样,用于输出交连的位置还受工作电压、电流的影响。要达到一定的表现能力所需要的容量也不一样,需经过多次校声才能确定。
    苏伦SOLEN电容一般被大家认为较中性,音色清丽、从容。其实还不单单如此,笔者还发现将其用于各种放大线路上都能充分发挥线路的特性。如用在A类放大线路作输出交连或电源B+滤波能使A类放大的音色更加浓艳、音乐味更足、乐声密度增强。如校声得宜则可以得到极好的音色,将传统胆机的优异性能充分展现在听者面前。如用于SRPP线路上定会让您体验到现代胆机的风采。总之,它有使"红的更红,花的更鲜艳"的本领。将其在两级6922A类放大的前级放大器上试用,当输出交连电容用1.5μ F时放音,音色通透、甜润、圆滑,音乐感很浓,阵阵低音荡入肺腑。放《蔡琴老歌》时低音很有力度,中低频雄浑,音乐的密度感也不错,有很好的弹跳力和韧力。如果听低音较重的音乐则低音显得有点臃肿,高、中、低音的平衡有些差。如放蔡琴的原声带《永恒的老歌》一碟时,第4首"痴痴的等"一曲的低音份量就显得稍重。当换用较小容量的电容时低频的力度、厚度有所减小,全频的平衡也好转了不少。当用到0.47μ F 时,音色极为通透、耐听,低频的份量、力度也恰到好处,中低频的厚度也不错。此时不论韵味或是情感都已达到了相当不错的境界,并且使人有新鲜的感受,乐声自然、真实、芬芳,分析力、层次都值得称赞。播放小提琴家西崎崇子演奏的《梁祝》时,斯特格底瓦力小提琴那天鹅绒般的甜美音色以及西崎崇子的精湛技艺使得乐曲异常细腻、委婉动听。小提琴的松香味十足,爆棚乐段也非常精彩。播放邓丽君在香港中华体育场演唱会的录音《邓丽君10亿个掌声演唱会》碟片时,演说和演唱、男声和女声都非常自然、真实。鼓声和大提琴声低音滚滚,有时歌声、乐声、掌声、口哨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气氛非常热烈,但层次清楚,各种声音异常清晰、音场宽阔。因此,A类放大的线路当输出交连电容用苏伦SOLEN电容时,其容量宜在0.47μf~ 1μf之间选取,这时听弦乐或人声有非常好的表现。
    在SRPP线路加上阴极输出器的前级放大器中,输出耦合电容如采用苏伦SOLEN的1.5μf则低音的力度很强。300B单端输出胆机推10英寸低音喇叭,低音的重度和量度都不错,低音贝

楼主:
(转贴之六)

司弹力十足,高音明亮、纤细,质感很强,层次也好,并且从容不迫,一派现代音响的效果。输出耦合电容加大到2.2μf~ 3.3μf时低音很深沉,中音浑厚,高音纤细、明快。播放一般的碟片乐声非常柔和,音乐味浓郁,低频的力度、深度、弹性很好。放低频较重的碟片则低频显得有点肥,特别是低音贝司的声音很浓,弹跳力较好,但全频的平衡较差。萨克斯的演奏非常真实,空气感较好,富有活力,中低频雄浑,动态也较大。因此,输出耦合电容用1.5μf~ 2μf之间的数值较为合适。
1.3与威马电容相比
德国红色威马WIMA电容也是口碑不错的薄膜电容。在现代胆机或石机中,不少厂商或焊机发烧以都认为器材上要有几只红色的威马WIMA电容才够档次。由于威马WIMA电容的使用者较多,因此对它的音色都有所了解。一般认为,威马WIMA电容的电容通透,并具有音色准、温暖、音乐味好的特点。那么,如果将相同容量( 或不同容量) 的苏伦SOLEN电容与威马WIMA电容用于相同线路的同一位置,结果又会如何呢?笔者以往用油浸电容较多,为了比较这次也用威马WIMA电容试试。用相同容量的两种电容分别焊于前级放大器的输出端,多次试听比较,觉得尽管威马WIMA电容的音色不错,但与苏伦SOLEN 电容比较其音效却相差甚远。如选择SRPP线路加上阴级输出器的前级,输出电容用1.5μf,播放同一张碟片。结果用威马WIMA电容时音色更清澈, 高频晶莹剔透,中高频细节更多,层次也清楚,可以用中高频辉煌灿烂来形容。然而,其频响不够平直,低频的力度不理想,中低频的密度、厚度、柔软度及低频的份量也较逊色。因此,音色显得较干,韵味当然也失去不少,音乐味和空气感也略逊一筹,音乐的活力和传神方面也不能胜出。要想获得低频的力度和浓烈的中低频则必须加大电容量。当逐渐加大到5~ 6倍的电容量时低频才够劲(有的制作文章中输出电容用到十几微法甚至二十多微法的原因就在于此),但中频仍偏薄,密度也较差。因此,顶级机或极品机较少使用WIMA电容。相比之下,苏伦SOLEN电容显得润泽、芬芳、丰厚,因此更加耐听。
    电子市场上见到了威马WIMA电容有白色的和红色的,这可能是由于电容的介质有所差别,它们的音色也略有不同,音频放大器上一般选用红色的。虽然都是红色的,但也有MKP-10、MKS-4或其他型号之分。另外,尽管价格相同,但MKP-10的档次较高,音色也好些,所以购买时应尽量选用MKP-10的品种。用于A类放大线路的输出耦合电容也是一样,苏伦SOLEN电容的音色要优于威马WIMA电容,另外,威马WIMA电容在音乐味、音乐密度方面同样也会输给一般的油浸电容、VITAMINQ电容。而苏伦SOLEN电容在中低频厚度、音乐密度、韵味等方面胜过油浸电容,并且噪声极低,系统的信噪比高,一开机便可听出背景非常宁静。苏伦SOLEN电容的价格也低于油浸电容,在相同容量下苏伦SOLEN电容的体积也较小,这不但便于安装,而且机内元件排列也更美观。因此,胆机输出耦合电容的首选应该是苏伦SOLEN电容,其次才是油浸电容。现代胆机(成品机)的胆味较淡,这可能与大量采用威马WIMA电容和B+滤波电路用塑壳大水塘电解电容有关。焊机者在选用交连电容和滤波电容时要三思而行,要根据自己的口味及爱好适当选用。如用天和电解电容滤波,苏伦SOLEN电容作交连,可得到十分丰厚、润滑、甜美的音色。小容量苏伦SOLEN电容的价格只比拆机品的威马WIMA电容稍高一点,但却可得到不少的韵味和音乐感,而油浸电容的价格要比苏伦SOLEN电容的价格贵得多。
    苏伦SOLEN电容作交连时乐声较阴柔,高频部分没有用威马WIMA电容时的亮丽。如果说在苏伦SOLEN电容上再并上一只小容量的威马WIMA电容 此时放音效果将具有两种电容的特点,相得益彰。当将SRPP 的前级输出耦合电容苏伦SOLEN1.5μf并上威马WIMA0.1μf试听时,高频的延伸和清晰度、全频的平衡、中低频的浑厚以及音质的通透等均比较合适。此时,小提琴声更加妖艳,萨克斯的乐曲又明亮少许,当然也更加生动,人声仍然圆润美妙,音乐的的活力和生气无话可说。
    从试验可知,作交连电容时各种品牌的电容在容量相同时高、中、低频的表现不尽相同,中低频的厚度也不一样。业余焊机者在焊机、工作点的调试结束后只是完成了制作工作量的一部分,还要花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校声上。因此,选择交连电容时不同品牌、不同容量的电容要多准备几只搭配才能校出靓声的放大器。同时,这个过程能使你加深了解原器件对音质的影响,才能懂得怎样搭配才能焊出更加靓声的器材。
6.德国WIMA—BLACK BOX (黑威马)FOR AUDIO电容
此乃威马WIMA专为音响设计生产的塑料电容,外观一改旧款威马WIMA的红色而变成黑色,底部封装和引脚则不变。旧款的威马WIMA笔者使用过多个系列,包括MKP-4、MKP-10、MKS-4-R。笔者最喜欢用MKS-4-R。黑威马WIMA比红威马WIMA最大的改善之处在于高频段。红威马WIMA高频段华丽多姿,但听久了又有点沙石和燥火的感觉,黑威马WIMA则保留了红威马WIMA音色华丽的特性却降了不少的火气。黑威马WIMA的声音甜美流畅,音色鲜活而华丽,声音的表情浓密,声音密度、份量感和实体感自有其过人之处。听铜管乐时真是令人大呼过瘾。高频段的延伸能力已接近参考电容,唯低频的下潜能力和声音解析力比不上参考电容,音色也比参考电容稍暗。音场的表现上也一改红威马WIMA呈三角形的缺点,基本上能呈现出正确的音场,唯音场的深宽度和高度与参考电容有一截距离,但音场后排的表现能力颇令人赞赏。黑威马WIMA丰满而有弹性的低频对使用书架箱的朋友无疑是颇有好处的,颇为滑溜的质感也令人觉得耐听,此乃性价比颇高的一款电容。
7.KIMBER KAP电容
若以听苏伦SCR电容时是身处盛夏万里无云的海南岛三亚海滩,换上KIMBER KAP则如回到初夏少云天气的广州。此电容外包装,绿色的侧封装,有红、黑两条多股线的引脚。KIMBER电容的中频非常甜美丰润,比参考电容还要讨好人,中频段的信息量、细腻程度和结像能力优于参考电容,颇令人注目。美国CARY、汇点上多有它的身影。高、低频的延伸和表现力并非是它的强项,全频的透明度,音场纵深层次感,声音的质感和高低两端的解析力均逊于参考电容,价格与参考电容相仿。虽然声音表现不全面,但美国CARY却将此电容运用得很好,其中频段优秀的表现能力无疑是它过人之处,相信用在晶体管机上会有颇为正面的效果。
8.REL-CAP PPFX电容
  REL-CAP是美国一间大型的音响电容制造厂,经常以OEM的方式代其它品牌制造电容。本次试听的AUDIO CAP、MULIT CAP、Hi-REL均出自REL-CAP之手,参考电容MIT PPFX-S也是出自REL-CAP之手。REL-CAP制造电容的能力可见一斑。REL-CAP的等级分TEFLON.RT. PPMF等。此电容是本体,欧美名厂都乐于采用,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AUDIO RESEARCH,在不同等级的机子中均可见不同等级的REL-CAP电容,是标准的配备。此电容音色昏黄而柔美,中频、低频比参考电容还要丰满,堂音丰富,泛音和谐波皆优于参考电容,中频和低频的声音能量感颇高且下潜能力不俗,音场的宽度明显胜于参考电容,但音场的深度和纵深层次感逊于参考电容,在高频段的延伸和解析力,低频段的弹跳性和解析力均逊于参考电容,在音乐线条上也略粗于参考电容。笔者在使用此款电容作耦合交连时,喜欢并联一只REL-CAP 0.01μf特富龙小电容或MIT-RTX 0.01μf小电容,一方面调和其昏黄的音色,同时可令高频的延伸和音乐线条上有所改善并增强其声音质感。
9.REL-CAP RT电容
  此乃REL-CAP电容的高文件系列,本体而重量惊人且个头巨大,同等容量比参考电容重不少。单论堂音之清晰丰富是此次试听的全部电容之冠,不论是单把提琴、人声、萨克斯等,还是整个大型乐队的演绎,你都能明显地听到每个发声体周围强烈的空气共鸣振荡,单就这一点已令笔者爱不释手。音色上还是带点昏黄,但已比PPMF系列亮丽不少,音色的分辨能力和音色的丰富多彩均优于参考电容,高、中、低频度的声音密度及中、低频的重量感均优于参考电容。由于声音沉稳内敛一些,故比参考电容更耐听,音乐的表情和乐感也略优于参考电容,而低频的下潜能力更是较大幅度地抛离对手,低频段的弹跳力和解析力也是一时无两。在音场表现上,还是REL-CAP的看家本领,宽度惊人,且音场的清晰程度也是非常优秀,但深度则不如参考电容而优于PPMF系列,当然音场的深宽之大本来就是MIT电容的拿手好戏,在声音的质感上与参考电容旗鼓相当。整体的声音素质略高于参考电容,是颇为令人欣赏的靓声电容。在使用上,笔者认为胆石均可。若同机子里有两级交连耦合电容,则笔者最喜欢把REL-CAP RT和MIT PPFX-S一前一后搭配使用。两者组合在一起时能互补长短,得到一个颇为令人满意的音响效果。在容量的选择上,笔者认为REL-CAP RT应小于MIT PPFX-S 。
10.MULTI-CAP RTX电容
  此电容乍看上,除了没有MIT的商标外,外型、封装、编号都跟MIT无异,经多方查证,可确认此乃REL-CAP生产的没有打上MIT商标的MIT电容。RTX系列是MIT电容全部系列中最高文件次,比参考电容还高一档。在结构上是采用十只电容并联而成,故通透度优于其它系列。试听前以为该电容必然迫力十足,动态强横,那知接上后,该电容竟然展示出其轻松自然的一面,自有其本领去吸引你听音乐。由于与参考电容均属同门而级数上还高一级,所以声底上有颇多相似之处,就是音场庞大,活力十足,但比起参考电容,声音明显地内敛一些,更耐听一些。在全频段内的解析力和声音质感上高于参考电容,在音乐的演绎上比参考电容细腻一截。在庞大的音场内,各乐器更具实体感,声音密度更高,低频的凝聚力和弹跳力已达一流的水平,特别是声音中所蕴藏的内力比参考电容高出不止一级。
11.AUDIO-CAP RT和PPMF电容
  此电容与REL-CAP一样有的包装膜,但侧封装却与MIT电容一样是黑色封装,金色的引脚,给人一种REL-CAP和MIT混合体的感觉。此电容同样由REL-CAP代制,在系列的排行上与MIT相仿,所用材料也相似。声音表现上,给人的感觉很特别,一会儿像是MIT电容,一会儿又像是REL-CAP。经仔细的对比,可肯定AUDIO-CAP的声音特性是介乎于MIT和REL-CAP之间,比MIT内敛一些又比REL-CAP亮丽活泼一些,在声音的级数上与MIT电容或REL-CAP相对应系列的电容相当,仅是声音表现取向上的细小差别而已。可能是金引脚的缘故,与MIT和REL-CAP相同系列的电容相比,音色上是要圆润一点和质感强烈一点,但差距并非太大。其中RT系列以高分析力、细致、音色华丽见称,PPMF系列则以丰满轻松见长。
12.WONDER INFINI CAP SIGNTAURE CAPACITORS 电容
  WONDER电容有B.P.P、ULTIMA、X.INFINI CAP、SIGNTAURE、SETI系列,本次试听的是INFINI CAP,白色的外表和银粉状的侧封装给人一种高贵的感觉。INFINI CAP电容的瞬态反应之快和音场后排解析力之高真是一时无两,动态迫力及精确的聚集也是非外人能及,声音的透明度及纯净度也是一时之选。由于INFINI电容采用千层式电容并联结构,故有更低的内阻,声音表现上有速度快,瞬态好,高频延伸尽及透明度好的特点。INFINI电容的高、低频,解析力、音场表现均十分优秀,中频坚实密度高,高频甜美,低频紧迫而弹力十足,音色清丽,尾韵悠扬。与参考电容相比,中频及低频的声音厚度有一段距离,音场的宽大程度也稍逊。由于声音嘹亮,动态迫力强,建议与厚声和宽松的电容配合使用。
13.HI-REL TFT 电容
  此乃其它音响厂家向REL-CAP订制的特富龙电容。经笔者比较发现HI-REL TFT与REL-CAP TFT可说是同一样的东西,声音表现也是极其地相似,几乎不知差别在哪。由于参考电容在素质上与特富龙电容有一截相当大的距离,再作比较已无意义,故笔者直接写出其声音特质。特富龙电容的音色非常高贵,光泽上有如泛着柔和光彩的天鹅绒布,音色之圆润滑溜为众电容之冠,声音质感之强烈是此次试听的所有电容最好之一。乐感、音质和音场表现之美简直令人口沫生津,此乃人间电容之极品。声音刻划能力之高和刻骨铭心的感觉无人能及,声音厚度优于下面试听的JENSEN油浸铜箔电容,但高低两极的延伸及分析力略逊于JENSEN油浸铜箔电容,提琴的松香味和磨擦感也稍逊于JENSEN油浸铜箔电容,可以说特富龙电容以柔美、丰满、优雅、刻画能力高超和音色滑溜而称雄于电容之林。
14.卡达斯金箔电容
美国的“卡达斯”(CARDAS)线材相信不少的朋友都玩过或正在使用,那甜润的音色,浓郁的味道相信赢得不少朋友的喜欢,特别是GOLDEN VROSS和GOLDEN REFE-RENCE这两个型号的线材相信迷倒不少玩家。而笔者也使用GOLDEN CROSS信号线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卡达斯”金箔电容外观整体呈亮黑色,一红一黑两条由多股细线组成的软引脚。据厂家的资料介绍,“卡达斯”金箔电容是双面金箔电容,电容的介质是聚丙烯和特富龙引脚,有一般铜线引脚和无氧铜线引脚,(笔者试用的是元氧铜引脚那款)。试听是在笔者前一台300B机上进行.“卡达斯”金箔电容的声音表现和“卡达斯”的金参考信号线有不少相似之处.音色甜暧有柔润,用上之后使声音渗透出丝丝甜意,人声是甜暧有肉,小提琴甜韧,铜管浑圆丰厚,听者很容易会陶醉在这份甜美之中。除此之外,有几个声音特点是笔者感受特别深的。
1.1“卡达时”金箔电容的音场扩展能力非常强。
笔者以住使用的MIT PPFX-S电容的音场已是够大的了,“卡达斯”电容的音场居然还要大,使得整个音场现场感增大了不少。尤为难得的是,有宽大音场的同时,还具有非常充足的份量感,各乐器不单有坚实的型体,还有足够的质感而不会单薄。单是这一点不知赢尽多少发烧电容。
1.2可能是因为又面金箔的原故,故损失更低。
笔者以往JENSEN铜管铜箔电容如大力水手吃了菠菜般,“卡达斯”电容同样有这个特征。用上“卡达斯”电容后信息量特别充足,以往那些若隐若现的信息变得强烈地呈现在你面前。
1.3“卡达时”金箔电容的线条感和控制力相当优秀。
中频和高频的聚焦力非常好,音像稳定紧密圆滑,毫无松散含糊的感觉.这对听大场面、大部头的音乐会受益不浅!低频部分有丰富的量感和出色的控制力.高频的延伸和低频的下潜都非常优秀.特别是低频的速度上有喜人的表现。
1.4在声音表现风格上。
如果说JENSEN油浸电容是江南女子般委婉含蓄,那“卡达斯”电容就如那敢爱敢恨、火辣热情的西班牙女郎.“卡达斯”电容热情奔放,动感强烈。听“梁祝”能催人泪下,听匈牙利狂想曲能令人狂放不羁。那种小提琴声的娇美与铜管乐的的灿烂都强烈地呈现于听者“耳前”。由于“卡达斯”电容的强动态和弱动态及动态对比相当理想,故此很有一种拉住听者跟音乐的旋律和拍子去互动的能力。当然“卡达斯”电容不会因为声音热情而变得粗糙,音乐的演绎是相当细腻,并不会给人一粗枝大叶的感觉。在与其它电容拱配方面,笔者也作各样的尝试。笔者把手中的电容如MIT、REL-CAP、威马、JENSEN、RIFA等与
   “卡达斯”电容作过前后的搭配。从声音风格和音响要素的互补两方面,笔者觉得JENSEN的铜箔油浸电容和“卡达斯”电容是一对相当合适的搭档.至于那一款电容在前端要看你希望要哪一款电容的个性更多一些.若你喜欢优雅中带些激情就把“卡达斯”电容放在后面吧.最后要告诉大家的是“卡达斯”电容同样需要煲练,新的“卡达斯”电容高频段的线条感并未能呈现得很优秀,稍显粗糙,但煲练后则会相当纤细。虽然“卡达斯”电容煲练不需很长时间,但在后级交连位置上煲练会快进入状态许多。
    由于介质与此次参评的其他电容截然不同的缘故,自卡达斯金箔电容开声的那一刻,这种区别已经让在场的每一个人深有同感。
    很明显,它的瞬态表现比其他款电容都要好,这在听感上更能让人觉得有畅快淋漓之感。音色上的表现,一脉继承了卡达斯金参考信号线的表现,每个音符都渗透着丝丝的甜暖和细腻:小提琴格外的甜润,韧性更佳;陈洁丽的声音表现,如同在初秋凉风习习的清晨,饮上一勺上等的野生蜂蜜,那份沁人心脾的滋润和没有杂质的畅快感,足足让人回味无穷。
    它的音场表现,堪称典范。不单单是宽度惊人,音场的纵深感和准确度,的确让人惊诧。音场中的乐器排列井然有序,各种乐器的分离度相当的好,像真度也是名列前茅。
    卡达斯金箔电容的确有很多不同于其他测评电容之处,其中声音的线条感的表现也很明显。很明显,它的声音表现质感和凝聚度相当好,听它诠释的音乐,你绝对不用担心声音会松散无形,因为它对各个频段的控制力都是相当优秀的,从极高至极低频的能量分布来看,它做得非常均衡,各个频段的密度相当一致,坚实饱满。这在听大场面的作品时十分受用。
    在速度感上,它同样处于领先地位。听节奏较快、动态强烈的音乐时,它一定会让你大呼过瘾。
    最后,是它的弱音表现力。在这一点上,我给了它相当高的分数——因为它的确可以将音乐中原本隐隐若现的信息玲珑通透的浮现出来,强弱对比也比其他电容更加理想,让你一次又一次的产生随着音乐舞动的欲望。
(三)、不同风格和特点的电容如何搭配使用
1.MCAP油浸银膜电容+JENSEN铜管铜膜电容。
这两款电容的搭配是我最喜欢的,也成了我前级的标准配置。可以说,两者的搭配相当程度上起到了互补的作用,MCAP有效地弥补了JENSEN铜管铜膜电容高频柔润有余、延伸不足、空气感欠佳的缺陷,而JENSEN铜管铜膜电容则很好的把它独一无二的音乐感和韵味发挥到了极至。另外,如果能够在恰当的地方,使用一对小容量的卡达斯金箔电容的话,整个的声音的强弱对比、弹跳力和弱音表现则更有一级的提升。
2.卡达斯金箔电容+MCAP油浸银膜电容。
这个搭配可以说别有一番风味:线条清晰、质感坚实、密度绝佳、音场宽深无比、各个频段相当的平衡。可以说,这是离我的理想目标最近的电容搭配。如果你系统的声音柔弱有余、或者音乐味比HIFI性多了太多,那么这个搭配绝对适合你。
3.卡达斯金箔电容+JENSEN纸管电容。
如果要我在这次测评的几款电容中挑一对脾气性格截然相反、却又合得来的搭档,那就非卡达斯金箔电容+JENSEN纸管电容莫属。JENSEN纸管电容,清丽、宁静、温文尔雅;卡达斯金箔电容,灿烂、热情、活泼灵动。他们合作演绎的声音,绝对具有相当高的可听性,也是互补程度相当高的搭配,而且这套搭配具有相当广的适配性,没有太多的禁忌。有条件的朋友,不妨尝试一下美国热情奔放的小妞和清纯雅致的丹麦少女联袂带来的精彩演出。
到底哪款电容最好啊?因为各品牌不同系列产品之间,都有自己的风格特点,自然声音的音色走向也不一样,只有了解了他们之间的声音特点,在电路中进行有针对性的搭配和调校,才会事半功倍,即便是普通电容也是会出好声的。别指望采用了几只极品电容就会让声音“连跳三级”,只有在电路设计、工艺技巧、元件搭配筛选等都至臻上乘的前提下,再根据声音表现有所针对性的选用合适的极品电容才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楼主:
呵呵  转贴也累了。休息一会,小生眼花头晕目眩。

此转贴文章,仅供参考娱乐。

网友:
感谢LZ,先收藏再慢慢看

楼主:
(转贴之7)

3.卡达斯金箔电容+JENSEN纸管电容。
如果要我在这次测评的几款电容中挑一对脾气性格截然相反、却又合得来的搭档,那就非卡达斯金箔电容+JENSEN纸管电容莫属。JENSEN纸管电容,清丽、宁静、温文尔雅;卡达斯金箔电容,灿烂、热情、活泼灵动。他们合作演绎的声音,绝对具有相当高的可听性,也是互补程度相当高的搭配,而且这套搭配具有相当广的适配性,没有太多的禁忌。有条件的朋友,不妨尝试一下美国热情奔放的小妞和清纯雅致的丹麦少女联袂带来的精彩演出。
到底哪款电容最好啊?因为各品牌不同系列产品之间,都有自己的风格特点,自然声音的音色走向也不一样,只有了解了他们之间的声音特点,在电路中进行有针对性的搭配和调校,才会事半功倍,即便是普通电容也是会出好声的。别指望采用了几只极品电容就会让声音“连跳三级”,只有在电路设计、工艺技巧、元件搭配筛选等都至臻上乘的前提下,再根据声音表现有所针对性的选用合适的极品电容才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音响薄膜电容的正确使用
在机器中,薄膜电容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薄膜电容对机器的影响十分微妙。如果拿人做比喻,有些人虽然也很漂亮,但是最能打动我们的往往是它的一个酒窝,一颗美人痣,或是一个动人的表情。再比如我们提到巩俐,总会想起她的那两颗虎牙。在音响中,这些酒窝,美人痣,动人的表情或是虎牙,都是要靠薄膜电容表现的。可以这么说,薄膜电容不能够决定整个音响的品质,但是却可以决定一个音响中最动人的神韵。当然光靠薄膜电容有时候还不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还需要讯号线电源线的支持。不过,也有些例外,薄膜电容有时候也可以决定整个音响的品质,比如说当你用薄膜电容代替电解电容来做滤波电容使用时,这时候,薄膜电容对整个音响的品质都会有重大影响。
在过去的11个月的时间里,我的cd机的盖子一直都没有合上,我用11个月的时间一直在做一项非常单调但又很有趣的工作,那就是比较各种薄膜电容。在这11个月的时间里,我主要对思碧,wima,ero, rifa, simens, Philip国产cj10以及一些日产品牌的电容60种产品进行对比。产品涵盖了目前所能见到的常用电容的所有高级品牌,这些品牌相当于汽车中的奔驰和宝马,但是那些相当于劳思来斯以及法拉利级的电容如MIT以及jensen等,它们实在太贵,我还没有弄到手,所以没有比较。考虑到绝大多数听友们没有钱买这些昂贵的产品,因此,本次的比较的实际意义还是存在的。
在上篇的电解电容篇中,我们帮助大家去掉了一个牢牢盘踞在我们脑海中的认识,那就是日系电容是摩电解电容的首选,在这次比较中,我也发现了一个和日系电容相类似的问题,那就是WIMA电容的使用。其实在大多数场合下WIMA电容是不能够胜任要求的,但是我们的听友却提起薄膜电容就想到了wima,在很多人眼里,wima就是薄膜电容的代名词,是摩机应该首先考虑的品牌,实际情况并不如此。为什么这些只要试一试就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以讹传讹这么多年,一方面是媒体先入为主的误导,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听友的水平还是很低,尤其是钻研能力很不够。
下面我就对以上著名品牌的电容做逐类分析。
1,       Philip
该品牌的电容我用过了四种。该品牌的膜电容和它的电解电容一样,都穿着水兰色的外衣,这种特有的菲利普兰非常好认。一般来说,菲利普的低电压和低容量的电容大的体积比其他品牌大一些。根据我实际使用的情况来看,菲利普的薄膜电容比不上它的电解电容,菲利普的电解电容用做滤波电容时还颇多动人之处,比如说其弹性和力度均为上乘。但是其薄膜电容优势显然不那么明显。菲利普的薄膜电容总体比较中性。对声音的影响就像书上所说的薄膜电容那样,高频更亮一些。通过个人使用发现,菲利普的高频部分过尖,甚至有些刺耳,比如说用了其0.1u的电容后,明显感觉到高频部分令人有耳鸣的感觉,但是换成其他品牌后,这种耳鸣的感觉立刻没有了。我个人以为,如果没有其他的电容,用用菲利普的也可以,但是如果有其他品牌,还是不用菲利普的为好。
2,       西门子
西门子的薄膜电容不像它的电解电容那么常见。我只用过两种。在比较电解电容时候,当时的一款西门子电容就让我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因为它的中频非常好,但是缺点也非常明显,因此不得不反复比较同时不断搭配,以使其扬长避短,但最终还是没有成功。这一次做做比较时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这次比较中一款西门子的铝壳包装的2u电容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个扁平的电容,体形很大,有70年代生产的,也有80年代生产的,但是两款的原料不同,因为用肉眼就可以看出金属壳中东西的颜色不一样。但是他们的产品号都是一样的。这款电容的和它的电解电容有些相似,中频都非常美,但是所不同的是。我所使用的西门子那款最著名的电解电容的中高频有些含糊,但是这款薄膜电容的声音一点也不含糊。其清晰度相当高。这款电容有比较明亮的颗粒感,每个细小的颗粒都很圆润,且晶莹透明,很像夏天的冰晶,入口既化。这款电容的高频也很漂亮,延展性很好而且不刺耳。根据我得经验看,那些金属封装的薄膜电容的高频都很漂亮。用这款电容听大提琴和琴姐的歌质感一流。但是和我们上次测试的西门子电解一样这款电容也有很大的缺陷,一是中频和高频脱节,中音区的某一频断和高音区很不错,但是中间的频段,该电容好像没有发挥作用。另外就是该电容的颗粒感有助于其质感的表达,但是听一些清脆的声音时感到聚焦不好,听男声时感觉力度不够。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希望能够找到弥补其缺陷的办法,最终发现在这个电容上加并ero的薄膜电容可以一定程度上弥补其缺陷,但是仍然不够完美。如果你的器材声音过于平直,那么可以试一试这个电容。

3、ero
    目前绝大多数听友包括一些发烧友都认为wima是万能钥匙,只要你不知道该用什么电容的时候,都可以用wima来顶。但是我发现ero才是真正的万能品。如果你在摩机时不知道该用什么品牌的薄膜电容,那你就用ero的吧,虽然效果可能不能够非常出色,但也可以做到相当出色。Ero的薄膜电容我用过十几种,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解析力相当高。定位及其准确,其音色为中性,但有种淡淡的甜美,让人联想到小姑娘清脆的笑声。用他听清脆的女声十分好听,听男声力度和聚焦也都相当满意。听交响乐时,丝丝入扣,场面交代的也非常清楚。如果你不想费太大的力气就想听到好听的声音,ero是首选了。我感觉ero和电解电容中的一个著名品牌roe的声音很接近,不同的是roe更准确,但是ero体现出淡淡的感情因素。如果硬要找它的毛病的话,那就是它缺乏思碧和rifa那种直接深入到你内心深处的感染力。Ero的电容目前可选择的很多,价格也不贵,比wima便宜的多。尤其是其47u的薄膜电容很便宜,用在耦合电容既不占太多的地方,又可以极大提升效果,在滤波电解上加并47u的电容对低音的力度和质感力度以及音场的勾勒,高频的延展性都有相当的帮助。在我用过的ero的电容中,那种宝石兰色包装的为最好,它除了有ero的特点外,声音更甜美,高音更明亮,尤其动人的是它的高音不那么死,有些颗粒感,显得更加灿烂。如果你能碰到这类电容,坚决拿下,放心大胆的使用。如果你自己再用铜箔为它做个金属外套,声音就更好了。但是现在好像越来越多的听友开始关注这款篮电容了,本来这款电容就不容易碰到,现在偶尔碰到一些,价格也比以前高得多了。

4、思碧
如果你的耳朵很敏感的话,听过了思碧电容后,你立即就会明白为什么在电子管鼎盛时期,思碧电容是那么受到厂家的欢迎。可以这么说,思碧电容就是专门来配电子管的。在我用过的电容中,思碧的风格和其他的不同。思碧营造出来的声音是那么自然和天真烂漫。那些音响中的清规戒律面对思碧都显得那么迂腐和可笑。发烧初哥听声音最关心的是解析力和动态,但是高手很少关心这些问题,他们更关注的是声音的自然,这就是大道至简。从这个角度来说,思碧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大家风范的产品。但是思碧的优点对某些人来说就是缺点,思碧的解析力比ero,wima和rifa都差,高频也不是那么亮,可能对初哥来说,这些都是不能容忍的缺陷,如果你更关注音响的hifi而不是音乐性,那你就不要选这个品牌了,但是你如果喜欢胆机,那么你首先要考虑这个品牌。目前思碧的胆机用油浸电容的价格很高,1000v0.1u的vq电容每个就要30元左右,除了tcc这个品牌的电容外,其他常见的电容几乎没有哪个能够和思碧vq油浸电容比美。在使用的过程中发现,思碧的油浸电容的声音更精致一点,对场的刻画也更精致但是少了一分朴实和自然。
Rifa
Rifa是一个电容大厂,我用过的rifa薄膜电容有十几种。Rifa的薄膜电容和它的电解电容一样都是精品中的精品。Rifa的电容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很有教养的绅士,外形洒脱帅气,也很有内涵。Rifa的电容给人的感觉从不张扬,高手很喜欢这样的产品。因为高手从来不但心效果出不来,他们更关注的是效果出来后怎么才能控制的住,宁可欠一点,也不要过分。从这个角度来说,rifa是这些高手们可以放心使用的产品。Rifa的声音猛一听是介于ero和思碧之间,比ero的解析力稍差,但比ero的更有味道,和思碧相比,他的解析力更好,但是略显拘谨,但是rifa绝不是这两个产品的折中,它还有十分鲜明的自己的特点,比如说优异的胆味,温文尔雅的气质,从容不迫的风度。如果你在摩机时你的耳朵实在分不出声音的细微变化,那么你完全可以把电解电容和薄膜电容全部都换成rifa的,效果比用ero的要好,当然前提时你发烧有一定的水平,否则你还是用ero的吧。
长久以来,我一直在找一个既有高超的解析力,又有丰富内涵同时有轻松自然气息的薄膜电容,也就是具备了ero,rifa和思碧优势的产品,但是一直没有找到。就在我自己都认为不可能再找到这样的产品时,这样的产品却不期而遇了,这是rifa的一款电容,铝壳包装,个头很大,从包装上看是70年的产品,我在rifa的网站上没有找到这款产品,可能是已经停产了,这是一款基本上融和了以上三个品牌优势的产品,实在是太好了,我直到现在都怀疑是不是老天爷赏我的,这个型号的电容很难找到了,不过我屯了好多呀。思碧薄膜电容,rifa电解以及这个电容是我在玩电容过程中最让我激动的发现。另外RIFA的一款穿着蓝色外衣的标号为420的电容也十分优异,听友也可以放心使用。

        Wima
我用过的这种电容有很多,高压低压,大容量小容量的有十几种。早期的文章中说Wima的产品很中性,可以在绝大多数场合下放心使用,但是根据我使用的情况发现,这个中性只是说其声音的中性,但是在很多方面还是难以做到中性的,而这正构成了的致命缺陷。Wima的最大特点是动态过于强横,速度太快,而且其个性太强,很难和其他的产品合作。一个机器中放进去几个Wima电容,效果就非常明显,整个机器都是Wima味道。这也是它颇讨初哥们欢迎的原因,因为初哥的耳朵和审美能力相对较差,对他们来说,听出声音和摩机前不一样,那就是摩机有成效,从这个角度来说,wima自然时最讨人喜欢的品种了,因为用上它后效果实在太明显了。我的cd机采用了大量的Rifa和少量的ero以及思碧,声音相当漂亮,但是感觉声音有些粘滞,反复考虑后,选了2枚mkp10的0.1U的并到了滤波电容的根部,开机后立刻感觉到声音很活跃,音场更准确,但是原有的味道全无。仅仅两颗Wima电容就把我精心搭配出的声音捣得面目全非。让人联想其在某个特定的场合下,忽然来了两个外人,但这两个外人毫不认生,就像道了自己家里一样,尽情地表现,虽然自己表现得很尽兴,但是把这个场合中特定的气氛搅得乱七八糟,最后不得已,只好换上两颗ero的薄膜电容,于是一切都又好起来了。在别的摩机报告中,有听友指出,WIMA电容的档次低,不能并到RIFA的电解上,也有听友指出在ENLA的高品质的电解电容上如果加并了WIMA电容,声音会变坏,这都是由于wima的某些特点过于明显造成的。
在众多得魏玛电容中,我没有用过blackbox,但是其他的如MKP10.MKP4,MKS系列以及MP系列,我都用过很多种,上面所说的那些缺陷在这些产品中都可以感觉的到,但是其中的mp3稍好一些,mp3是金属化纸介电容,声音相对柔和一些,颗粒感稍强,速度稍慢,不想其他的产品声线那么直。
我个人觉得wima的声音是典型的晶体管声,wima就是电子管的天敌。但是在现在的胆机中,却都用了大量的wima电容做耦合,而且几乎所有的厂家都把使用了wima电容作为显示其高级的佐证,这让人非常费解。殊不知wima不但不能使胆的声音变得更好,却像杀手一样,直接损害了胆味,我真不知道这些设计师做过比较详细的薄膜电容比较没有。不过也很同情国内的这些胆机厂商,那些最能发挥胆色的产品如AB碳膜电容,思碧电容,油浸变压器等到现在都很难找到,离了这些古董东西,胆机做起来要费劲的多,但他们又想赚钱,只好拿出wima来蒙人了。

电容的搭配
本文中使用的方法和得出的结果均为自己试验的结果,听友们在别的地方是看不见这样的资料的,也正因为是自己试验的结果,所以可能会有一些疏漏甚至是错误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
  在一个电器中,尤其是在CD中,电容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为在音响器材中,电容的用量是相当大的,尤其是在cd中间,很多集成块是必须的而且选择的余地几乎没有,不像功放中的放大管,可以有很多选择,因此在cd中,一旦把集成块固定了之后,你能选择的也只有电容和电阻了,由于电阻对声音的音响比电容的影响小的多,所以电容就是我们关注的重中之重。当然电阻的作用较小也是相对的,比如说输入和输出电阻对器材的影响就较大,但是其他电阻的影响较小。
  既然器材中需要大量的电容,于是一些列的问题就出现了,这么多的品牌到底应该用哪一种?这些电容又该怎么样搭配?在国产的器材中,关注这些问题的设计师不多,尤其是对后一个问题研究的就更少,这是直接导致国产的器材虽然在芯片和放大管上和国外器材差不多,但是声音明显低一个档次的重要原因。通过我的试验来看,如果你的cd机的解码滤波芯片为cs4390,cs8412,cs8414,pcm1732,pmd-100,pmd-200,运放不低于opa2604,那么你的机器经过重新的电容搭配后,声音都会有巨大的改变,可以轻易击败原来的机器。下面我就以CD为例来说明电容的选择和搭配。
  要对机器中的电容进行精妙的搭配,除了你手头有足够多的精品电容外,还必须有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那就是你要有一个足够灵敏的耳朵,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仪器能提供的帮助非常有

楼主:
(转贴之8)

限,尤其是在薄膜电容方面,常用的仪器几乎不能发挥作用,这时候全凭你的评价标准和耳朵来验声。搭配电容时先固定下来容量大的电容,然后再分别上容量小的电容,这时候每个位置可能都有几个品牌的电容供你选择,除了耐心的对比外你没有更好的选择。当你把每个电容固定下来后,还必须做一个反向的工作,那就是把你加上去的小电容再以从小到大的顺序分别取下来,看看声音有没有变化,因为我们对电容的重新组合是从多个地方动手,这样对声音的修饰可能会有重叠,因此最后这一步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你取下一个电容后,声音并没有改变,那就是说你的修饰出现了重叠,你在其他地方的修饰已经可以发挥你取下的这个电容发挥的作用,这样这个电容就可以去掉,如果取下这个电容后声音变差了,那就说明这个电容的是必须的,这个电容就要保留。另外需要提醒大家的是,电容安装上后,使用一段时间声音会有微妙的变化,一般来说,起初听上去声音粗的电容后来会变细,声音细的电容使用一段时间后声音会变粗,所以不要安装好后简单听听就下结论,还是要耐心煲透。
  无论是设计一个器材或是摩机都要明白,我们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还原信号,我们的修饰只是在信号确实无法完整还原时所采取的不得已的手段。因此在摩机时候,就必须遵循这样一个原则,离信号最终输出端越远的地方,你越要考虑还原问题,而在离输出端较近的地方,这时候信号已经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失真和变形,这时候可以多考虑修饰问题。
  在cd中需要动手组合电容的地方有三大块,一块是转盘供电部分的滤波电容,二是数模转换以及随后的运放滤波部分,三是输出耦合部分。其中离最终信号输出最远的是第一部分,最近的是第三部分。因此在转盘的供电部分,尽量注意还原而不是修饰。在目前能找到的高级电容中,对声音修饰最少的应该是ROE这款电解电容,因此在这一环节可以考虑用这款电容,而不是rifa和思碧。我们都知道电容有分频作用,不同的容量电容可以让不同频率的信号更好的通过,一般大容量电容适合低频通过,二小容量电容适合高频通过。通常的器材在这一块往往使用两枚3700u的电容,也有用4700u的,所有的信号都通过这两个电容,这就导致低频信号比较畅通,但是高频信号会出现衰减,所以我们要并联两个小的优质薄膜电容,为高频信号提供直通的途径。
  为了使各个频段的信号都有专用的通道,滤波电容也应该进行不同电容量的电容的搭配。比如说选择同一厂家同一型号同一电压的大小不同的电容并联。具体的选择为2200u,1000u,680u,470u,220u,100u,低于100的可以考虑薄膜电容。但是目前市场上很难找到这么齐全的ROE电容,因此只能做2200,1000,和470的搭配,注意,1000u的要用两个,让每个声道的容量达到5000u左右,如果容量太小,机器读盘不好,会挑盘。为了照顾高频信号。必须用一些优质薄膜电容,建议使用ero的薄膜电容,用10u,1u和0.1u,如果感觉声音过亮,也可以加一个思碧的电容,容量在1-2u,思碧容量不要偏离这个容量太大。不管是否加思碧电容,容量最小的那个电容一定要是ero的,这对音场的影响极大。在这一步也可以不用这么多的电容进行复杂的搭配,只要出好声,电容数量越少越好。
  下面就到了数模转换部分了。无论你采用了何种手段,转到这一部分的信号都有很大的失真了,因此在这一阶段,修饰是必须的。当然我们的修饰的同时也不能不考虑还原,因此此时我们能选择的滤波电容只能是rifa了。由于RIFA电容相对比较好找,因此我们可以用从大到小的方式选择同一系列的产品,同时需要你搭配一些薄膜电容,在滤波时使用薄膜电容可以有效的提高线性。但是薄膜电容对音色也会产生影响,比如说rifa电容的胆味是非常丰富的,但是你使用了薄膜电容后,会使的胆味降低,而且薄膜电容用的容量越大,胆味就越淡,与此同时声音层次却越来越丰富。根据我的试验情况来看,薄膜电容用得多了后,高音会受一定影响,不如原来得RIFA电解灿烂,但是低音的质感和亮感都非常好,至于你怎么做,需要按你的口味来决定,我建议大家在47u还可以用电解,比这再小的还是用薄膜电容比较好,可以使用22U,10U,4.7Urifa薄膜电容就可以,这些电容市场上量很大,下面的2u的电容非常重要,最好使用我上面那篇文章中提高的那款rifa铝壳电容,对音质有极大的影响,尤其时你使用了薄膜电容使得高音变坏时,用这款RIFA电容更显的必须。2U之下的电容可以用ERO和思碧搭配,容量大的用思碧,容量较小的用ero,也可以思碧+ero+思碧+ero的方式搭配下去,容量渐次减小,但是最后一个容量最小的电容用ero的,条件允许的话最好用铜箔给这个最后的电容做个外衣。在这一级,电容的总容量控制在4000以下,容量太大,声音会过于厚重,缺乏灵性。
  除了滤波电容外,在这一块还用了很多的电解电容,16v以下47u以下的可以考虑用三洋固体电容,效果很不错,美中不足的是这种电容的耐压不高,容量也很小,25v100u的都很难找到,其他的电解尽量用rifa,rifa消除数码声的效果非常明显,在这一部分尽量多用。
  下面就到了耦合电容了。一般的机器上对耦合电容都是比较在意的,在这里用的电解电容往往要比其他的电解电容明显高级一些,但是我感觉到即使高级的电解此刻效果仍不如薄膜电容的效果好。最主要的差别是电解电容的声音杂质相对还是比较大的。建议大家全部用薄膜电容来搭配耦合电容。一般多比特机的耦合电容的容量是4.7u以下,单比特机在100u左右,现在市面上的cd大多数是100u左右的,可以用如下的方式来搭配,先选用4个22rifa薄膜电容,当你用了这几个电容后,你立即就会感觉到低频的力度大大增强了,尤其是低频的质感很不错,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鼓锤和鼓皮的轻微的粘滞,都可以听出来了。而且整个声音的声底相当干净,美中不足的是高频的延展性变差了。不过不用担心,下面我们开始对付高音。我们下面要用的是一个ero的4.7u的薄膜电容,用这个电容对这个中高频做还原和修饰,然后用我们反复提到的rifa的2u的铝壳电容,这个电容对整个高音十分重要,不但可以补足由于使用22u薄膜电容后损失的高音,而且还可以使高音非常灿烂和活跃。这个电容最好不要用其他品种的,我用了相当多的电容做试验,发现都不能代替这个电容。再往下用上一个1u的思碧电容,这样可以让声音变得疏松和自然,人为的修饰的痕迹也可以大大减弱,同时能让机器的声音显得可爱。一般而言,这个电容也是不可以用其他厂家得电容替代的。在思碧的后面紧跟一个ero的0.47u的电容,对思碧进行适当的收缩处理,使高频的音场定位更加准确。在你每放一步的时候,随后必须跟一个收的动作,这在摩机时相当重要的。一般来说。到了这个电容就可以完成搭配了,如果你觉得高音还不是很满意的话,可以在后面再并上一0.22u的ero电容,注意最后一个电容仍然是ero,而且仍然用铜箔为它做个外衣。
  耦合电容的总容量不要超过原有电容的容量,容量大了声音呆滞,一般略低一点比较好,但是也不能太低,有文献说如果用薄膜电容代替电解电容做耦合电容,容量只需要电解电容量的三分之二,甚至更低,我估计是这位听友滤波电容放的太大了,以至于不得不减少耦合电容的量。如果你的耦合电容量大了,可以减少滤波电容,如果你的滤波电容量大了可以减少耦合电容的量,两者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补。如果你是用rifa做滤波的话,滤波电容容量大了中音的谐音更丰富,胆味更浓,如果耦合电容大了,低音很有力也更有质感。但是寻找两者中间的最佳平衡点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根据我试验的情况看,耦合电容还是接近原有的容量比较好,先按照我上面所说的方式把耦合电容固定下来,再去调整滤波部分,因为耦合电容一旦用了薄膜电容后,声音会很干净这样你可以更方便的调整滤波电容。
  上文中所说的电容的连接方式均为并联。
  用了这种方式摩机后,声音会非常漂亮,你的机器会增添许多贵气!但是新的问题也出来了,那就是空间问题。一般cd上用的4700u的电容不过大拇指那么大,3300的小一些,而100u的耦合电容只比玉米粒大一些,按照我说的方式摩机后,你必须增加三块电路板,原来两个玉米粒也变成了巴掌大的一块电路板,这就对空间提出了要求,建议尽量就近用搭两层楼的方式进行安装,新加的电路板用铜箔包裹。如果你想利用机器的闲置空间安装,那你新加的板子可能会离原来安装电容的地方远一些,此时强烈建议你把每个板子上的最小容量的那个电容取下来,就近安在原来安装电容的地方,否则会对高频有所影响。
  搭配电容是非常耗费时间和金钱的事情,希望这篇文章能对你有所帮助,能让你少浪费一点精力和金钱。

浅谈电源滤波用电解电容
原文在:http://www.acanddc.com/dpage04-r.htm

‧梁中锷‧

在音响组件中,电容器(capacitor)被广泛运用,平滑滤波、反交连、高频补偿、提供直流回授、隔阻直流、抑制米勒效应…等,随处可见。但若依功能及制造材料、制造方法细分,那可不是一朝一夕能说得明白。所以缩小范围,本文只谈电解电容,而且只谈电源平滑滤波用的铝质电解电容。
每台音响机器都要吃电源─除了被动式前级,既然需要供电,那就少不了将AC转换成DC的整流及「滤波」这两个动作。我们现在习用的滤波电容,正式的名称应是:铝箔干式电解电容器。就我的观察,除加拿大Sonic Frontiers真空管前级,曾在高压稳压线路中选用PP塑料电容做滤波外,其它机种一概都是采用铝箔干式电解电容;因此网友有必要对它多做了解。

面对电源稳压线路中担任电源平滑滤波的电容器,你首先想到的会是什么?容量?耐压?
电容器的封装外皮上一定有容量标示,那是指静电容量;也一定有耐压标示,那是指工作电压或额定电压。
工作电压(working voltage)简称WV,为绝对安全值;若是surge voltage(简称SV或Vs),就是涌浪电压或崩溃电压;,超过这个电压值就保证此电容会被浪淹死─小心电容会爆!根据国际IEC 384-4规定,低于315V时,Vs=1.15×Vr,高于315V时,Vs=1.1×Vr。Vs是涌浪电压,Vr是额定电压(rated voltage)。

电容器的电荷能量是以Q=CV来表示,Q是库伦,C是静电容量,V是电压;故当电压值不变时,加大静电容量就能增高电荷能量。请注意,电容器的容量单位应是F(farad),可是因计量太高造成数值偏低,故多改用μF,1F=一百万μF。国外也有用mF表示μF,其实mF不十分贴切,但机械式打字机上没有μ键,故用m代表micro。

有了静电容量及工作耐压两个参数,若你正在选购电容,接下来你会考虑什么?直觉上是价钱。嗯,这个参数很重要,而且数值愈低愈佳。也有人先想到品牌,并坚持日本货打死不用─还存着八年抗战情结?美国货也仅能排第二,瑞典或德国制造的才能排第一。嗯,这个参数也很重要。但既然谈到品牌,那就不能忽略系列型号;因为一个制造厂会生产许多不同系列的产品,系列不同,质量及价格就会不同。OK,我们先整理一下,有关电源平滑滤波电容器的参数已知有:静电容量、额定工作电压、涌浪(崩溃)电压、价格、品牌、型号系列。
不应该只有小猫两三只,外型尺寸也应该很重要,因为与它相关的有重量及接脚型态,snap-in是插焊PC板式,少则两只接脚,体型大的还会多出1只或2只固定接脚;screw是锁螺丝式。至于重量,同容量同耐压,但品牌不同的两个电容做比较,重量一定不同;而外型尺寸更与机箱规划有关。有些电容不是全圆型,有点像是多角型,Philips、BHC都有这种看起来似乎很高级的系列。现在我们再整理一下,加上重量、外型尺寸、接脚型态─已有9个参数。

不要被体型大小欺骗!相同容量、相同耐压,不同厂商制造的电容器当然size不同。但同一家制造商,也不是大颗绝对优于小颗。举Siemens实例,4,700μF/100V有好几种系列,B41306系列是40mm(直径)X70mm(长),B41507系列则是40mmX50mm;后者的尺寸较小,但内阻低、电流大,价格比大颗的贵。

外皮颜色?这是谁提出来的?很妙。因白色、黑色、蓝色塑料封装都有厂商在用,它有时也具有某些意义,例如日制黑底金字常代表高级for audio音响级电容。仅凭外观还能想到哪些?制造日期,9627就是1996年第27周出厂;近年来日制电容似乎逐渐有意省略制造日期的标示。但外皮颜色及文字印刷不直接与质量有关,故仅加上制造日期参数。还有,别忘了适用工作温度,因为 105度C比85度C更适用于真空管机。若机器要摆在南极,最好选耐负55度C的品种。

容量误差也别遗漏,当采多颗并联,为求得单只特性均匀,误差当然是愈低愈佳。现在再加上工作温度及容量误差,咱们手上已有12个参数,对电容器应有三成以上了解。

请别会错意,电容的工作温度不是指环境或表面温度─不管几度,封装塑料外皮都是一样,它是指铝箔工作温度,所以装管机选用85度C品种也绝对OK,只要将电容器远离管仔就会安全。

可是真正有关电容器质量的几个重要参数,却都只存在原厂规格书中,完全不会显露在成品封装外皮上,而这些重要参数才是本文谈论的重点。
散逸因子─损失角

散逸因子dissipation factor(DF)存在于所有电容器中,有时DF值会以损失角tanδ表示。想想,损失角,既有损失,当然愈低愈好。塑料电容的损失角很低,但铝电解电容就相当高。DF值是高还是低,就同一品牌、同一系列的电容器来说,与温度、容量、电压、频率…等都有关系;当容量相同时,耐压愈高的DF值就愈低。举实例做说明,同厂牌同系列的10000μF电容,耐压80V的DF值一定比耐压63V的低。所本刊选用滤波电容常会找较高耐压者,不是没有道理。此外温度愈高DF值愈高,频率愈高DF值也会愈高。
但许多电容器制造厂,在规格书上常不注明散逸因子DF值,因为数值甚高很难看。以瑞典RIFA为例,其蓝色PHE-420系列是MKP塑料电容,它的DF值最低是0.00005,最高是0.0008。但白色顶级PEH169系列铝质电解电容,就未标示损失角规格。若真注明DF值,电解电容可能会是1.0000,小数点是在1的后面。
漏…漏电流

哇!漏电!最好没有。可是没办法,铝电解电容在工作时一定会产生漏电流。
漏电流(leakage current)当然要低,它的计算公式大致是:I=K×CV。漏电流I的单位是μA,K是常数,例如是0.01或0.03,每家制造厂会选择不同的常数。但不论如何,电容器容量愈高,漏电流就愈大。如果你有容量愈大平滑效果愈好的想法,这个「漏电流」也请考虑在内。从计算式可得知额定电压愈高,漏电流也愈大,因此降低工作电压亦可降低漏电流。
但降低电容器的漏电流并不容易,低漏电流low leakage current-LL系列价格高昂,我曾向国内厂商订制一批低漏电流LL系列电容,价格比许多日本制造电容还贵。漏电流规格,铝电解电容就比钽电解电容高许多,钽质电容也有干式及湿式两种,不过它的容量及耐压都较低。

除特别定制外,面对一般品,想要降低它的漏电流可设法提高Vs对Vr的比值。Vs是涌浪电压,其值当然比Vr额定电压高,但施加电压(真正的工作电压)还应该比Vr低,例如取Vr的90%;找高耐压品种可说是完全正确。

等效串联电阻ESR

一只电容器会因其构造而产生各种阻抗、感抗,比较重要的就是ESR等效串联电阻及ESL等效

楼主:
(转贴之9)

串联电感─这就是容抗的基础。电容器提供电容量,要电阻干嘛?故ESR及ESL也要求低…低;但low ESR/low ESL通常都是高价、高级系列。
ESR的高低,与电容器的容量、电压、频率及温度…都有关连,当额定电压固定时,容量愈大 ESR愈低。有人习用将多颗小电容并接成一颗大电容以降低阻抗,其理论是电阻并联阻值降低。但若考虑电容接脚焊点的阻抗,以小并大,不见得一定会有收获。

反过来说,当容量固定时,选用高WV额定电压的品种也能降低 ESR;故耐压高确实好处多多。频率的影响:低频时ESR高,高频时ESR低;当然,高温也会造成ESR的提升。

串联等效电阻ESR的单位是mΩ,高级系列电容常是low ESR及low ESL。若比较低内阻及低漏电流两种特性,则低内阻容易达成,故标示low ESR的电容倒很常见。ESR也与损失角有关联,ESR=tanδ/(ω×Cs),Cs是电容量。

有时电容器规格上会有Z,它与ESR的意义不同,但Z的计算示与ESR有关,同时也考虑到容抗及感抗,是真正的内阻。刚才提到电容的ESR单位是mΩ,那是指大电容,若是220μF小容量电容,其ESR单位就不是mΩ而是Ω。何种电解电容器的ESR最低?答案只有一个:Sanyo的OS有机半导体电容!

涟波电流Irac

前面谈到的散逸因子DF-损失角tanδ、漏电流、ESR-串联等效电阻…等,其值都是愈低愈好,但现在要提的涟波电流ripple current却是愈高愈好。特别是现在都特别讲究后级扩大机要有大电流输出,电源平滑滤波电容器的涟波电流Irac(或Iac)就显得格外突出。

涟波电流Irac的标示至少应有低频及高频工作时两种规格数字,低频大约是以120Hz做标准,高频大概是以 10KHz做标准,但不同制造厂商可能会有略微的差别。

涟波电流与频率刚好成正比,因此低频时涟波电流也比较低。可是对我们音响迷来说,低频段的Irac值才是重要。所以在采购电容器时,涟波电流数字高低是极为重要的依据。不要认定Screw锁螺丝式电容的涟波电流绝对比snap-in插PC板式来得高,以UCC电容为例,81DA系列是插PCB式,32DA系列是锁螺丝式。但相同容量、耐压比较,81DA的ESR不但比32DA低,Irac却又比32DA高很多。

曾经有一种说法:RIFA的10,000μF相当于其它厂牌15,000μF,因为大部份日制电容的涟波电流都不高,而RIFA又特别高,故好像可以一个当两个用。德国Siemens、英国BHC电容,在Irac这项特性上也常优于日制品。就笔者所知,Irac最大的电容,是Siemens SIKOREL系列电容为最高,6,800μF/63V就高达20A!若是小容量电容,Irac最大的是Sanyo OS电容。在计算机主机板CPU旁,有一排(大约6个)电容,不论是华硕、微星或技嘉,它们的demo板都是插满OS电容,但卖到市场上就改啦─因OS电容很贵!
就后级扩大机的动作来说,很多人会认定低频时吃电流。有个方法可以试:以电表直流电压(DCV)最低档量任一只射极电阻压降,最好是指针电表,播放唱片,将前级音量转大,注意电表指针的摆动,你就会发现低频固然会吃电流,四把吉它连弹也会猛吃电流!什么音乐最适合run-in后级扩大机?Holst的《行星组曲》第一曲MARS。

现在你应该已经明了六成以上,或许你想问:有没有体型不大,漏电低、ESR低、tanδ低、误差低、价格低,但涟波电流高、适用温度范围高的铝电解电容?嗯…,没有!
关于容量误差,近年来铝质电解电容颇有进步,以往是-20%~+40%,现在大多是+/-20%。但其容量常偏+而不是偏-,故10,000μF测量起来有可能会接近12,000μF。
精确量取大容量电容器的静电容量,是我多年来一直想做的事。不要怀疑,这种测试仪器很难买到,美国曾制造过,可量至99,999μF,并能同时显示DF值及 ESR值;而且电容量是100Hz、1KHz、10KHz三段(不是两段)频率测试的平均值。这种仪器国内市场曾出现过,小卖新台币十万元─只差漏电流的测试。
额定工作电压的安全度,在我的标准是:至少理让15%。例如某电容的额定电压是50V,虽然涌浪电压可能高至63V,但我最高只会施加 42V电压。让电容器的额定电压具有较多的余裕,能降低内阻、降低漏电流、降低损失角、增加寿命,一举数得何乐不为?以前曾看过日制扩大机,±48V工作电压配上10,000μF/50V滤波电容;短时间内当然不会烧坏,但时日长久,寿命有可能降低,那就得更换新品或另购新机。所以日制品常有「时间到了,该走了」的宿命,你也不能指责它是偷工减料,毕竟做生意总要图利,若一辈子只能卖你一次,如何赚钱?

谈到涟波电流,我最近在中国某DIY网站上看到一篇文章,作者认为RIFA电容的电流高过Siemens电容,并指称台湾和香港都搞错了。事实上,Siemens的Sikoreal电容绝对优于RIFA的PHE169白色电容,不仅Irac高,ESR也比较低。此人会这样胡说八道,应该是他有在销售RIFA电容,故以生意考虑,只得贬损Siemens电容。

再举一实例:我曾经进过美国Mallory CGS系列33,000μF/75V电容,体型很大,是香港人口中的大水塘。但Mallory高级系列是CGR,当初为何不进?太贵了。CGR的18,000μF/75V,容量降低45%,但它的Irac更高!ESR更低!

容量愈高哼声愈低?

自己装,最讨厌的就是哼声除不掉。有人将滤波电容加大,哼声就没了。我是不十分相信,因扩大机的哼声常是因地回路不当引起,来自滤波电容微乎其微。但是理论上,容量愈高,电源平滑效果也就愈佳,所以大容量的做法,是许多设计者及DIY迷亦深信不疑。(或是采用LC滤波,在电容之前加串电感,以提高平滑滤波效果。)

因此不少后级扩大机,特别是美国产品Krell、Mark Levinson,最爱采用大水塘─大电容;丹麦的Dynaudio,连前级扩大机都用到十数万μF之容量。至于AC & DC交直流,也比较倾向于「大容量」派,但尚适可而止。
可是也有不少名厂走低容量路子,例如美国Amcron有台 250W×2专业后级扩大机,两声道合计500W,只用了2只8,200μF小滤波电容器(好像是小了点?)。瑞士Goldmund算是Hi-End品牌,产品送到各杂志社试听,没有一个评论员胆敢说它坏,它的大后级就是采用小电容。瑞士FM Acoustics更是贵到毙,一台立体声后级后级可换一部Benz车。它的220W×2专业后级,号称数十A电流输出,本人亲眼得见,全机只使用2只10,000μF/100V滤波电容。
大容量滤波电容与小容量滤波电容,两种理论基本上是对立的,但却同时存在于音响圈。以低容量论点设计扩大机,也可以完全没有哼声,而且低频表现也不比「大水塘」机差。重点是什么?Irac涟波电流。如果你如今还是满脑子的大容量,那你还不了解电解电容!

给大家一个建议:组装后级若采用低容量滤波电容时,千万要配用高功率电源变压器。也就是「瘦了电容器、肥了变压器」,这可能就是扩大机好声的秘绝。以这几年详细之观察,后级扩大机若要好声,采用大功率电源变压器比采用大容量滤波电容有效多了。
一颗大的?多颗小的?

OK,有人放心不下,滤波电容坚持要大μF─那是找一个大的,还是用十来个小的并接?又有人说用小颗并,不但内阻可以降低,反应速度也会也快,透明度及分辨率都比较好。

Mark Levinson及Krell的后级不是以小并大,但有谁认为它反应速度慢、不透明有雾?面对此问题,我自己都长期陷入迷阵中。就机箱规划来说,用多颗小电容并联似乎比较理想,而且进货量大价格也便宜,甚至前级、后级、综合机,都可采用同一种电容。

进口机与国产机的命运有些不同,当消费者面对数十万元进口机采用多颗小电容时,他会自我解释:这个很有道理;但面对国产品时,他可能会有另一套恶毒的说法:偷工减料!

就音质表现,大水塘or小水塘、一颗大的or多颗小的,应该没有绝对关系。邓小平同志说得好:管它黑猫、白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
制造厂牌也关乎质量特性,前述有人终其一生不用日制品。美国原本有两大电容器品牌Mallory及Sprague,现在 Sprague已成绝响,因为它被日本Nippon Chemi-con收购,且公司名称注册United Chemi-Con/简称UCC。但只要是仍在美国制造,外皮印有made in USA,商标更改与制造质量应无关联。
不过外界已有耳语:UCC比Sprague差,可能性如何?日本商社一旦接手,营销政策自然会大幅改变,为了提高出货量必得降低售价;但假格下滑也会导致质量下滑。询问本地代理商瑞普公司,UCC电容销售量比Sprague低,显示国内厂商有排斥UCC的反映。若比较UCC及Sprague的规格特性,果然是一付Japanese模样─体型大为缩水,原本40mm×80mm的改成40mm×50mm,价格可能较低廉,但ESR增加、Irac减小─怎不令人掷笔三叹?
你对日制品有疑虑?没办法,非但美国如此,德国也需要日本资金进入来个德日合作,Siemens就和松下Matsusita共同生产S+M电容器,现在又改名Epcos。这种企业合并是未来趋势,几乎不可避免。RIFA也早就被EVOX吃下,EVOX是大集团,到处设厂,本刊SigEnd单端前级有用到1μF电容,就是EVOX品牌,虽然自美国进口,但一付台制品模样。

储存及工作寿命

比起电阻、IC、晶体管、塑料电容这些半永久性组件,铝电解电容的寿命就值得重视。一是储存年限,自然与寿命有关,10~20年应无问题。存放过久的电容不宜立刻使用,利用power supply先将它aging(活化);夹上端子,缓慢调整power supply电压,由低至高,最高可调至此电容的额定电压。
工作寿命就很难说得明白,所谓长寿命LL-long life电容,通常是表示涟波电流Irac稳定。前面曾谈到电容的Irac与工作温度及频率都有关,例如同是10KHz,40度C时是15A,85度C时是9A;15A/9A=1.67。此数字就是电容的寿命因子(本人临时想出来的),数字愈高寿命愈低,数字愈接近1寿命愈长。

如果没记错,1.93表示10万小时,1.85表示20万小时,故1.67至少50万小时!但电容器的主要功用是充、放电特性,因此不宜经常快速充、放电。有两个方法可有效延长电容器寿命:一是减少开机、关机次数,二是设法降低开机时的瞬间充电电流─你听懂了吗?本刊也注意到此问题,故多年来都是这样做。

即令是如此,若问:到底是哪一种电容的音质较好?这也实在难以回答。基本上,不同品牌、系列的电容,它的声音表现自然也是不同。我个人不会「日制品打死不用」,只要处理得当,日制品也不输欧美货。多年前曾用过ELNA高级Cerafine音响级电容,它的ESR虽然低,但Irac也不高,装在amp.上,低频很厚实,可惜雾气较重,不够透明。但是并上speed-up小电容后,就豁然开朗。

故实际装配时,记得一定要在主滤波电容上加并speed-up小电容,此举「至少」会改善高频响应。数值是多少?最好是一大一小,大的1μF、小的0.1μF,MKP是最低要求。

有时并上小电容会发现帮助不大,这可能是小电容未选对。RIFA的电解及塑料电容,若想加并speed-up,奉劝你不要找WIMA,建议各位试试MIT的PPFX-S锡箔或RTX系列0.1μF。写这篇文章的同时,也留意各杂志的广告,美国Krell及加拿大Class'e Audio的Hi-End后级新机种竟然都采用日本Nichicon电容做主电源平滑滤波!但各杂志评论员有谁胆敢说它差?!

前级扩大机吃不了数百mA电流,故滤波电容较易选择。高瓦数、高输出电流扩大机就很难伺候,此时滤波电容的Irac特性就要考虑在内。
对于滤波用电解电容,有几点值得网友注意:一、大致上来说,日制品的Irac比欧美品低;二、低漏电流比低ESR更重要;三、大滤波电容宜并接speed up小电容;四、尽量选高耐压电容;五、最顶级的电容,容量及耐压都不高,故有人认定数百瓦的大power通常声音粗糙,不是没有道理。

笔者不建议哪种电容最好,因为只要用得恰当,每种电容都可发出好声。至于刻意强调电容、电阻、焊锡、保险丝非xxx品牌不用的人,绝对是不懂线路结构的外行人!

关于铝质电解电容的构造

电容器依其组件构造大致可分成:一、卷绕型,二、积层型,三、电解型。而电解型又分铝质及钽质两类,铝质再分成液态电解质及固态电解质。若说液态电解质是铝箔湿式、固态电解质是铝箔干式,那就错了,因铝箔干式及铝箔湿式都是液态电解质电容。
铝质电解电容是以经过蚀刻的高纯度铝箔做为阳极,以其表面经阳极氧化处理之化成薄膜做为电介质,再以浸有电解液的薄纸或布做阴极。由于电解液是用吸浸式,故称铝箔干式电解电容。
何谓铝箔湿式?在电容器内直接加电解液─例如硼酸胺+乙二醇混合液,这种用手电容摇一摇还会发出流水声,瑞典RIFA的PEH169系列就是这种电容。

即使是欧洲名厂,做为阳极的铝箔也非自行生产,而是统一由某公司供应,就好像瑞士表厂甚多,但只有少数几家会做油心。大约12年前意大利某公司无法正常供应阳极铝箔时,全球各名厂如Mallory/RIFA/Sprague或Rubycon/Philips…就只得拖延交货脱时间,没原料怎么生产交货?至于吸浸电解液的纸,也绝非在一般文具店即可购得,最大供货商是在马来西亚。

电解电容的特性将普通降低

铝质电解电容的应用很广泛,时至2005下半年,却逐渐有符合「环保」要求的压力。以往冷气

楼主:
(转贴之10)

机使用的冷媒不环保,海龙灭火器也不环保,但改用环保材料后,原功能性是提升、维持or下降?唉,能维持不降就不错了。

我办过杂志,有一种「环保再生纸」,但很少出版社愿意用,因为它不够白,绝对不能印SK-II广告;另一个原因是:它比处女纸还贵!现在有些电容器名厂,为因应环保,放弃旧材料采用新材料,同样容量、同样耐压比较,新材料的Esr比较高、Irac比较低!特性虽较差(内阻高、电流低),但售价呢?TMD,竟然还比较贵;
各种介质电容特性
铝电解电容与钽电解电容
铝电解电容的容体比较大,串联电阻较大,感抗较大,对温度敏感.它适用于温度变化不大、工作频率不高(不高于25kHz)的场合,可用于低频滤波(在高频率得时候电解电容的并联滤波效果较低频差).铝电解电容具有极性,安装时必须保证正确的极性,否则有爆炸的危险.
与铝电解电容相比,钽电解电容在串联电阻、感抗、对温度的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它的工作电压较低.
铝电解电容器的额定电压的1.3倍作为电容器的浪涌电压,工作电压高于160V时,是额定工作电压+50V作为浪涌电压,这是生产厂家保证的电压,可以允许在短时间内承受此电压.电容器处于浪涌电压时,电流会很大,通常是正常情况的10~15倍,如果时间太长,会爆开. 所以一般选用铝电容器应该把电压选得稍高些,实际工作电压为标称电压的70~80%为宜.

电解电容的设计小经验:
1.电解电容在滤波电路中根据具体情况取电压值为噪声峰值的1.2--1.5倍,并不根据滤波电路的额定值;
2.电解电容的正下面不得有焊盘和过孔.
3.电解电容不得和周边的发热元件直接接触.
铝电解电容器适用指南”如下:
4.铝电解电容分正负极,不得加反向电压和交流电压,对可能出现反向电压的地方应使用无极性电容.
5.对需要快速充放电的地方,不应使用铝电解电容器,应选择特别设计的具有较长寿命的电容器.
6.不应使用过载电压
       a.直流电压玉文博电压叠加后的缝制电压低于额定值.
       b.两个以上电解电容串联的时候要考虑使用平衡电阻器,使得各个电容上的电压在其额定的范围内.
7.设计电路板时,应注意电容齐防爆阀上端不得有任何线路,,并应留出2mm以上的空隙.
8.电解也主要化学溶剂及电解纸为易燃物,且电解液导电.当电解液与pc板接触时,可能腐蚀pc板上的线路.,以致生烟或着火.因此在电解电容下面不应有任何线路.
9.设计线路板向背应确认发热元器件不靠近铝电解电容或者电解电容的下面.

纸介电容和聚酯薄膜电容
其容体比较小,串联电阻小,感抗值较大.它适用于电容量不大、工作频率不高(如1MHz以下)的场合,可用于低频滤波和旁路.使用管型纸介电容器或聚酯薄膜电容器时,可把其外壳与参考地相连,以使其外壳能起到屏蔽的作用而减少电场耦合的影响.

云母和陶瓷电容
其容体比很小,串联电阻小,电感值小,频率/容量特性稳定.它适用于电容量小、工作频率高(频率可达500MHz)的场合,用于高频滤波、旁路、去耦.但这类电容承受瞬态高压脉冲能力较弱,因此不能将它随便跨接在低阻电源线上,除非是特殊设计的.

铝电解电容ESR比普通钽电解电容还要小一些.
钽电解电容抗冲击能力很差,用于开关电源滤波必须留较大余量.
我列举几种同可以用于5V/1A,100KHZ的输出滤波电容,优劣一看就知.
   类型     容量(μF)/耐压(V)     ESR(mΩ)
一般铝电容     470/10*2       500~800
很好的铝电容   470/10       150~250
一般钽电容     100/16*2       600~1000
很好的钽电容   100/16       100~300
多层陶瓷     100/6.3       5~10

聚苯乙烯电容器
其串联电阻小,电感值小,电容量相对时间、温度、电压很稳定.它适用于要求频率稳定性高的场合,可用于高频滤波、旁路、去耦.

安规电容是指用于这样的场合,即电容器失效后,不会导致电击,不危及人身安全.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应用中允许的峰值脉冲电压 过电压等级(IEC664)
X1             >2.5kV ≤4.0kV             Ⅲ
X2                 ≤2.5kV             Ⅱ
X3                 ≤1.2kV             ——
安规电容安全等级       绝缘类型           额定电压范围
Y1         双重绝缘或加强绝缘             ≥ 250V
Y2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3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250V
Y4         基本绝缘或附加绝缘             <150V

Y电容的电容量必须受到限制,从而达到控制在额定频率及额定电压作用下,流过它的漏电流的大小和对系统EMC性能影响的目的.GJB151规定Y电容的容量应不大于0.1uF.Y电容除符合相应的电网电压耐压外,还要求这种电容器在电气和机械性能方面有足够的安全余量,避免在极端恶劣环境条件下出现击穿短路现象,Y电容的耐压性能对保护人身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安规电容的参数选择:
1.X电容和聚苯乙烯(薄膜乙烯)电容比较,聚苯乙烯 的耐电压较高,适合EMI 电路的高压脉冲吸收作用.
2.容量计算:一般两级X电容,前一级用0.47uF,第二基用0.1uF;单级则用0.47uF.目前还没有比较方便的计算方法.(电容容量的大小 和电源的功率无直接关系)

电解电容知识
1, 标称参数
   就是电容器外壳上所列出的数值.
*静电容量,用UF表示.就不多说了.
*工作电压(working voltage)简称WV,应为标称安全值,也就是说应用电路中,不得超过此标称电压.
*温度 常见的大多为85度、105度.高温条件下(例如纯甲类功放)要优选105度标称的.一般情况下优选高温度系数的对于改善其他参数性能也有积极的帮助.

   2 ,散逸因数dissipation factor(DF)
   有时DF值也用损失角tan表示.DF值是高还是低,与温度、容量、电压、频率……都有关系;当容量相同时,耐压愈高的DF值就愈低.频率愈高DF值愈高,温度愈高DF值也愈高.DF 值一般不标注在电容器上或规格介绍上面.在DIY选取电容时,可优先考虑选取更高耐压的,比如工作电压为45V时,选用50V的就不很合理.尽管使用50V的从承受电压正常工作方 面并无不妥,但从DF值方面考虑就欠缺一些.使用63V或71V耐压的会有更好的表现的.当然 再高了性价比上就不合算了.

   3 ,等效串联电阻ESR
   ESR的高低,与电容器的容量、电压、频率及温度…都有关,ESR要求越低越好.当额定电压固定时,容量愈大 ESR愈低.当容量固定时,选用高额定电压的品种可以降低 ESR.低频时ESR高,高频时ESR低,高温也会使ESR上升.等效串联电阻ESR 很多品牌可以从规格说明 书上查到.

   4, 漏电流
   一看就明白,就是漏电!铝电解电容都存在漏电的情况,这是物理结构所决定的.不用说,漏电流当然是越小越好.电容器容量愈高,漏电流就愈大;降低工作电压可降低漏电流.反过来选用更高耐压的品种也会有助于减小漏电流.结合上面的两个参数,相同条件下优先选取高耐压品种的确是一个简便可行的好方法;降低内阻、降低漏电流、降低损失角、增加寿命.真是好处多多,唯价格上会高一些.有个说法,既电解电容工作在远低于额定工作电压时,由于不能得到有效的足以维持电极跟电解液之间的退极化作用,会导致电解电容的极化而降低涟波电流,增大ESR,从而提早老化.但是这个说法的前提是“远低于额定工作电压”,综合一些长期的实践经验来看,选取额定工作电压标称值的2/3左右为正常工作电压,是比较合理可*的.业余情况下可以对电解电容的漏电流大体上估计一下.把相同容量的电解电容按照额定承受电压进行充电,放置一段时间后再检测电容器两端的电压下降程度.下降电压越少的漏电流就越小.

   5, 涟波电流Irac
   涟波电流对于石机的滤波电路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涟波电流Irac 是愈高愈好.他的高低与工作频率相关,频率越高Irac越大,频率越低Irac越小.传统的认为我们需要在低频时能够有很高的涟波电流,以求得到良好的大电流放电特性,使的低频更加结实饱满富有弹性,以及良好的控制驱动特性;实际上在高频时高的涟波电流对音色的正面帮助也很大,可以使高频有更好的延伸和减小粗糙感.

   在我看见的摩机报告和烧友发的帖子中,80%以上的烧友在选择电解电容方面是缺乏相应的知识和经验的,买到什么品种抓上就换,根本不考虑其声音是否匹配.而且有的听友对滤波电容很不重视,比如我见过的一些台湾听友的报告,滤波电容用上了极普通的工业级的电容,然后把大把的钱花在接线柱外壳上,还美曰其名好钢用在刀刃上.当然,大家对电容把握不住,是和我国的实际情况有关.在我们现有的摩滤波电容的文章中,推荐的大部分电容都是日本货,比如说elna,红宝石,nichicon(篮精灵),当然还有日本化工等品种,由于我们一入道就接触这些电容,因此先入为主的我们就认为这些电容就是最好的电容.当然,玩胆机的朋友,眼界更为开阔,他们决不轻易使用这些日本货,而是想方设法地去寻找欧美货.根据本人这些年的实践来看,在上面的那些日本货中,除了ENLA的极少数品种和欧美品种和能有一拼外,其他的品种根本不是欧美货的对手.下面我就为大家介绍一些值得用的电容,为了使大家能够全面把握这些产品,我专门找到了相关厂家的网站,供大家查阅.

   据资料记载,最好的滤波电容是大名鼎鼎的SPRAGUE电容,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思碧.据说在Krell、Mark Levinson、Cello等著名厂机里,电源滤波一定是由它来坐镇,此外还有为数多得数不清的音响厂家亦采用SPRAGUE电容.SPRAGUE电容是美国制的高级电解电容,蓝色胶皮包装,品质优异,性能稳定,而且寿命很长.以至于现在的胆机发烧友们挖空心思找寻这个品种的老电容.据说这些老电容性能还是异常优异,但是从我个人的应用情况看,思碧的油浸电容使非常优异的品种,本人买了四个油浸的0.1u的vq作为耦合电容换下了自己胆机上的wima电容,效果令人十分满意,要知道这四个电容外观旧的不像样子了.但是我用过思碧的电解电容来做滤波电容使用,效果不很好.既然这么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现在买不到了呢?原因很简单,在80年代中期,它已经被日本的Nippon Chemi Con (http://www.chemi-con.co.jp/english/... 拿 纸蠻NITED Chemi Con.虽然思碧被美国化工收购了,但两个厂的产品还是可以区分开的.早日美国化工生产的电容的外皮包装的颜色也仍和原来的SPRAGUE电容一样,是蓝色的,不过现在也变成了日本化工的棕色.在日本化工的外皮包装上,都有一个扁的盾牌图案,里面有Nippon Chemi Con,Nippon在上,Chemi Con在下,但是美国化工也就是思碧厂生产的只有盾牌图案,里面没有字.思碧被日本收了后,迅速按照日本化工的标准进行生产,导致质量明显不如思碧时代,首先同型号电容的体积就明显缩小,ESR、Irac等几项参数也打了折扣,价格便宜了许多.90年代初期.我开始对音响产生了兴趣,记得那时候邮购的电路板上经常可以看见美国化工的产品,可见那时候它的知名度还可以维持,但现在是维持不住了,现在的产品中很少能看见美国化工的产品.现在日本化工和美国化工的产品非常多,世面上的二手电容也很多,但是日本化工和美国化工的电容的使用寿命普遍不长,而且使用温度的上限一般在85左右,大家在购买这些产品时候一定要小心.我在一些二手的网站上看见一些黑心的*商居然把一对普通的日本化工产的400伏400u的二手电解电容卖到30元一对,居然还有听友去买,想这样的电容其实不会超过2元钱.据说正宗的思碧电容SPRAGUE声音沉稳有力、刚韧并举,跟相同容量的其他品牌相比较,SPRAGUE的声音会更加 丰厚温和,同时不失阳刚,通俗一点说就是柔中带刚.非常优秀的动态表现也是SPRAGUE的特色,但在我自己使用的过程中,发现自己试验的感受和资料上记载的还是有一定的出入的.绝版的36Dx型在DIY发烧友中口碑比较好.日本化工的产品lxz系列较好.

   在滤波用电解电容中,能够跟SPRAGUE叫劲的不多,但有一个品种完全敢和思碧叫板,那就是我们下面说的RIFA.在本人使用过的电解电容中,本人认为RIFA是天下第一!RIFA是瑞典一个具有60多年历史的老牌名厂.以空心或黑体大写字母“RIFA”为其商标特征. 有意思的是除去少数极品器材中偶尔可以看到RIFA那乳白色的身影外(例如Gryphon的DM- 100以及REF-1等旗舰功放;Mark Leivenson、Cello也少有使用),其他品牌中还真的很少见到.原因无他,RIFA的价格太贵了.作为DIY发烧友为求靓声可以一掷千金,而作为生产厂家就不得不考虑成本因素了.RIFA电容有最优异的指标,最长的使用寿命和最昂贵的价格,别的电容用上7-8年已经行将就木,但是RIFA电容用上7-8年还是像新的一样,台湾的听友文章中写到:人到中年经济条件好了,终于舍得买几个RIFA电容使用了,然后用到自己死,这几个电容还好好的.

   RIFA的 涟波电流Irac 、等效串联电阻ESR 等效电感等指标达到了目前所有电容中的最高水平.RIFA电容内 部的等效电感和等效电阻都非常的低,他所提供的电流非常大,充放电的速度极快,因此它 能应付强大的动态以及低频所需的大电流.相对于功放在低频大动态时的表现就不言而喻了.更可贵的是他的高频之靓少有匹敌.RIFA电容的声音一身“富贵相”,相同容量的电容低频

楼主:
(转贴之11)

的下潜没有思碧深,量感上也没 有思碧来的多,但是质感相当好,富有弹性,松而不肥、荡而不浑.中频段的形体质感饱满 坚实而不硬,高频段顺滑细腻、良好的空气感、丝丝入扣的分析力也是RIFA 的特点.被誉 为“极品中之极品”当之无愧.RIFA电容特别适合数字电路的电源滤波中,可以降低数码味.笔者打磨CD机时,将其应用于数 字部分的滤波电路,效果真的是非常好.这一点笔者感触很深.以笔者使用的经验看,RIFA电容不费吹灰之力 日制“补品”电容,打得落花流水.它的表现已不局限于高、中、低三频的改善,无论速度、动态、质感、密度,是一种整体素质的提升.真是一分钱一分货,贵的有道理.好在目前知道这个电容的听友不多,目前二手货的价格还没有炒得太离谱.这个品牌的电容我用过十多种,其中电解电容用过2个系列5-6种.

   还可以称为世界名牌的电容是德国著名的ROE电解电容,这个品牌的电容我用过7-8种,其中两款是电解电容.网上的资料说ROE电解电容在可以和SPRAGUE电容相比美,二者可说是欧美主力音响品牌中唯二的选择,但是对这种结论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ROE电解电容和RIFA电容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欧洲的音响器材ROE电容用得很多,各种卧式立式电容在电路板上经常可见.说到SPRAGUE电容与ROE电容在HI-END 音响器材中的代表性,可以Krell的扩大机来做为典范,Krell的功率扩大机主滤波电容是sprague电容,输入级电垦放大与驱动级的电容器,便采用了ROE.Krell的前级以及数位器材也是依样画葫芦,特别的是Krell的前级以及数位器材里所用的ROE电容都一定采用一种猪肝色塑胶壳包装,EK材质的品种.ROE电容在以前大部份是金的外皮包装,装在机箱内部线路板上金黄一片煞是好看,令人不由得联想起泛著黄金般光泽的音质与音色,澳洲有一ROE电容作为主滤波电容,在造型设计时并特别将电容器外露出来,以增加器材本身高级的质感.不过近来的ROE 电容,小数值的电容外包装已经改为黑色了,但黑色的ROE电解电容我还没有用过.其中标注为DIN--41 238型号的声音最靓.

   上面简单地介绍了几个世界级的品牌电容,有些是从网上的摘来的,有些是我自己的感受,一切都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些品牌,希望不算是抄袭.

为大家介绍一些我使用过的名牌电解电容.
思碧的电解电容我只用过1种.那是80年代初期的D500那一款.这款电容是银色的金属外壳,两头出引线,红色的一头为正,是25伏1000u的.其外形和国产的cj-10电容很接近,但是要比那个电容大一些,拿到手里分量不太足,显得轻飘飘的.试音发现,这款电容的高频部分表现不那么突出,显得过于温暖,解析力不强,资料上说对那些本就朦胧不透的器材选用SPRAGUE时,校声过程中可能会麻烦一些,而对于那些中频干薄、高 频刺亮的器材,SPRAGUE就会英雄大有用武之地了.这个结论我是同意的.这款电容的低频也不太好,解析力和力度都不太令人满意,我不知道它使本身就如此还是太老了.但该电容的中频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它的中频非常舒展,令人非常放松,很像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尤其像村姑.思碧的薄膜电容的中高频也非常疏松自然,和胆机搭配可以使胆气四溢,胆机高手首选思碧电容,是有他的道理的.

   相比世界上其他品牌的电容,RIFA电容的电解电容的品种相对来说很少,常见的也就是PEH-169,PEH-124,PEH126,还有PEG系列.两者的不同在于脚的排列.具体参见其网站. (http://www.bravoelectro.com/assets/multimedia/erkat.pdf). RIFA的电容从来不标什么LONG LIFE(长寿命)和for audio(音响专用),但是寿命都很长而且声音都那么好,这和其他的厂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以上3个系列中,PEH-124的使用寿命最长,其网站提供的技术资料明确显示,该系列的使用寿命在30年,而PEH-169的使用寿命较短,标明的为10年.PEH-126的标称温度最高,可以高达150度.从网站上提供的参数看,这三个产品似乎并不是并行的产品,而是上下互相补充的产品.如PEH-124系列的耐压和容量都不大,那些大容量高压的品种都在PEH-169中出现.RIFA的产品外面都有一个比较厚的塑料绝缘套.PEH-169系列的电容是两个脚,接线要用螺丝固定.而另外两个系列的有三个脚,中间一个为正,两边各有一个为负,其外壳为负.横向引脚得就比较简单了,一个为正,一个为负.另外要注意的是PEH-169系列的电容里面有大量的电解液,摇起来哗哗响,一般来说要起来不响的,其使用寿命可能就不会太长了.

   我最先使用的RIFA电容是PEH-124的40伏1000u的电容,我用的是1995-1996年的产品.我用每组四个并联凑成4000u为CD的数模转换和运放供电.效果极佳.其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音色极为优美,各音域表现异常全面,几乎无懈可击.2,速度非常快,决不拖泥带水,让你想起法拉利的赛车,该电容在小动态时优美动听,在大动态时从容不迫,轻而易举的完成爆棚,而且力度,音场让人都非常满意,你都想不明白这百万雄兵是从哪里冒出来瞬间又躲到了哪里.3,细节非常丰富,表达非常细腻,在我用过的这些名牌电容中,这款电容是最具有胆味的产品,有网友说该电容是去除数码声的利器,对此我完全赞同.思碧的电容本身胆味不浓,但可以和其他的元件配合,将胆气烘托出来.但这款电容本身就具有浓郁的胆气.该电容的好处不是用几句话就能说明的,我个人愿意用天下第一,无懈可击来对其做出评价.如果硬要找点其弱点的话,我觉得这款电容比较挑电,和含银的线搭配效果最好,和铜线搭配效果就差些,之前的供电部分越好,电容的效果就发挥的越好.另外就是这款电容的体积较大,在石机上用还还说,但是用在胆机上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胆机滤波电容的直径一般35mm,但是rifa的胆机电容的直径太粗,很难安装.这款电容几乎不发热.此前我的CD机原配的电容为nichicon(蓝精灵)电容,是muse系列,是一款音响专用电容,但是使用半个小时后,电容就非常热了,长期使用,烘得上盖板都温温的,但是,RIFA的多款电容无论怎么使用都没有一丝热量.

   RIFA电容的品质如此之好,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了,总于有一天我忍不住好奇,忍痛拆了一个电容.很费劲的从引脚处拆开电容后,发现里面有一个很粗的纸卷,把电容里面撑的满满的,里面还有一些淡黄的液体,把纸筒挑出来后展开,发现其结构为两层纸和两条铝箔,一条铝箔为银色的,另一条为暗灰色的,纸和铝箔的宽度比135胶卷稍窄,长度约为1米左右,其中的纸带为白色,和中国的宣纸很接近,但是其质地比中国的宣纸更加细腻均一.据说该电容的音色和这种纸有很大关系,这种纸只有马来西亚生产,Cerafine系列的电容就使用了这种纸.

   我是后来拿到的拿到了PEH-169,拿到了PEH-169后,我一时竟然没有兴趣试听.因为这款电容是1982年产的,而且其外面的塑料壳磨的很厉害,显得非常旧,想想该电容的标称寿命只有10年,因此我也没有什么兴趣再试听这款电容了.偶尔有一天又看见了这几个电容,心想反正也没事干,不妨试试吧.安装后开机,其表现令人大吃一惊,其表现居然也那么出色.褒熟后再听,感觉其音场更加宏大,更加宽厚,其音色要比124系列温暖,更加宽厚和从容不迫.和思碧的薄膜电容相配,胆色过人.其低频也更有力度,在音场的营造方面,该电容做得非常好,各种声音定位准确但又不过分分离,音乐的整体感非常好,面对这该电容营造出的声音,有置身于融融月光之中的感觉.都20多年前生产的产品,现在的表现还那么好,真不知道这种电容是怎么造出来的.当然这款电容和124系列相比,在中高频部分有一些不足,解析力和通透性略差,声音也不是太细腻,不知道该电容就是如此还是时间太久的缘故.我感觉就我手上的产品来看,169系列的产品更适合在功放上使用.

   我用过的ROE的电解电容有两种.ROE电解电容具有鲜明的特点,其声音和银线的声音很接近,非常华丽,解析力高的惊人.其定位异常准确,高频非常顺滑.其低频下潜的很深.对于一个世界有名的电容,其低频下潜的很深,这并不出乎我的意料,但是其低频居然比RIFA下潜的还深,这是我没有想到的.但是其低频的力度不如RIFA控制得好,显得有些浑浊,低频得质感也不如RIFA,如果听交响乐,那么roe电容是首选,各个乐器的定位很清晰,表现的从容不迫,再复杂的音乐也可以交代的清清楚楚.roe电容是追求hifi效果的听友的首选,从技术的角度来讲,roe是难得的作品,但是其过于精确,导致其音乐性打了一定的折扣,听ROE的音乐,你很难有融到音乐中的感觉,你可以明显感觉到你和音乐之间的距离.太精确的东西就没有诗意了,哲学家狄德鲁说得一点不错.ROE和德国的WIMA都和德国人很相似,都很技术化,但是缺乏诗意.ROE的电容也基本上不发热,用很长时间后摸着还是凉的.但是ROE的电容上面不些出厂日期,这样很难判断其未来还能用多少年.

   ELNA电容我用过Silmic, ForAudio 和longlife系列.

   ELNA (参见网站http://www.elna-america.com/ptable5...菀灿辛?5年的历 史,可以说是日制电容业的老大.跟欧美一些名牌电容的外包装所不同的是ELNA喜欢在不同 型号之间,使用不同的彩色外壳封装,闪闪发亮刹是好看.ELNA的音频专用电解电容也不是 等闲之辈,在很多中、高档器材上都可以觅见他的影踪.特别是在高档日产器材上,几乎是 ELNA音响专用电容的天下,例如DENON的旗舰CD、顶班功放,SONY的顶级SACD、CD、功放, MARANTZ、金嗓子的顶班器材,欧洲的“音乐之旅”功放等等不一例举.

   在我用过的ELNA电容中,longlife系列表现一般,根本无法和欧洲货抗衡.Cerafine系列我没有用过,但从其网站大的资料来看,它采用和RIFA类似的原料和制造工艺.Silmic是一款值得一说的产品.SILMIC为为无氧铜引出脚,据说内部使用了蚕丝,该电容的介质损耗角t g &特别低,几乎达到MKP电容的数值.特别适合作级间耦合.该款电容的有些指标和rifa不相上下,甚至好于RIFA,但是蚕丝的使用注定了它的声音会稍硬一些,我觉得这款产品是为数不多的可以和RIFA一拼的电容,但是它缺乏RIFA所具有的细腻和胆气,它的高频很顺滑,但是过于顺滑,反而缺乏一种贵气.日本可以造出最好的工业品,但是造不出最好的艺术品,这一点在电容上也可以反映出来.建议听友在找不到薄膜电容做耦合电容时,可以采用Silmic电容来做耦合电容,根据我的经验来看,用电解电容做耦合电容效果令人很不满意,这时候,如果你没有薄膜电容的话,Silmic电容应该时很好的选择.不过这款电容太贵了,甚至比RIFA还贵,不划算呀,ForAudio也不错,但我觉得不如SILMIC.其实ELNA产品从大面上讲和欧洲货差距不大,但就是在细微处显露处差距.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国内的听友太认同ELNA的产品,国内正宗ELNA产品几乎难觅,假货很多.市场上所能看到买到的大多是OEM产品,国内就有厂家就在给ELNA OEM产品,能够买到台湾 立隆ELNA-SONIC 公司的产品也算幸运了.不过,在国内,投资者不久也可以见到全新的价格比较适中的RIFA产品了,RIFA在我国的已经设了厂,希望其品质不要有太多的降低.另外ELNA的产品寿命普遍不长,而且发热比较大,当然,这也很好理解,把一个电容的寿命做到30年,这肯定也不符合利润至上的日本传统.

   目前还有一个厂家的电容也很受烧友的喜爱,那就是英国Aerovox的电容,常见的标着BHC ,这家厂子的油浸电容很有名,这家企业目前已经被RIFA收购了,这家厂子的产品我一种也没有用过,有用过的听友不妨出一篇试听报告.

   目前simens的二手电容也很多,这个品牌的电容我用过一种,就是德西门子SIKOREL黑壳金字 2200u 100v电解.这款电解的 涟波电流据说比RIFA-169的还高,我也就是冲这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才找到了两枚这种电容,这款电容的外壳是黑色的硬塑料,上面刻着金字.外观非常漂亮,但是声音令人不很满意.它的中频很疏松很宽厚饱满,音乐感很优异,但是速度偏慢,高低音都欠佳,尤其是高音不太好.由于它的中频异常出色,我舍不得放弃它,费了很大的力气来调整它的声音,但高低频的声音仍不理想,只好放弃了.我还用过几款西门子的薄膜电容,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楼主:
(转贴之12)

在胆机用滤波电容中,美国的cornell dubilier的效果不错,它的直径是35mm,高度要比日本货高一倍,其声音和RIFA比较接近,但各方面都要比RIFA的声音差一些,但是相同耐压的RIFA电容的直径是75mm,无法安装.cornell dubilier电容的脚是2个较粗的接线柱,通过螺丝固定,而很多日本货是四个脚,直接焊接,因此在替换的时候仍然比较麻烦,我费了很大力气才把我的胆机上的四个滤波电容换好.

关於铝质电解电容的构造
电容器依其元件构造大致可分成:一、卷绕型,二、积层型,三、电解型.而电解型又分铝质及钽质两类,铝质再分成液态电解质及固态电解质.若说液态电解质是铝箔湿式、固态电解质是铝箔乾式,那就错了,因铝箔乾式及铝箔湿式都是液态电解质电容.

   铝质电解电容是以经过蚀刻的高纯度铝箔做为阳极,以其表面经阳极氧化处理之化成薄膜做为电介质,再以浸有电解液的薄纸或布做阴极.由於电解液是用吸浸式,故称铝箔乾式电解电容.

   何谓铝箔湿式?在电容器内直接加电解液─例如硼酸胺+乙二醇混合液,这种用手电容摇一摇还会发出流水声,瑞典RIFA的PEH169系列就是这种电容.

   即使是欧洲名厂,做为阳极的铝箔也非自行生产,而是统一由某公司供应,就好像瑞士表厂甚多,但只有少数几家会做油心.大约10年前义大利某公司无法正常供应阳极铝箔时,全球各名厂如Mallory/RIFA/Sprague或Rubycon/Philips…就只得拖延交货脱时间,没原料怎麽生产交货?至於吸浸电解液的纸,也绝非在一般文具店即可购得,最大供应商是在马来西亚.
得分享!网友谈各音频用电容的特色
作者:王旭晗 编辑:王旭晗

    编者前言:对于爱玩音响的朋友来说,自己动手摩改设备是相当有趣的。而摩改的初衷,也不是让其能有“完美”的表现,而是更适合自己的听感罢了。而这其中,电容的使用是很有讲究的。今天,我们从泡泡网音频论坛里转载出一篇网友的使用心得,并借此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些电容的特色。
    几年下来也用过不少电容了,现在粗略的谈下他们彼此不同的特点以及风格。
● 首先,谈谈无级油浸电容及MKP电容
    思碧金属壳油浸:
    该电容声音比较细腻,温暖,属于典型的传统味道,很平凡但不会让人感到厌倦。二手市场上这种电容量不小,有轴向和方型集中封装类型,价钱相当低廉,适合入门DIY者使用。

    思碧维他命Q油浸:
    我相当喜欢的电容,二手市场里面的量也相当多,外壳上印有Vitamin Q字样。以轴向以及油罐两种封装最为常见,价钱中等,是磨机的上好选择。轴向的VQ外观和普通的金属壳油浸相仿但是个头很大也重,有人说该电容是银膜的,具体无从考究。
    思碧VQ的声音相当大气松软,听起来有种特有的光泽,高音延伸恰到好处,低频也显得较为蓬松具弹性,传统味道十足,非常适合听人声和大提琴。不过使用该电容一定不能过量,我的经验是线路图中的参数减半,不然出来的声音过于肥慢拖沓,影响心情。而麦景图的经典MC275,就使用VQ做耦合输出。
    MIT PPFXS 锡箔:
    MIT的二级电容,声音中性、厚实而细节丰富,动态上也属于上成。不过我始终感觉该电容缺乏感情,加之价钱高昂,让人有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味道。
    MIT RTX锡箔:
    MIT的顶极系列,价钱相当昂贵,个头也比二级的PPFXS大出好多。RTX的风格可以说和PPFXS是迥然不同的,RTX声音清秀细腻、密度高、活泼自然,解析力以及动态都非常好,三段衔接的相当自然顺滑,高频有种MIT特有的贵气。相当适合为肥厚混烛的器材进补。
    GAD VIVA MKP:
    LITE新引进的德国高档电容,该电容个头不算大,也很轻,外观近似M-CAP。在声音上,GAD MKP的动态解析想当初色,声场很宽广,加之相对比M-CAP、MIT等低的多的售价,此电容还是值得尝试的。

思碧黑寡妇电容
    思碧黑寡妇:
    思碧的经典MKP,麦景图的很多名机如MC240等都选用黑寡妇做输出耦合用,由此可见其素质。黑寡妇电容非常能够突出人声的口形和器乐的质感,和VQ一样让人久听不累。不过表现上和VQ不同,黑寡妇在密度还有解析上都要远远超出VQ,这点和MIT的RTX非常相像。黑寡妇电容的高频细腻中频甜美低频负有冲击力,和VQ相比VQ胜在松软,黑寡妇则胜在质感,各有特色,都属于相当经典而具特色的电容。购买该电容时候应该尽量选择耐压数高的
    ERO蓝精灵以及WIMA MKS4/MKP4:
    高频延伸很夸张,但是并不适合单独使用,往往并在滤波电解上有不错的表现。
    WIMA MKP10:
    声音比MKS4好很多,中频厚实不少也有一定的甜味,从指标上看是难得的好电容,不过可惜高频依然发冲。所以说这个电容虽然便宜,但是要用好相当考个人调音经验。
    WIMA BLACK BOX:
    真正的黑威马,价钱高昂,但是素质相当出色:高音清亮却不觉得冲,解析动态是其一绝。个人觉得此电容相当适合用来听交响以及铜管。
    RIFA 420
    没有特色就是这个电容的最大特色,可以说绝大多数的人都不会讨厌RIFA 420的声音,尽管你不喜欢他。
    西电402云母电容
    拥有极佳的解析力以及厚润的声底,做耦合输出时人声比较靠后,个人不是特别喜欢。但是并联滤波电解时有出奇的好效果,非常值得采用。
●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电解电容:
    ELNA carafine:
    说实话,我不喜欢这个电容,感觉声音太糊太阴沉了,但是据很多老鸟说这个电容用在阴极相当出色。
    ELNA SILMIC:
    很好的电容,清丽自然解析也算出色,不过低频感觉有点过于软脚了
    Nichicon MUSE:
    这个电容日本音响里面相当常见,声音清痩解析好,不过高频过于明亮,适合搭配厚声的系统使用。

Nichicon MUSE KZ
    Nichicon MUSE KZ:
    Nichicon的顶极,日本电容也就是从这个级别开始有了高档电容的味道。KZ整体表现相当出色,甚至有点RIFA 420的感觉,高频延伸依然如整个MUSE系列一样相当出色,但是要普通MUSE润泽不少;中频表现上KZ在细腻顺滑的同时并不显单薄。可惜该电容的低频也如其他MUSE一样,缺乏力度。
    Rubycon BlackGate:
    地球上最昂贵的电解电容,就是最普通的标准版一颗100u的也要五六十元。相对于同档次的KZ只要区区五六元,二者差价在10倍以上。BG的高压大电流版本称之为琴王,一对的价钱往往超过三千,能够买一台不错的功放了。由于BG的昂贵,我只用过普通版。不过声音确实独具特色,用在阴极上有种很特别的甜味,初听很普通但听久了就不会再想换别的了。
    BHC ALS30A
    BHC里面最适合音响用的电容,大电流输出,一扫过去BHC的隐晦风格!用在胆机的高压滤波上声音相当的甜美细腻自然顺滑,属于难得的佳品。
声音中性细腻,无论在什么设备上都不会拖系统的后腿,用来作退耦等位置很不错。
    RIFA PEG124:
    在124之前我一直是用BC做退耦的,换了124后感觉其真不是浪得虚名的。声音比BC要厚实,也更甜美。但是用在阴极上却有不是那么回事,出来的声音很怪,所以说一个电容是好是坏并不是单看其本身,更多时候还是要看位置和搭配的。
    CDE蓝皮高压:
    用在电源滤波上特色不明显,声音较厚但是很中性,其他的都一般吧,和日系的KMG什么差距不大。
    OS-CON固态:
    拥有媲美MKP的指标,在显卡主板区人们对其趋之若骛。不过在音频的模拟线路上这一电容并不好听,发干发硬,至少我本人很忌讳用此电容。
黑大的(HI-DIY)清泉 校音用的电容及听感
出自http://www.audiofans.cn/viewthre ... hlight=%B5%E7%C8%DD
第一个 的ic 0.1uf400v
这个我刚开始用来做电解并联用,如图,和ec一样,轴向小体积,大约也就7*20mm的样子,mwr材质,就是轴向的mkp,估计是工艺不同,后来曾经有一次用于级间耦合和输出耦合,不行,高频冲且有毛刺,于是放弃,还是让它老老实实呆在电解旁边吧

第二个 白色的ec 0.1uf400v
也是0.1uf400v,mp,也是轴向mkp,体积比ic略大,是ic用完后,替代ic做电解并联的,后来拿来做输出并联,感觉声音要比ic好些

第三个 蓝色的rifa 420 1.0uf400v
常见的420 是1.0uf400v,刚好原来买过一批,还剩余些,这电容曾经在3q系列上用过,感觉中频相当厚道,不过,前些年还能看到一些可能用于音频的,近年来看到的都是这种印字比较简单、粗旷的了,电容虽好,但是,难以找到全新品种,于是只好放弃

第三种  蓝色phe426 0.47uf630v
本来想着420效果不过,426作为同门兄弟,质素应该也不错,实际试听,用于输出并联,总体感觉不错,三个频段较为平衡,但是,中高频似乎就不如420,声音的金属质地较为明显,虽然能够有全新品,但最后,还是放弃了

第四种 红色的sp金属膜0.1uf400v

就是图上最下面那种了,金属膜,声音的味道的确很“金属”,虽说是金属膜,但听上去总觉得有一种比较“憋闷”的感觉,高频似乎延展性不足

第五种红色的古董西门子mkc 1.0uf250v
就是图中间的那两个小方块了,原来从老外网站上看到讲到mkc,据说很不错,于是就尝试了一下,总体感觉有些躁,正如电容的颜色一样,且高频部分较为干涩

第六种 西门子s+m2.2uf250v
这个用于输出,味道较为平淡

第七种 mcap 0.1uf630v1
不用多说了,价格比其他的贵很多,但的确有道理,而且,做好能够褒得久一点,效果将更加出众,不过,因为价格过于昂贵,于是放弃,图中白色底,红字的,就是mcap

第八种 bennic fpp0.1uf400v4 K8

bennic是台湾的一家音频电容厂,fpp是其高档产品,档次高于xpp,清泉针对森海hd600/650的版本就采用bennic fpp,这种黑色的轴向电容,的确相当不错,其解析、声场、通透性、空气感甚至超过mcap,其个性相当突出,只要在你的机器里面,不管放在什么位置上, 一开声马上就能体会到

第九种 汤姆孙 0.47uf250v
这个曾经用于输出并联,由于声音一般,且懒得去找货源,后来就放弃了

第十种 wima mkp10 0.1uf400v
曾经搭棚做过6n3+6s6,级间耦合采用mkp10 0.47uf400v,输出并联采取1.0uf400v,韵味十足,虽然不少朋友不喜欢wima的燥热,不过,相比rifa的中性,wima可能更陶一些朋友的喜欢

第11种 乐声的0.1uf450vac
这种原来用彩电里面的高压陶瓷油电容,近年来比较盛行,且价格低廉,就是体积稍微大些,试听下来,感觉的确非常不错,个人感觉要好过mkp的rifa、wima,非常接近mcap,可谓非常超值,只是可惜,大量见到的都是拆机品,而且,体积过大

第12种 ero mkt 0.33uf400v
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说,mkt和mkp相比,就像菜里面没有加味精和加了味精一样,我觉得这个比喻比较恰当,这个绿色的eromkt,没有标明系列,ero一般都会写上1840之类的,就有一个“H6”之类的字符,这个也是清泉最早采用的级间欧和输出耦合,声音平淡无奇

网友:
我就不信,用与不用这类的"高级"电容,机器的变化真的有那么大?希望能用仪器测试的数据说话.

网友:
感谢楼主付出劳动给大家分享!
可是!大哥啊!!!!俺今天的分用完啦

明天就有分啦,哈哈哈,楼主继续上【之二】

网友:
回复 网友A:

文章的作者通篇都是谈他个人的感受,对电容的转换速率、相位的延迟只字未提
难怪如日中天不惜花大价钱买JENSEN

楼主:
  是的。其玩家能把电容类玩的如此高深莫测而分析细化及其体会多感而极其深刻,确实属于高烧一族。小生认为:做为玩家经验体会交流应该提倡,但做为是否采用尝试要因人而异,因机而异。即不能全盘肯定,更不应该全盘否定。这样才能保持其发烧的宗旨---玩的是过程,烧的是理念,探索的是品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错!用电容的能说出应用感受,生产电容的会说出不同的工艺、材质、构造和相关指标。
记得有一个帖子只说品牌,别的不谈是低级错误的!同一个品牌会生产很多系列产品适应需求,不同系列具备不同的电气指标,简单说有感无感吧,顾名思义:电感量大小, 很好理解了吧?

网友(2015-12-29):
看的头晕了,谢谢

网友:
普教贴得顶下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收藏备用,O(∩_∩)O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的详细介绍,我的系统用了思碧电容声音非常舒服,声场开阔.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谢谢指教~

网友(2023-03-05):
说到底都是被贫穷限制了,不然我们也都是高级烧友或大师级人物

网友:
这文章第一个提到就是思碧(Sprague)电容,还说思碧被日本化工(Nippon Chemi-Con, UCC)给收购了,这肯定是错的,思碧的电容业务是卖给了威世(Vishay),就是靠金属箔电阻闻名世界的那家公司!到现在Vishay还在使用Sprague的牌子,但是产品都贵得不像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