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单管机(五)求助

楼主(2010-08-21):
组装单管机,能够收台,灵敏度低,不加再生就有啸叫,最不能理解的是靠近元件的那节电池发热,能把塑料烤化,集电极0.45mA,为什么发热,如何解决?请大家帮助。

网友:
电池发热肯定有短路的地方,按照元件接线反画一个接线电路图与标准图纸对比,排除错误。尤其注意耳机插孔的接线正确。三极管也装到电路板的元件侧,防止引线意外接触而造成短路。

网友:
1,不加再生就啸叫,通常是是高频部分布(走)线不合理所致,也可能是电源内阻太大,应该在电池两端并上一个220微法左右的电容。
2,灵敏度很低,是由于没有再生的缘故;
3,有一节电池发热严重,是这节电池内阻太大(严重老化了),解决的办法:换用两节新电池。其实,啸叫也就是这个电池所造成的。

楼主:
谢谢,将两节电池更换位置后,还是靠近元件的那节电池发热。

网友:
和我遇到同样的问题

上次我也是有一节电池严重发热,当是我也晕了,电路图对了一遍又一遍,就是找不到问题,而且我的电池是新买的。后来才发现是三极管的问题。回了我一个老三极管,唉!每想起此事,都痛不欲生 。希望楼主能吸取我的教训。

网友:
电路板中可变容器和输入回路的地端未与地连通;关于电池发热问题,请直接测量电池的总输出电流,如果电流很大,肯定有地方短路,另外还要检查耳机插座带开关接线是否正确,是否漏电。

楼主:
谢谢,将电池断开直接测量的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将电池断开直接测量的电流

是的,并且还要检查耳机插座是否漏电。

楼主:
谢谢,好好检查一下。

网友:
有短路地方

楼主:
谢谢,正在检查

楼主:
]这几天翻书看到两张图,重新改了一下,不自激了,电池也不热了,灵敏度还可以。
在此请教各位前一张图是否有误,还是我组装的问题?
这是改装后的,有些乱。
增加了一只电容。

楼主(2016-03-06):
电路没有问题,再生过强、高频布线有关。

网友:
其实这种现象只要测试总电流即可,发热其基本就是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没有问题,再生过强、高频布线有关。

佩服佩服!折腾得好!祝贺终于找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