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寸屏做的GPS时钟

楼主(2010-08-23):
4寸屏做的GPS时钟

网友:
个头可真不小。164静态驱动的?

楼主:
时钟程序。

网友:
大屏看起来真舒服。

网友:
大屏的确实看着舒服。不过我这个还不够楼主的大。

网友:
帮顶!

秒点用圆的数码管做就完美拉!!!!

网友:
很多连线,要注意接线可靠!

网友:
免对表,是2051?

网友:
楼主用的是啥型号单片机??

楼主:
2051,51单片机都可以用。没有用到特殊功能

网友:
数码管做的,不如LED时钟板做的好看,中间两个点距离太远.GPS的不是一般的好做,但我看过工厂做的,电路很简单的,没多少元件, 我都是用一个IC8560搞定,简单好做,成本低,

楼主:
我们单位使用的时间是世界时,早上8点是0点。不用转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单位使用的时间是世界时,早上8点是0点。不用转换。

头一回听说,在东8区用格林尼治时间的,长见识了。

网友(2010-11-17):
引用 网友A:

头一回听说,在东8区用格林尼治时间的,长见识了。

同长
字不数够,麻烦

网友:
可以公告电路吗?我也想做一个。

楼主:
如果显示超过5伏特需要加2003。
3伏特1,5伏特的del不用加。

楼主:
机场航管,全部使用世界时。指针时钟要斜倒挂,4点在最上面。

网友:
请问:有没有gps输出的数据格式?也希望复制一个。

网友:
GPS信号容易,就是买一个GPS接收器,COM口的那种,通过GPS上的COM口上的RX端取信号,我用电脑做过,很简单,把GPS直接接到电脑的COM口上,写一小程序,从COM口上取信号,再从信号中分离出时钟部分就行了.只要是本人不会单片机,所以无法实现这个愿望.

GPS信号具体格式如下.

$GPGGA,091047.00,3959.7618,N,11619.5350,E,1,07,2.3,60.0,M,-6.5,M,,*4A

$GPGLL,3959.7618,N,11619.5350,E,091047.00,A*0C

$GPGSA,A,3,02,30,24,04,17,23,05,,,,,,2.8,2.3,1.7*3E

$GPRMC,091047.00,A,3959.7618,N,11619.5350,E,0.0,0.0,140105,,*3A

$GPVTG,0.0,T,,,0.0,N,0.0,K*2D

$GPGSV,3,2,12,02,45,287,45,13,31,091,,05,27,293,48,17,23,270,37*7E

$GPZDA,091048.00,14,01,2005,,*61

电文中每一行所代表的含义有所不同,具体的定义如下:

①GPGGA GPS定位数据

     所有的信息由$开始,以换行结束,紧跟着$后的五个字符解释了信息的基本类型,多重的信息之间用逗号隔开.<CR>:,回车控制符 <LF>:,换行控制符

$ GPGGA, hhmmss, XXXX.XXXX, N/S, XXXXX.XXXX, E/W,

1        2       3        4       5

X, XX, XXX, 0/-XXXX, M, 0/-XXX, M, XXX, XXXX *hh<CR><LF>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世界时(UTC): hh:时 mm:分 ss:秒

北京时间(东八时区)=UTC+8(小时)

2:纬度:           “度度分分.分分分分”方式表示。小数点后也以分为单位

3:N:北纬          S:南纬

4:经度:           “度度度分分.分分分分”方式表示。小数点后也以分为单位

5:E:东经          W:西经

6:GPS质量指示      0:未定位1:GPS定位2:差分GPS定位

7:使用到的卫星数   0~12

8:HDOP值           水平方向的定位精度劣化程度系数。

3 维定位时也会输出HDOP值。但在未定位时输出“099”。

如果输出语句的经纬度输出设置精度达不到1/10000时,小数点后省略。

9:天线高度         0:正数,高于海平面 -:负数,低于海平面

10:天线高度单位    m

11:地理高度        0:正数,高于海平面 -:负数,低于海平面

12:地理高度单位    m

13:DGPS修正经过的时间 差分数据时龄 单位=秒

14:差分基准站发播的ID编号

15:校验和

②GPGLL 地理位置,纬度/经度

$ GPGLL, XXXX.XX, N/S, XXXXX.XX, E/W *hh <CR><LF>

1      2       3      4   5

1:纬度

2:N:北纬      S:南纬

3:经度

4:E:东经      W:西经

5:校验和       算法同①

网友:
能到成一个万年历就好了.有日期,农历,星期等.

楼主:
世界时  转换 北京时:
世界时加8
得数除以24
余数就是北京时

网友:
决定明天开始做一个。

网友(2011-12-02):
图片太模糊,有清晰的图片吗?发给一份。谢谢。

网友:
GPS信号在家里不好收到星,这个要放在房子外面?还是在车里面使用?

网友:
佩服楼主!这时钟是又准!又大!又亮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GPS接收器是怎样的东西?有照片吗?请介绍详细点。谢谢。

网友:
好东西,怎么做?或者能卖我一个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