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sc535做的来复硅单管机

楼主(2010-08-24):
弄了好几天,算是弄好了,开始是用741的天线,接收效果一般,后来是用成品机的分段绕到天线,还可以,毕竟是厂出的,最后用的主要元件如下:日立电视机上拆的输出变压器,参数不详,GZL是用行输出校正电感绕的,300T,可以加螺纹磁芯,天线是用成品机拆的,分段绕,配谐270p,2sc535是组合机上拆的,看参数不错,电池用手机锂电。
  刚开始用硅管做的不行,没有声音,原因不明,无法只好改用锗管3ag1,听了几天,换了几个3ag1感觉效果一般,期间做了一些测量,尝试用pnp硅管,却无法达到3ag1的效果,我差点崩溃了,曾经考虑过是否只有用3ag1才能做好单管机,可能人都做傻了,后来证明那种想法是错的。
  测量的数据还是有用的,比对后发现换用硅管最大的区别应该在检波回路,尝试在5.6k串接33k可调电阻,声音有了,看来检波管的偏置还很重要,但是不管用pnp或者npn硅管和3ag1比还是有很多问题,主要是电流不好调,声音失真,低端自激,试着修改元件布局,却毫无改善,弄来弄去还是改用3ag1,这样也过了几天,算是放弃了,因为开始选用的电容体积比较大,后期一直在缩减整体体积,1.5u的改用独石,0.68u没换,看起来好看,其他的都换用瓷片的,两个2ap9也换新的,变压器换了一个小体积的,是从电话机上拆的,原来是驱动手柄听筒64欧姆喇叭的,270p的调谐电容的轴有问题,从一台机上拆了一个,后来干脆把天线一起拆了,天线换了试了一下,很晚了,收到很多时有时无的电台,感觉比以前好,好歹也是多股纱包线。
  白天重新试了一下还算可以,声音够大的,也不知道是什么问题,GZL不加磁芯声音还大点,希望有知道原因的同学吱一声,后来为了减低音量不得不把那个磁性旋进去,试了一天,没事做啊,别人都当我是闲人了,想着电路板更新后还没有试过用硅管,重新装了一个2sc3358上去,这回真的要奔溃了,居然比用3ag1还要大声,不得不把GZL的磁芯旋进去减低音量。以前试过2sc3358是不行的,估计换了电容电路板比以前稳定了,试换2sc535也没问题,测了一下电流3358在2mA左右,535在1.2mA左右,收到台电流低点,3358的增益要高,535即便GZL不加磁芯音量还可以忍受,最后把变压器换回原来的,毕竟电话机用的变压器比较小。

楼主:
完成的图片,天线输入实物加多了一个微调电容以降低接收频率

网友:
祝又一件精品的产生!加分!

网友A:
下锗管图晶体管是PNP的,电源和二极管极性和上图硅NPN怎么会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锗管图晶体管是PNP的,电源和二极管极性和上图硅NPN怎么会一样???

电路图的确存在问题。

网友:
值得一看

网友:
锗管pnp图存在严重错误!!!!!!!!!!!!!!!!!!!!!!!!!!!!!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不加那个5.6K电阻绝对不行,绝对不响,当然最好是用一只3DG6的EB节串一个1N4001或再串一个3.3K的电阻取低接地的2AP9(当然是偏流在规定的范围内)

网友:
建议楼主再找一些典型单管机的线路图好好钻研钻研。再动手,一定取得好的结果。还要充分发扬折腾精神,例如将GZL的圈数变一变,减少一些试试,增加一些试试等等。

网友:
没有再生?

楼主:
这几天听电台,头有点晕,很晚才画的图,那个锗管的图纸是画错了,谢谢指正。做好了一直在试,也尝试修改了电路,1)用9018的发射结代替了一个2AP9,可以取消33K的可调电阻,5.6K的电阻还是不能省,如果不用5.6K的电阻直接短接,声音会变很小,本来希望取消掉33k电阻可以加强AGC,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2)天线改为反相输入,减少GZL的反馈,如果采用同相输入,低端的广东新闻台上下偏调有失真
3)把0.68u的电容也换了,改用0.1u
4)GZL加了螺纹磁芯声音会变小,这个原因我无法解析,估计和磁芯性能有关,加了磁芯可能电感量反而降低了,现在干脆不加磁芯,声音太大调小偏流就行了
5)试了一下那个从电话机拆的变压器,配接一般的mp3耳机其实效果也不错
前后做了十几天,感觉不同的结构相同的元件做出来到效果都有所不同,特别是用了好些成品机拆下来的零件,让我重做可能也不能再复制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