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uT、Rd测量仪

楼主(2010-08-24):
Rd测量时提高检波质量的关键之一,不然灵敏度是个大问题。
本机是前两天设计的,是第二款,是直流测法。
第一款采用高频测法。
两款所测得的数据完全相同,所以直流测法也是可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Rd=RL-3RP中,Rd很重要!它决定您应用多大阻杭的耳机、线圈Q值。
2AP9      19.012K(旧版)
2AP9      35.008K(TW)
2AP9       152K(外形和BAT85相同TW造)
2AK14      54.494K
2AP4      27.966K
2AP5       25.166K
2AP6        24.630K
2AP30      24.337K
2AP31      21.545K
1N60      99.859 K
1N34      133.865K
1SS46     123.782K
1SS86     16.332K
1SS87      2739.776K
1SS99      21.719K
BAT85       422.331K(其中一种)
BAT85        622.084K(贴片)
BAT85        566.021K(TW)
SD101        4652.946K
BAT43        447.868K
1N5711       2494.826K
MA700         1742.121K
1N6263        1680.662K
HP5082-2835    1313.278K
2820             1228.426K
2850              24.910K
RB441           171.351K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梦想Rd在xjw01的努力和HGY的协助下实现了,现测一些二极管大家参考,其中2AP9和麦老师的方法经蒸汔机车测几乎一样:
2AP9      19.012K(旧版)
2AP9      35.008K(TW)
2AP4      27.966K
1N60      99.859 K
1N34      133.865K
1SS46     123.782K
1SS86     16.332K
1SS87      2739.776K
BAT85       422.331K(其中一种)
BAT85        622.084K(贴片)
BAT85        566.021K(TW)

网友:
这个好,做一个,也整点洋货BAT85测测

新更新的检波二极管Rd值计算器-20120325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60582-1-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些几毛钱的管子的Rd竟是hp5082-2835的二倍以上。
SD101        Rd4652.946k
hp5082-2835   Rd1313.278k
2820           Rd1228.426k

网友:
看见了
SD101        Rd4652.946k
1SS87      2739.776K

毒品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二三毛一个而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三毛一个而巳。

赶紧囤积,炒起来 ,赚一笔

网友:
回复 网友A:

水饺。

网友:
准备买ISS87 SD101  试试

2820感觉不错,再试试更高RD的感觉,最好强台不用陷波能分清,弱台不用架天线能听到

网友:
这是去年我写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97841-1-1.html

如果把Ut当作常数26mV,则只需要测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就可以求出反向电流Is和零点电阻Rd。

如果想准确求出Ut,那么就有两个未知数,另一个是Is。于是要测两组数据,联立方程组求解。

如果再想准确一点,想进一步求出二极管的内阻,就要测三组数据,三条方程联立求解。

网友:
很简便易行的测试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买到101也不会好多少,您想您的耳机能达到14兆欧阻抗吗?难,您的LC能作到这么高阻抗吗?难。我用737耳机改绕到R=80K才1兆多。只能配贴片BAT85。

网友:
回复 网友B:

白做梦了

我把它并联几个,两三毛钱一个,也玩玩阔气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想起来了,以前的书为何总用2AP9,原来以前的耳机只2K,加上漆包线线圈,和Rd19k的2ap9匹配。
2ap5        25.166k
2ap6        24.630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起来了,以前的书为何总用2AP9,原来以前的耳机只2K,加上漆包线线圈,和Rd19k的2ap9匹配。
2ap5        25.166k
2ap6        24.630k

“当x=0时(此时V=0),得零点 Rd = uT/Is 约= 26mV/Is
下文所述的Rd均指零点Rd”

当时挑2AP9时,总是挖空心思挑正向电阻小的,柜台上有万用表。有的店还专门分出类,价格还一样,计划经济时代统一价格,只是为了避免一大堆孩子棕在柜台,霸占万用表。找到一个好2AP9,真比过年还高兴。2K欧可以用2000欧耳机,1.5K欧就能用1500欧耳塞,但是不知道神马Rd,只是很形象的挑选意中人,比选对象还认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以2820主打,灵敏度高

网友:
从中关村买的2AP9、2AK10,0.3元/只,封装与BAT85一样,弄不好也是TW版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有了这些RD方便,先看您的耳机阻杭是多少,再找对应RD的管子,再设计线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了这些RD方便,先看您的耳机阻杭是多少,再找对应RD的管子,再设计线圈。

目前还没有高阻舌簧,最佳是300金舌簧配空载阻抗923K欧的200/12V0.25W变压器

看这个Rd测量线路,缺点是绝对不能V1与V2、V3同时按 ,用互锁按键可以避免

不知数字表毫伏挡正负读数对测量有无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是用双刀开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找到互锁的开关,可以避免误按电池短路

也就是玩,分按V1、V2、V3,不用转换,只读各挡数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焊好了吗?试试2820看看。

网友:
这就施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容易的。

网友:
做好了!

试测:
2AP9  V1=1336, V2=173,  V3=21  Rd=23.886
2820  V1=1271, V2=244 V3=124  Rd=1050.118

小信号二极管内阻的测量和计算
R1=        6.2        KΩ
R2=        560        KΩ
U1=        1266        mV
U2=        244        mV
U3=        124        mV
I1=        204.194         uA
I2=        2.475         uA
UT=        27.193         mV
IS=        25.896         nA
Rd=        1050.118         KΩ

网友:
BAT43
小信号二极管内阻的测量和计算
R1=        6.2        KΩ
R2=        560        KΩ
U1=        1332        mV
U2=        178        mV
U3=        63        mV
I1=        214.839         uA
I2=        2.584         uA
UT=        26.015         mV
IS=        229.375         nA
Rd=        113.416         KΩ

网友:
金键2AK9
小信号二极管内阻的测量和计算
R1=        6.2        KΩ
R2=        560        KΩ
U1=        1317        mV
U2=        195        mV
U3=        55        mV
I1=        212.419         uA
I2=        2.602         uA
UT=        31.801         mV
IS=        461.487         nA
Rd=        68.910         KΩ

网友:
2#-2820
小信号二极管内阻的测量和计算
R1=        6.2        KΩ
R2=        560        KΩ
U1=        1266        mV
U2=        243        mV
U3=        124        mV
I1=        204.194         uA
I2=        2.473         uA
UT=        26.962         mV
IS=        24.885         nA
Rd=        1083.464         KΩ

网友:
梁老师

我测得2820值与你测定的还是有些差别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只要6.2K和560K准确(用您手上的数字表量一下),测试结果可信,二极管各个不同,BAT43是李兄在中关村买的,XJW01测一个BAT85的Rd才65K,我的的422K以上。可以用1.2V充电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6.2K和560K准确(用您手上的数字表量一下),测试结果可信,二极管各个不同,BAT43是李兄在中关村买的,XJW01测一个BAT85的Rd才65K,我的的422K以上。可以用1.2V充电池试试。

又用另两块数字表检查了一下,有点误差,但对结果影响不大

网友:
用1.2V电池试了,结果一样

网友:
刚测了一只北京新产的2AP9

小信号二极管内阻的测量和计算
R1=        6.26        KΩ
R2=        564        KΩ
U1=        1130        mV
U2=        189        mV
U3=        53        mV
I1=        180.511         uA
I2=        2.245         uA
UT=        30.999         mV
IS=        406.096         nA
Rd=        76.334         K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此小仪器对自制探头选配对管有利,全部测试过程的数据相同的二粒作探头好。

网友(2011-01-10):
顶起此帖,最近坛友们议论矿机大声、收台,首先要做好矿机的匹配。

线圈/可变电容的谐振阻抗需要Q表测量计算获得,但是二极管与音频变压器、耳机的匹配还是相对容易的。

这是许老师设计的检波二极管RD测量仪,用两个电阻、两个按键开关、一节电池、数字表,测量取值后通过RD计算器,就能准确的测定检波管的RD值。

检波管RD=耳机或音频变压器的阻抗,就可以选定音频变压器的初级阻抗值。

这样做的矿机检波管与音频器件的匹配,能够获得准确的阻抗匹配状态,加上谐振电路的设计,你就的矿机就能够大声了。

二极管的RD值只能说明匹配值方面的问题,二极管的性能是在匹配状态下对比的,包括灵敏度、频率特性、选择性、温度特性等。现在玩矿机玩的就是明白,玩的就是量化数据,这点原理不难,测量也很容易,把握也会是举手之劳!

网友:
这个是RD计算器,是H老师做的,我增加了横式,方便保留计算数据。

网友:
两个电阻差一点点没关系,只要在计算器中填入实值即可!

我的6.2K欧用的是6.26K欧,560K欧是563K欧,计算器中我填的就是实值。

网友:
在原创基础上改进后的测量仪。。。。。。

网友:
装在一个带开关2节5号电池盒就行,一个位置放电池,一个位置放元件。

网友:
好帖!

就该这样玩儿“矿”机。盛赞!

网友(2011-04-04):
看过,没图了!

网友:
有图,你的网速慢?稍等一下图就出来

网友:
看起来简单,其实不简单。还需要两个表,电阻没有,也不会算,看看你们计算好的结果就行了!

网友:
一块表,开关转换!

二极管的Rd随温度变换很大,是阻抗匹配的必须参数。同一型号不同厂家不一样,同一品牌不同批次也不一样,四季温差也会导致不一样。

看来真有点龙虾说的,关键点你总是抓不住!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向那个人买铜四联,用好的试试。

网友A:
那个是铜镀银的,效果最好。

关键还是要做好匹配,龙虾的BAT85与1N60参数差不多,选择性不好,64KRd值太低,你如果有Rd检测仪就能早早发现问题,这次还是许老师告诉的。

许老师去年设计的Rd检测仪和Q表,为矿机匹配做了很大贡献。Rd检测仪虽然小,但是很关键,希望你能重视。学矿机要学会用仪表测试,才能把握关键!!!不要总局限于几个台,或者现成的电路,关键是要弄懂原理,根据自己的情况和条件设计矿机。

匹配要把握三点:谐振RP,二极管Rd,耳机阻抗RL,就像打枪一样,三点成一线,才能命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四联到了没?我120买了一个四联一个双联,我发信息问的,开始说还有两个断的四联115,我希望要好的他有说有个全好的,现在我款汇了,等了几天也没说发了货的信号,我问过好几次了,现在都不想问了,等几天看。

网友:
网上交易要谨慎。我曾买过几笔。有些很守信用。个别则不然。比如说吧,有两个双连,帖子上和短信里都说是全新的。但到货一看,不但不是全新的,而且其中一个还缺少了两片动片,是机械损伤。卖还是在常在坛子里混的主儿。

网友:
我从货主手中收了两个镀银军机四联,同说还有两个,瓷轴有些破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也是向他问的。说粘好可用。叫他上图都没时间。

网友:
定片、动片没问题就行,瓷轴有两端,一端保证好就行。

粘上也能使用,货主的包装很负责。这种铜片镀银瓷轴军机可变,属于最好的,但使用还是要按匹配原则,不要怕费事,想玩好矿机,就要学会计算和测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再玩两三年您会另讲一番话了,现在讲的和以前就不同了,任何仪表元件要充分了解它才动手,试验反复进行,少下结论,因为都在变,比如9805的保险丝您都敢烧,这就不妥,又敢换5A的更不妥,仿T725牛要双边调节,先测您的矿机输出阻抗再说,如果只有几K或几十K,您用200K不会好,这是使用错不是东西不好,HP5082-2835也一样,在LC不与它河蟹时它比2AP9小声多了,但我两个729耳机每个R=40K,两边独立捡波,LC高Q,唯独它和2820能胜任。什么好什么不好,送您元件的人(包恬任何人)是支持您试验,不希望您评判,各种玩法自有他的道理和局限,您只收几个台的机搬到某处可能多收点,我用两米拖线收本地台的机寄给您不一定收到台,这或许是叫因地制宜吧,妥否?

网友:
回复 网友B:

边试边说,我是有什么说什么,遇到什么说什么,我知道可能很多错的,我是菜鸟嘛,说错了别人也不会说什么。把不解的说出来,大家也会开导我,错的地久就会反思,不行再继续。刚把您的27mh电路加入了,以前粗略过,现在用20p的再试,初步好小声。再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不是我的电路,是学麦老师介绍的75号机的,那个电容要微调为好,我说过,玩了一阵大声后尽量向多收台发展,3DQ收本地台比二极管小声,收远台却比二极大声。

网友(2011-08-19):
实用的小仪器

网友:
看各位老师的帖子,又学了不少知识!

网友(2012-07-31):
Rd测量仪简单实用。

网友D:
请教许老师:二极管用什么型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教许老师:二极管用什么型号的?

线路中二极管是被测管,按此线路测二极管,即能换算出Rd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路中二极管是被测管,按此线路测二极管,即能换算出Rd值。

多谢!!!!!!!!

网友:
精益求精  普天同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铜镀银的,效果最好。

关键还是要做好匹配,龙虾的BAT85与1N60参数差不多,选择性不好,64KRd值太 ...

请指点下RP的计算方法或相关贴,谢谢班主!因为要追求3RP=Rd

网友(2012-09-09):
好贴好图顶起来

网友(2012-12-15):
解决了二极管RD值的测量,给制作高灵敏度矿机提供了非常必要的手段,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以前实验中只能根据各种型号管子厂家提供的参数使用管子,但是大多数的管子厂家不提供RD值,很无奈,自从小许老师设计了这款测试器,彻底解决了RD的测量难题!
最近一直在使小许老师设计制作的谐振式电感电容RD测量仪,测量二极管的RD就像用万用表测电阻一样方便!
再次向小许老师致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为了使有需要者更好的应用本设施,为高质量的玩矿机服务。建议楼主:
给出测试仪的基本工作原理。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135837

网友E:
为了使有需要者更好的应用本设施,为高质量的玩矿机服务。建议楼主:
给出测试仪的基本工作原理。

网友(2014-11-13):
虽然把计算公式列举出来了。但是不知道测量原理呢。只能知其然,不知所以然了。

网友F:
求解为什么要串入2个不同电阻?代表着接收信号中不同频率段LC并联谐振的阻值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求解为什么要串入2个不同电阻?代表着接收信号中不同频率段LC并联谐振的阻值吗?

任何仪表0V时是无法进行测量的. 所以用两个数值极大的电阻取二极管导电特性线上两点.由于是无限贴近0的.以这两点求出特性线的斜率就是0V的导电率.如这解释有误.请纠正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任何仪表0V时是无法进行测量的. 所以用两个数值极大的电阻取二极管导电特性线上两点.由于是无限贴 ...

哦。有所了解了。多谢版主指点!!

网友(2018-01-27):
我用数字万用表电阻高档,开路1V ,内阻10兆欧测二极管反向电阻,然后用1V除这个电阻加10兆欧得出电流,在用26mv除这个电流,算出大概RD,不知道准不准,如果用一个内阻特别大,电流小于二极管反向漏电电流去量二极管反向电阻,读出的电阻值应该就是该二极管和RD

网友:
又看见这个帖子了!当年兄弟们为研究矿机真是下了功夫!几年过去了,物是人非,转眼间聂兄走了四年多了!深切怀念聂兄!

网友(2018-05-07):
请教各位老师们,该测量电路中的电池能换成外接5V电源吗?如果可以,两个电阻跟计算公式要怎么顺应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