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发的数字表

楼主(2010-08-25):
工作需要,大家用的都是这表。先解剖一下看看,没找见保险管,估计是那两个位置。

网友:
什么时候单位也给俺发一块。呵呵,平常只能用单位的华谊表。

网友A:
挡位是密密麻麻,看着就头晕,,

网友:
拆都拆了干嘛不拆个彻底,看了个屁股。

网友:
那个位置貌似20A分流电阻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可惜只看到背面,不知道是不是硬封IC。

网友:
要是没有牛屎的话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挡位是密密麻麻,看着就头晕,,

跟我想得一样。。。。。。数字表还是越简洁越好。。。。

网友:
国外很少出这种档位密密麻麻的手动换挡数字表了,换挡时要转很多位置,既麻烦又磨损开关。现在大部分都是自动换挡的了。不知国内为何还这么多?是因为便宜吗?还是看起来一大片密密麻麻的数字,显得功能很多很复杂,用来骗骗不大懂行的人?也许有人说:手动换挡的反应时间短,其实不然,我买的100余元的华谊自动换挡数字表,反应时间也就1秒钟左右,不比手动换挡的慢。

网友:
会不会就没有保险管呢?我见过用自恢复保险元件代替保险丝的。
你标明那个位置应该是20a档用的大电阻,不是保险丝。

楼主:
仔细看面板,MA挡与COM间装有保险丝【FUSED】

网友:
电池引线,电路板穿孔位置到焊接处,这段距离正中间的位置是保险丝

昨晚手机上的,看不清楚哈。

你顺着MA档位的插孔线路走,可以看到走不远就短了,断的地方有2个焊接点,不远处又有2个
呢就是保险丝的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