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个多小时改做了一个5号电池充电器

楼主(2010-08-26):
电路图是在书店里拍的
本来想全心做一个新电路板,后来把那个超级简单的充电器拆开一看,刚好有一块大小适合的电路板,于是将这块板做了大手术,看图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其实就是个稳压电源。

网友:
嗯,不错。
这种很垃圾的充电器我有两个,充一会电它就会变得很热。也没个停充的限制,全靠自己估计时间,经常过充。

网友:
1.3【电池充满电压】+0.6【1N4007】+0.5【b-e结】=2.4v
是这么算出来的吧!

网友:
平衡充好,喜欢。

网友A:
如果给镍铬电池充电,看好电流,加一个定时器(用旧BP机自制一个),设定好时间,就是毫安乘以小时等于1.2倍的电池容量就行了.最好使用十分之一电流充电,寿命能长点

网友:
其实电池充满电的电压应该是1.5V到1.6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给镍铬电池充电,看好电流,加一个定时器(用旧BP机自制一个),设定好时间,就是毫安乘以小时等于1.2倍的电池容量就行了.最好使用十分之一电流充电,寿命能长点

如何用BP机自制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