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VS 仿真实验

楼主(2010-08-27):
进行中.........................

http://www.pocketmagic.net/?p=566

http://wiki.4hv.org/index.php/Flyback#High_Power_Drivers

网友:
电灯泡那招我试过,用12V的电瓶灯泡,里面冲氩气或氪气的那种,接到液晶灯驱动板1KV左右,惰性气体电离后很好看,红 紫 蓝 蓝紫 电到玻璃会变绿色

网友:
确实是在试验中,等试验结果。

网友A:
为什么用仿真?不直接上?
ZVS可是很生猛的啊

网友:
果然生猛!~!!

网友:
拿来电人的话,那是什么效果?

楼主:
因为输出的是正弦波, 可以考虑用来给胆机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用仿真?不直接上?
ZVS可是很生猛的啊

你用几V的电源,看火力不止12V,次级绕组是自己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几V的电源,看火力不止12V,次级绕组是自己绕的?

加大电容可以加大功率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的24V电瓶供电
第一个是普通高压包的,第二个自己绕,次级用0.18的线绕了将近600圈,电压很低,可能只有1000V,但是电流巨大

楼主(2011-09-28):
好久不看了 , 又有人问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