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阻耳机如何代替高阻的

楼主(2010-08-28):
高阻耳机找不到了..淘宝要100+  听说能用低阻耳机加变压器代替..请问怎么弄?   最好能上电路图说明下......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找个3W以下220V变9V的电源变压器,把220V端子接原来电路中高阻耳机的端子,9V端子接低阻耳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阻耳机找不到了..淘宝要100+  听说能用低阻耳机加变压器代替..请问怎么弄?   最好能上电路图说明下......谢谢

按二楼的办法把220V端子(初级)接原来电路中高阻耳机的端子,9V(次级)端子接低阻耳机效果不错,好的低阻耳机音质要优于高阻耳机,如不是出于怀旧情结可不必强求高阻耳机。

网友:
直接接上普通的MP3耳机晚上听听看,也许有声音~一定要晚上~~~

网友:
用低阻耳机还是要接上变压器,否则耳朵听抽筋也不会听出什么的

网友A:
事实证明不加变压器也能听见的,只要条件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事实证明不加变压器也能听见的,只要条件够好

我就听到过.只是声音极微弱.

网友:
可以听到的,不过一般要晚上,接好天地线,一个二极管,一个低阻耳机.天线都可不接的,但地线一定要,我接的水管.

网友:
很神奇嘛!~~太刺激了哈哈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变压器加耳机,效果大打折扣。

变压器的参数与低阻耳机的阻抗不匹配。

网友:
矿机属于微弱信号听音,检波器Rd、耳机的阻抗匹配很重要,无论低阻/高阻耳机,都需要阻抗匹配才能达到最佳听音效果

坛里DX有许多经典的论文,需要认真学习实践,必有收获!

网友:
找一种380伏的指示灯,那里有一只380:6.3的变压器,做高阻变换器效果很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阻耳机找不到了..淘宝要100+  听说能用低阻耳机加变压器代替..请问怎么弄?   最好能上电路图说明下......谢谢

我用220V/12V,3W变压器加32欧耳机,效果好像比高阻耳机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