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开帖,继续探索】DDS+单片机+LCD1602,同步锯齿波输出的扫频仪(锯齿波来了)

楼主(2010-08-28):
受坛中几位朋友的启发,放弃原来的方案,设法让单片机控制扫频的同时,再输出一个同步锯齿波,

当输出频率 = 最低频率时,锯齿波输出电平也 = 最低电平,
当输出频率达到最高点时,锯齿波输出电平也达到最高。二者通过单片机保持同步。

忙活了一个晚上,有点成绩:
这是DDS设置(中心频率465kHz,加减5kHz )(液晶屏的对比度调的太大,别见笑):

楼主:
这是单片机的一个管脚输出的PWM经过阻容积分后得到的锯齿波:

楼主:
锯齿波与扫频同步时没有问题的,控制原理上看:

输出频率 = 460kHz时,单片机输出PWM 正脉宽= m0/256(m0为设定的最低脉宽值)
每当输出频率 + 100Hz(总扫频范围的1%),单片机输出的PWM  =(m0+2)/256;
这样折腾100步,频率回到最低,PWM的脉宽也回到最低。
--------------------------
担心的问题:得到的锯齿波的斜坡部分,放大10倍后,能看到微小致密的锯齿,不是理想的锯齿波;
不知道这个锯齿波电压送给示波器行不行啊!

楼主:
临时搭的积分电路:

网友A:
回复 楼主:

没问题的,即便是梯阶波(当然用PWM不可能是梯阶波)。还有个简单的方法:单片机只要输出两个矩形波信号--正向积分(扫描)和反向放电(逆程)给以运放构成的积分器,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锯齿波。单片机程序也简单。呵呵。。。。。

楼主:
就玩这个吧,争取做一个带频标的。

根据诸位指导,应该能做出点状、针状两种频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即便是梯阶波(当然用PWM不可能是梯阶波)。还有个简单的方法:单片机只要输出两个矩形波信号--正向积分(扫描)和反向放电(逆程)给以运放构成的积分器,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锯齿波。单片机程序也简单。呵呵 ...

如果锯齿波用D/A来做,输出电压似乎应该是阶梯波了,这样输出频率与锯齿波电平的对应关系似乎更准确一些?

楼主:
用单片机PWM输出积分得到的锯齿波,送到示波器的X轴(X-Y)方式,得到的水平线不稳定,水平方向闪烁明显:

楼主:
示波器上右上角小红点是相机对焦灯反射造成的,中心部位横线之上是单片机生成的“频标”;

照片上看起来,横线的右端有一段亮度较低,而实际上用肉眼看起来,水平线一直左右闪啊闪的;

原因难道是因为我的锯齿波不合格?

楼主:
PWM积分得到的锯齿波:

楼主:
貌似漂亮的锯齿波,上升斜坡部分放大后其实是这样的:

楼主:
哦,还要交代,这里示波器的 Y  轴没有接到被测电路的输出点,而是通过一个耦合电容接到了单片机“频标脉冲”输出脚。

本以为应该得到一条稳定清晰的水平横线,现在傻眼了

各位仁兄帮我分析指导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PWM积分得到的锯齿波:

这个波形应该没问题,查看一下示波器X轴触发是在什么状态?。周期小于25HZ有点闪动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还要交代,这里示波器的 Y  轴没有接到被测电路的输出点,而是通过一个耦合电容接到了单片机“频标脉冲”输出脚。

本以为应该得到一条稳定清晰的水平横线,现在傻眼了

各位仁兄帮我分析指导一下吧!

再把扫频输出耦合过去就行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即便是梯阶波(当然用PWM不可能是梯阶波)。还有个简单的方法:单片机只要输出两个矩形波信号--正向积分(扫描)和反向放电(逆程)给以运放构成的积分器,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锯齿波。单片机程序也简单。呵呵 ...
用不着两个脉冲,高低两个状态就可以完成两个过程,简单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