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抽头变压器做的阻抗匹配器

楼主(2010-08-30):
前些天寻到的15W多抽头变压器,0-8V、0-70V-100V-130V-160V-190V-220V、0-220V,自耦方式连接,输入阻抗约180K,最低输出阻抗约16欧。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些天寻到的15W多抽头变压器,0-8V、70V-100V-130V-160V-190V-220V、0-220V,自耦方式连接,输入阻抗约180K,最低输出阻抗约16欧。

网友:
一定又是大电感变压器。难找!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变压器大,线阻低,效率会高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压器大,线阻低,效率会高些

在矿机这样的微功率情况下,变压器大了,效率会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T725是5W的,有用铁氧体做出线阻低的阻抗变压器,也有用坡莫芯做出效率更高的变压器。这个是15W的变压器,自耦连接后总线阻760欧,只有T725的一半,输入阻抗180K,比T725的40K高,没有用过T725,总效率不会低。

试听这个15W的阻抗变换器,BAT43,分别接SHH-1 阻抗300欧、军机4400欧(阻抗10K)、美多2000(阻抗4.5K)欧耳机,强弱台效果都不错。

由于是抓来货,低阻部分偏高一些,其它阻抗分配等分,并没有按常用的设计。

网友B:
回复 楼主:

算错了吧?应该是RL=Rd=3R0吧?Rd是谐振回路阻抗的3倍,而不是负载阻抗的3倍。试着用吧,耳听为实。如果按照恒功率源计算(不是按恒压源模式),结果又是另一个。理论归理论,实际归实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错了吧?应该是RL=Rd=3R0吧?Rd是谐振回路阻抗的3倍,而不是负载阻抗的3倍。试着用吧,耳听为实。如果按照恒功率源计算(不是按恒压源模式),结果又是另一个。理论归理论,实际归实际。

是有些晕!

以试听为准,我原来用2820(Rd1200K),匹配变压器923K。

现在这个变压器180K,只能用Rd低一些的BAT43(447K)。

楼主:
龙兄,这个变换器已经有180K的阻抗,接近200K,若再进一步匹配好一点,在检波器与变换器之间,加班尼电路作用会明显一些?

班尼电路的电阻选用447K-180K=267K,可否?这样算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会高吧,毕竟电阻小了,损耗少。但首先还是要保证变压器输入端有足够的圈数和阻抗才行。

铜耗是小了,铁耗会大吗?

楼主:
好象是大信号时铁芯涡旋会造成损耗,小信号该不至于

网友:
变压器的功率大,则初级绕组的圈数就少,对低端频响是有影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也在小店接受教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