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小环天线原理

楼主(2010-08-31):
中波电小环天线,线长小于λ/(2π)
天线的最大尺寸小于λ/(2π)的称为电小天线。
中波环形天线尺寸一般只有几十厘,最多几米,远小于波长,所以是电小环天线,俗称“大环”,所谓“大”,估计是相对磁棒线圈而言的。
天线上的感应的电动势,在大环中的传输特性与平行线传输线原理相似。当导线长度小于λ/(2π),可以认为导线中的电流同相位,因此计算很方便。

设场强为E,信号弱的时候,场强小于1mV/米,在线圈上能够感应出多强的信号。这个问题必须解决才好设计相匹配的放大器。

一、关于大环(电小环)上的信号计算
平面电磁波,有以下关系式:

  磁场强度H=E/η,式中η是波阻抗,η=sqrt(μ/ε)=377Ω

  磁感应强度B=μH,式中μ是导磁率

设线圈平均面积是s,圈数为N,总面积记为S=s*N,则磁通量为

  φ = BS = μH*S = EμS/η

  φ对时间t求导数,得到感应电势,写成复数形式

  U = ωEμS/η,相当于在谐振回路中串联了一个值为U的电压源

  由于η/μ就是光速c=30万公里/秒,所以  U=ωES/c = E*(2πS/λ),式中λ是波长

  记 h = 2πS/λ,h有时被称为环形天线的有效高度,那么 U = E*h

  若线圈的品质因数为Q,那么线圈上的谐振电压为 U2=U*Q

  设一个40cm*40cm的方框,共20圈,Q=300,则此大环的面积是2平方米。对于1MHz的中波,波长λ=300米,那么有效高度是h=6.28*3.2/300=0.067米,当场强为1伏/米,则有U=1*0.067=67mV,U2=20伏
  设大环的面积是5.7平方米(我的大环),Q=270。对于600kHz的中波,波长λ=500米,那么有效高度是h=6.28*5.7/500=0.067米,当场强为1伏/米,则有U=1*0.072=72mV,U2=19.3伏

二、电小环场强计的原理

  中波场强计的探头可以采用电小环天线,当电小环给定以后,h值就确定了,通过 U = E*h,只要测得U,那么E就可以算出。

三、“大环”天线的接收能力
  上面讲的第二个大环为例,如果场强为1mV/米,那么可以得到19mV,当使用Rd=3R0匹配后,最后可得15mV信号0.5mV的信号,音频信号约为0.5*0.3=0.15mV,经功放放大10倍得到1.5mV音频信号推动MP3耳机,将可听到声音。如果放大100倍,还可以接收更弱的信号。
  德生R-911收音的中波灵敏度是1mV/米,所以这个大环接收600kHz信号的能力不会比德生R-911性能差,实测也是如此,当然选择性远不如R-911
  从以上计算表明,一个没有高频放大的“大环矿机”,灵敏度可以做得比收音机还要高。

楼主:
电小环实验证

互感计算器

楼主:
验证实验图,采用了Q表及内置的精密毫伏表
测得谐振电压为64mV(误差小于10%),计算结果是65mV

楼主:
这个实验是一个电磁场近场实验。实验参数在计算软件中
验证收音机灵敏度的方法也是使用类似的方法。

楼主:
理论计算是把电磁场激励看作恒压源来计算的,他与实验完全相符。

我在软件中的计算,使用“毕奥—萨伐尔”定律进行电磁场叠加计算(积分计算),得到的是恒压源。
也就是说,龙虾一直坚持的“恒功率假说”,不知是怎么来的,在这个电磁场实验中,不知应如何使用“恒功率”建模计算。请龙虾老师说明一下“恒功率”的细节,我来计算并验证一下。

网友:
在正规的文章中,我把它称为“环形天线”

U=E*(2πS/λ)的答案很好!

和我用电推出来的结论一模一样: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97376-1-1.html

对于矩形线圈,我把它写作为:电压U ≈ 2πE*H*W /λ

H高 * W宽 就是 S面积了。

不过我的推导没有用到磁的概念,也没有太多公式和常数,直接用简单的几何法则就推出结果了。

用心算就可以证明,两种计算方法结果是一样的。环形天线的电动势,正正就是涡旋电场在线圈上的环路积分。对于矩形线圈,就是四条边的电压矢量相加。

网友A:
引用 楼主:
理论计算是把电磁场激励看作恒压源来计算的,他与实验完全相符。

我在软件中的计算,使用“毕奥—萨伐尔”定律进行电磁场叠加计算(积分计算),得到的是恒压源。
也就是说,龙虾一直坚持的“恒功率假说”,不知是 ...

恒压的假说忽略了感生电流对电场的削弱作用。也就是说,一件超导体放在空中,将可以吸收无限大的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压的假说忽略了感生电流对电场的削弱作用。也就是说,一件超导体放在空中,将可以吸收无限大的能量。

一般用叠加的说法。准超导可以收收很强的能量,对信号源形成反作用,但要注意,这还是线性叠加,最后将表现为信号功率送到发射环。实验证明,反射回来的能量非常的小,接收环与发射环只相距十几厘,发射环上的电压并没有因接收环的存在而发生明显变化(我的仪表测不出来)。

我上次已经说过了,穿过环行天线的功率非常大,我们只接收其中的一点点,根本不会对信号源本身产生多大的影响。
大环是个天线,即可以接收,也可以发射。如果真有“准超导”大环,接收到的能量会随着谐振幅度的加强, 把能量“吐”回空间(也就是能量发射)的量也越大。我们的线圈的Q值无法做得很高(如几万),所以“吐”回的能力根本不能与穿过线圈的能量相比,可以忽略不计,所以恒功率一说不可行,有那么多的能量可以吸收,只是我们无法全部吸收,仅吸收了一点点。

这样吧,您把“恒功率”的计算模型给我,我用编程进行计算,看看是什么结果。

网友A:
矿石收音机论坛是一流的论坛,里面有很多珍贵有用有创意的资料,你不妨多翻翻老贴子来看,虽然也有很多谬误,但不乏真知灼见,许多非常重要的东西就隐藏在一字一句之间。你如果能发掘出来,整合它们,就能发挥出很好的创造力。别看大家嘻嘻哈哈经常说的没档次的东西,博大精深的东西多多着呢!矿石收音机论坛是一流的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矿石收音机论坛是一流的论坛,里面有很多珍贵有用有创意的资料,你不妨多翻翻老贴子来看,虽然也有很多谬误,但不乏真知灼见,许多非常重要的东西就隐藏在一字一句之间。你如果能发掘出来,整合它们,就能发挥出很好的创造力。别看大家嘻嘻哈哈经常说的没档次的东西,博大精深的东西多多着呢!矿石收音机论坛是一流的论坛。

是在说您的《论文》博大精深吧。。

从您第一次把那篇文章发给我看,我就没有否定您的那篇《论文》呀,也没有赞同您的看法。不过建议您把发到权威部门,看看他们的见解如何。我还是要用传统磁理论来解析问题的,方法与您的不同。

另一方面,我只认为这里有很多高手,包括您。但我也告诉您,我也和您一样,不迷信教科书,喜欢做实验来验证,这篇章重在实验研究。

其实,这里与您讨论“恒功率源”的问题,我实验的结果是“用恒压源”是正确的,您不信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波电小环天线,线长小于λ/(2π)
天线的最大尺寸小于λ/(2π)的称为电小天线。
中波环形天线尺寸一般只有几十厘,最多几米,远小于波长,所以是电小环天线,俗称“大环”,所谓“大”,估计是相对磁棒线圈而言的 ...

             从注册到现在, 这是吾觉得最有意义的帖子之一。

           请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实验是一个电磁场近场实验。实验参数在计算软件中
验证收音机灵敏度的方法也是使用类似的方法。

            您可以用 4NEC2 之类的天线仿真软件辅助算一下远场。

4NEC2  仿真软件
下载:
http://home.ict.nl/~arivoors/4nec2.zip     主程序
http://home.ict.nl/~arivoors/4nec2X.zip       3D 立体扩展
http://home.ict.nl/%7Earivoors/      主站

http://www.nec2.org/        相关阅读和资源

          顺便说一句, RF-ID  前面部分的结构其实和矿石机差不多.

网友B:
一篇是中学水准, 一篇是大学水准,

请勿轻易对号入座.

网友:
无论是什么水准,都是在做贡献。呵呵。我感兴趣的是楼主的示波器,和我的一样。这也算机缘巧合了吧?不过,我的水平太低了,比不了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篇是中学水准, 一篇是大学水准,

请勿轻易对号入座.

我来对号入座。

我求证U ≈ 2πE*H*W /λ = 2πES/λ 用的就是中学的简单几何。

xjw01求证U = 2πES/λ 用的是大学的知识。

为什么我是≈,而xjw01的是 = 呢?

因为xjw01认为φ = BS,误差就在这里。这里应该是≈,而不是=。磁场有相位的差别,他忽略了相位差别,把它当作固定值,直接乘以面积。

因为我把大学的公式都忘记干净了,书了清掉了,所以只能用残留的中学的知识来求证。但我用了一个“后大学”的观念,就是:感生电动势等于电场沿着线圈的环路积分。这个观念是我大学时自己证明的,教科书上没有讲,很多人都不知道。人们基本上只知道用磁通变化率求电动势。

文章首发于去年12月有它特别的意义。当时“高人”多次指出大环功率与面积匝数成正比。这显然不合乎逻辑。面积是没有厚度的,照此推,把空间切成10片就有10份功率,切成100片就有100份功率,这显然是错误的。能量在空间里,功率一定与体积有关系。

为了证实这一点,便开始求证,然后写了这一那篇论文。

你别管它千错万错,有一点你可以学到,就是:感生电动势正正就是电场沿着绕圈的环路积分。这一点正确可以抵偿它100个错误。这是你大学都学不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