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老矿短波机东风,单回路短波矿机同贺!

楼主(2010-08-31):
看了老矿的短波机成功喜讯,忍不住立刻绕了一个短波线圈,接上收音模块试听,用德生收音机的短波天线,夹在阳台窗框上,居然响了,收到好几个台,还有棒子台声音不大,挺清楚

与老矿友同贺!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老矿的短波机成功喜讯,忍不住立刻绕了一个短波线圈,接上收音模块试听,用德生收音机的短波天线,夹在阳台窗框上,居然响了,收到好几个台,还有棒子台声音不大,挺清楚

与老矿友同贺!

看来还是年轻人啊!不服不行。年轻人整啥啥出彩儿,这老梆菜费老劲了,怎么也整不好。后生可畏!

楼主:
谢龙虾兄!

呼呼滴,向海边一样,远方的声音,浸润玩心无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还是年轻人啊!不服不行。年轻人整啥啥出彩儿,这老梆菜费老劲了,怎么也整不好。后生可畏!

没有老矿大腕般的引领,哪能有这样顺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创意,这个收音模块可以配不同的线圈,这样就一物多用了! 我也一直认为耳机用大点的插座好.

大插头顺手

大环,鱼竿,短波都用这个

网友:
看见别人一个一个短波、FM响了,有点心急。但自己又不动手。

网友:
还是干扰台功率大.

网友C:
找个数字收音机来收相同电台以便确定频率(对超外差机接收短波时要注意分辨镜像和同一电台在不通频段的相同节目播音),然后将收听报告放上来让大家瞻仰一下才好。
看线圈大小,估计接收频段在2.5MC~6M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数字收音机来收相同电台以便确定频率(对超外差机接收短波时要注意分辨镜像和同一电台在不通频段的相同节目播音),然后将收听报告放上来让大家瞻仰一下才好。
看线圈大小,估计接收频段在2.5MC~6MC。

单线圈,大环机基板接短波线圈,线圈直径5厘米,1.2毫米漆包线10圈,270+240可变电容开关控制单、双联接入,2820检波,初级开路阻抗923K欧220/12V的小变压器,300欧高灵敏度舌簧耳机

4米拉线天线,没有地线

短波特点,跑台,北京本地台有一个大声,可坚持不了两分钟

楼主:
还是单回路特点声大、混台,两强相遇,强台胜出

适合即兴玩法,初试短波阶段,容易出声

网友:
短波用单回路,调谐线圈直接接天线,会使覆盖范围变小,选择性变差。其实,在旁边加一组天线线圈,是很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的,晚上试试

网友:
能收到短波了,不简单!

网友:
回复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