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动绕线机的一个好方案

楼主(2010-09-01):
昨天晚上摆弄雕刻机时,突然产生一个想法:
将X轴的速度值设置为与转数对应,驱动一只步进电机,直接带动绕线轴.用CNC软件控制.
应该能DIY出很实用的电动绕线机.

网友A:
想法很好,具体的如何实践,哪位有能力试试?

网友:
感觉有这工夫不如买个自动排线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法很好,具体的如何实践,哪位有能力试试?

今天给小步进电机做个架,车个延长轴。等有时间接上驱动板后,联上电脑用CNC软件试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

网友B:
回复 楼主:

呵呵,原来是绕表头动圈的啊!支持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原来是绕表头动圈的啊!支持支持。

如果用57电机,绕一般的变压器也应该可以的。CNC软件用来记数和转速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朦胧了.呵呵.......

不好意思,灯光照度不够。用了闪光灯还得再处理。

网友D:
这个照片用photoshop的自动色彩平衡功能处理一下,立马脱胎换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照片用photoshop的自动色彩平衡功能处理一下,立马脱胎换骨。

等试成之后在上清晰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一下

网友:
做的太好了,支持支持,学习了。

楼主:
感谢版主加分和各位坛友鼓励.
初步试验已经成功.上面用的是减速步进电机,速度比较慢.每分钟不到20转.
今天换了一只不带减速的,转速可在300转/分之内任意调整.
等整理好后上图.

楼主:
对此感兴趣的坛友可以到下列联接下载CNC试用软件,虽然对运行步数有限制,但控制绕线机还是绰绰有余的.
http://www.xyzdiy.com/thread-119-1-4.html

楼主:
接线图

接线图如下:

网友F:
你好!

我想做一个绕小变压器的,不知用什么型号的电动机好,请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想做一个绕小变压器的,不知用什么型号的电动机好,请指教谢谢!

绕小变压器(10W以下,有点保守的说).42步进电机足够用.
昨天又试了一下.记数一点问题没有.还可以实现慢启动.只是转速大于120/MIN时,有失步现象发生.这可能与电机性能有关.但对我本人来说,这速度够用了.
如果能作出合适的机械部分,用CNC软件控制,自动排线也应该是不难的.
我们只是探讨如何自制适合于爱好者的好工具问题,谈不到指教.

楼主(2011-03-02):
这个方案确实可行

前段时间用手头现有的东西做了下实验。这个方法确实可行。
两个轴的转速在步进电机指标内可任意设定,实现排线轻而易举。
有软启动设置,大大减少细线在启动时的断线现象发生。
用熟后,利用它来绕制蜂房线圈也是有可能的。
哈哈,又多了一个绕制小线圈的利器!
用现在流行语来说:这个真的很给力。

1-4图为DIY的简易数控绕线机

1-4图为DIY的简易数控绕线机

圆柱线圈是.025线,200T,设置宽度5毫米

圆柱线圈是.025线,200T,设置宽度5毫米

用它绕制的动圈和线圈(自动排线)

用它绕制的动圈和线圈(自动排线)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借鉴一下这个http://www.tubebbs.com/viewthread.php?tid=86315&highlight=%C8%C6%CF%DF%BB%FA

那个需要许多米。我这个都是废物利用,功能也不差。

网友H:
确实很给力。也很想复制一台
只是.025的线不好买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实很给力。也很想复制一台
只是.025的线不好买呀

网上卖的也不少,。018的都有,只是零售的少。

楼主(2013-01-29):
送给步进电机的脉冲数可以精确控制电机轴转动的角度。脉冲停止后,电机立即停止转动。
给步进电机绕组输入恒定电流时(小于额定值),有制动效果。制动力矩的大小,因电机型号不同而异。

网友:
这是个好主意!票证打印机的步进电机和驱动电路板都有用武之地了,是以前的老式打印机,驱动主板比电脑主板还大的那种。

网友(2015-06-02):
支持楼主。造福矿友

网友I:
无框动圈内面是有点弧度的。你这个支架还需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无框动圈内面是有点弧度的。你这个支架还需改进

里面的模架是用车床加工的.标准弧度.

网友:
引用 楼主:
里面的模架是用车床加工的.标准弧度.

哦。照片看不清楚。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