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区别高频瓷介电容与低频瓷介电容,各有什么特征?

楼主(2010-09-03):
高频瓷介电容的容量小,但稳定,损耗小。低频瓷介电容的容量大,但容量不稳定且损耗大。这只是从容量上区分高频瓷介电容与低频瓷介电容的。但在实际中,到底该如何区分开来这两种电容呢?从型号如CCX型是高频瓷介电容?但电容上并不标出。从形状,都是小圆片状的。从颜色,大多都是棕色的,也不好区别。大家是如何区分的呢?

网友:
高频瓷介电容量不会很大,一般在几微微法至0.01微法左右,一般小容量的顶上都要有半月形油漆。

楼主:
大家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区别高频瓷介电容与低频瓷介电容的吗?

网友:
没啥高低频的区别吧?应该都能用。以前说是独石的高频特性不好,现在也能用在高频了。俺的印象是,瓷片电容的使用区别应由温度系数来决定,通常温度系数低的容量也小,适应用在高频调谐回路,而温度系数大的往往容量也大,适合作为旁路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