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上午试验了6C4的阴出电路

楼主(2010-09-04):
选择6C4的理由很多,比如体积小、灯丝电流小(本人最腻味灯丝电流大的管子 )、点亮了很漂亮、框架栅极结构超高跨导(这样电路的输出内阻会很低)....等等 还有就是6C4这管子原设计用于栅地电路,我一直纳闷能不能将它用在别的电路中

电路很简单,正负不对称的双电源阴极输出器 阳极滤波电容为300μ,  示波器接输出观察。
没有合适的线性电源给灯丝,所以用了一个开关电源提供灯丝供电。当灯丝电路悬浮时,无输入的情况下输出端有最高振幅越4V的30K赫兹左右的噪声信号(此时噪声信号大致为上大下小的不对称正弦波)... 灯丝一端接地后噪声信号几乎接近为0,且频率在200K赫兹左右(此时噪声信号大致为三角波)

  换了几个管子发现民用(M)级的确是离散性较大,同样的电路,都是管子点亮预热5分钟以上,阴极对地电压为1.1~1.65V之间  (对比了3个M级的管子);而T级的管子同样状态下阴极电位是1.2~1.45之间 。

阴极输出电路由于输出电阻低、有100%的负反馈等特点,保证了这种电路的失真是极低极低的,我用示波器看输入、输出波形几乎能完全重合,李沙育图是过屏幕中点的一条45度直线段!

网友(2021-11-04):
引用 网友A:
框架栅管,只有这种结构才能保证高跨导。性能一流的,不知道声音怎么样。

这个管子声音真是太差了,木讷、呆滞。看似参数很好,实际听起来还不如6C3。

楼主(2010-09-04):
没人回帖.....

网友:
我就用6c4,6c3推6v6单端的

网友:
海版上测试图啊!

网友:
海版上测试图啊!有图才过瘾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相机.....

  老兄们暂且听我这 “说评书”吧

网友:
无图无真相

顶一下可怜的楼主吧。

网友C:
6C4和6C3貌似非常近似啊,咋个要弄2种型号呢~~?

网友:
送你一个恒流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6C4和6C3貌似非常近似啊,咋个要弄2种型号呢~~?

6C3原设计用于普通的阴地放大电路
6C4设计用于栅地放大电路

两种管子虽然主体结构一样,但内部细节还是有差别的,比如6C3内部的屏蔽接于阴极而6C4管内的屏蔽却接于栅极。而且两者的管脚排列也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不用搞得这么复杂吧

网友:
这个实验很好,一直想用6C4来做调频的振荡管。

网友:
虽然没有照片看,但还是顶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不用搞得这么复杂吧

用它可以剩掉负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