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组线圈大环组合谐振计算(更新计算器)

楼主(2010-09-05):
今天看了麦老师的《大电感矿石机》一文,正好本人做的大环收听天津相声台在630KC,声音微弱。上次的实验对比大环还有一组未用,双联可变用240P的一组,立竿见影,试听立刻改善,能听清楚了。如果再进行Rd匹配,还会更好。

我这个还有所不同,双大环有加强大环天线的作用。大电感收中波低端,小电感收高端,相得益彰。

龙虾兄最近也有关于小电感收中波高端信号的论述。

即兴做了一个双组线圈大环与双联的串并联各种组合谐振计算器,一并奉上!

学习过程中,难免有误,请指出!

http://www.radio-world.com.cn/vi ... &extra=page%3D1

网友:
在保证可变电容取值充分大于分布电容的前提下,增加匝数可以提高Q值和阻抗,从而提高输出电压。大环在低频率下音量小的原因有二:一是感抗小Q值低从而输出电压低,二是电动势与波长成反比。这两方面不利因素都可以通过增加匝数来解决。

楼主:
手生,开始发的计算器用错文件,不是最后校订值,已更正!

Sor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 矿石机的线圈部分的 方案太多了,还在输出方面下点功夫

心版主所言?矿石机的输入输出部分同等重要,就那么几个零件,整明白RP、Rd、RL的关系,似乎没那么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