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绕双值大环与双联组合提升实验

楼主(2010-09-06):
反绕双值线圈可以提升Q值,降低分布电容,其串联与并联的电感值可以相差4倍。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4%C8%C6%CB%AB%D6%B5

这几天麦老师和龙虾兄各有关于大电感和小电感分别提升矿机中波低高端的帖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37196-1-1.html
http://www.radio-world.com.cn/vi ... &extra=page%3D1

本人也即兴做了一个大环反绕双值线圈与双联电容串并联组合计算器。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38191-1-1.html

按上述原理做了如下实验:
1 用已做好的反绕双值对比大环取值,可变电容选365P×2。用大环反绕双值线圈与双联电容串并联组合计算器计算,取红圈内的相对两组理想值,符合国人喜欢频率刻度盘覆盖的习惯;
2 线路图;

试听效果:
1 这只大环原来只是用过对比两组线圈里兹线与普通电线的效果,这次组合使用,增加了实际使用大环圈数,信号明显增强;
2 两组串并联组合,分别在中波高低端有明显效果。

楼主:
实验图,下面是接收实验单元,上面是阻抗匹配单元

楼主:
两个大环线圈的串并联电感值,与互感系数有关,需要实验获得数据。

网友:
这里快成科研院所了

网友:
双值把高频、低频都解决了。

楼主:
反绕双值还提升大环的Q值,音量明显大,大环的面积增加一倍,如都用里兹线,效果会更好

不忌讳频率刻度盘取值,274、1076的谐振值,高低端提升更好

楼主:
龙兄,双线圈的理论提升值应该是单线圈的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计算。如果是两个独立不相干的大环,应该是功率二倍。靠近时一定会有能量争抢现象。但检波之后,输出的功率很可能又超过二倍。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反绕双值大环,信号提升很明显,弗雷斯大环就是

网友(2010-11-13):
看那俩线圈在框架上的安排,仅是反向布局。不是反向串联,因为整体看去导线的旋转还是同向的。

网友:
俩分线圈在框架上的反向分布:总线圈的俩“分线圈”向左右两侧分开、渐行渐远、或许是减少潜布电容量的理由?

网友(2014-03-05):
请问前辈这个是并联好,还是串联好?另外同样的骨架和双线并绕比那个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