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单管机(六)与自制高阻耳塞机

楼主(2010-09-07):
今天用硅管3DG12做了一台单管机。
放大倍数82,漏电流2微安,集电极电流1.2毫安,灵敏度还可以,再生使用自制的拉线微调。
准备一个塑料盒,磁棒有些长,明天磨短再装入这个盒子。
下面是用8欧耳机改制的高阻耳机。
灵敏度低一点,但可以清晰的收听,有待进一步改进。

网友:
一台更比一台好,楼主在diy道路上坚韧不拔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顶顶顶。

网友:
这次diy的是硅单管机。 祝贺一个

网友:
最感兴趣的是8欧耳机改高阻,请楼主详细说明改造过程及耳机内部照片。

网友:
很好!  顶了!!

请问楼主:改成800欧的是那只白色的小耳机吧?

楼主:
找一只内部带骨架的,将原线圈拆除,用0.025的漆包线重新绕线圈,将骨架用镊子固定旋转骨架,线不容易断,绕的不仔细,没有仔细排线,估计绕好电阻还可以做大一些。谢谢大家关注

网友A:
DIY好好好,如果把电源电压提高至18V(2个方块电池串联),就能把3DG12的潜能发挥出来,效果会更上一层楼...

网友:
技术改造贴我看了不少,强人牛人也见过很多,但是说到聪明的才智,挑战人类智商上限的创造力与不畏世俗目光的勇气,我觉得不论前推400抑或再过400年谁人也难望其项背。请允许我竖起大拇指,由衷的感叹一句“高人!”

楼主:
高阻耳机内部图

网友:
好极啦,高人!顶你啦!!

网友:
耳机线用多少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Y好好好,如果把电源电压提高至18V(2个方块电池串联),就能把3DG12的潜能发挥出来,效果会更上一层楼...

兄弟的提议很有创意,我用3DG12做过机机效果都不好,按兄弟的意思把电压搞到18V,有专门线路吗?

楼主:
重新调节偏置电阻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