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分立元件(电阻电容和三极管)组成的 200KHz 振荡器

楼主(2010-09-08):
三极管: 2SC1815GR  激光刻字版
电阻: 4.7K ~ 13K    (确定以后只需一个11K)
电容: 300pF
电源: 东芝和宏基的笔记本都是 19.5 伏,  用两个 9 V 电池也可以。

http://people.seas.harvard.edu/~ ... rpol/vanderpol.html
http://jlnlabs.online.fr/cnr/negosc.htm

晶体三极管有一项极限参数BVceo,它是指在基极开路时集电极一发射极间的击穿电压.通常情况下应使加在晶体三极管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工作电压Uce不超过BVceo,由于基极开路无基极电流,晶体三极管截止,只存在极微小的穿透电流ICeo, 如果不断加大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工作电压Uce,当达到BVceo时晶体三极管即发生击穿现象,其集电极电流Ic便急剧上升,当达到B点后,管压降Uce却随着电流Ic的增加而降低,这段区域称为负阻区,这时晶体三极管具有负阻特性。

如图:

C2 是为了读取信号方便而使用的, 实际电路中可以取消。
本例中使用的 2SC1815GR 不是老版本的银白印字那种, 而是新出的小个头激光刻字 2sc1815GR (个头比 S9014还小).

另外吾实验了 2N2222A, 2N3904, 2N5551, 2SC3355, 2SC1213, S9014, S9018, S8050 和老版本银白印字那种 2SC1815GR 均不能实现
本例中出现的明显的负阻振荡。

小个头激光刻字 2sc1815GR  200个一包(不到10元人民币), 它的特点是负阻区域很宽, 雪崩时 E C 间电压在 8.5 至 10.8 伏之间。
很特别。

为了这个实验, 吾买了 50 个 2N2222A,  没能弄出来。  希望大家有好的发现, 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网友A:
电路图中看到五个分立元件,实物图中看到九个分立元件。

网友B:
我想知道8050和C945的击穿电压是多少(只有这些三级管,再就是大功率的)。手头没有稳压管也没有高压电源(5V的倒是大把,9V,12V的有些)。也想玩下张弛振荡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图中看到五个分立元件,实物图中看到九个分立元件。

实验的时候当然要多种尝试了,   吾没有 300pF 的电容, 所以用 3 个 np0 100pF 电容代替了。
可变电阻是为了调试用的, 最终阻值可以选 11K oh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知道8050和C945的击穿电压是多少(只有这些三级管,再就是大功率的)。手头没有稳压管也没有高压电源(5V的倒是大把,9V,12V的有些)。也想玩下张弛振荡器。

S8050 吾没有实验成功, 雪崩时电压在 7.5~8.6 伏之间。

2sc945 手头没有。 估计在 6.5 伏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S8050 吾没有实验成功, 雪崩时电压在 7.5~8.6 伏之间。

2sc945 手头没有。 估计在 6.5 伏左右。

哦,那我用12V的电源试8050。我认为只要电容放电速度快过充电速度,就可能发生间歇振荡。

楼主:
今天取得重大进展,  几乎手头所有的 NPN 三极管 (除了2sc3355) 都能展现负阻效应:

2N2222A, 2N5551, 9018,9013, 9014, 8050....

             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加大电容,  当把电容增加到 0.1uF 的时候,  令人振奋的情况就出现了。

当然, 要调节合适的负载电阻。

        例如, 19.5V 供电, 串接 31K 电阻,电容 100nF (0.1uF),  配合中功率管 2sc2682  可以振荡在 1KHz.
产生的是很典型的锯齿波。

网友B:
能看下中功率的Uc波形图吗,最好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看下中功率的Uc波形图吗,最好有数据

来了..............................

网友B:
放电曲线很陡峭。说明击穿后内阻急剧下降。要是用大功率的,再尽量减小R那么输出将啥样呢。。。。。。大功率的好像要大的多的击穿电压。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电曲线很陡峭。说明击穿后内阻急剧下降。要是用大功率的,再尽量减小R那么输出将啥样呢。。。。。。大功率的好像要大的多的击穿电压。期待中

              基本跟功率无关, 也就是 8.2 伏就击穿了。  吾后来用 9V 的电池也可以产生锯齿波。

楼主:
有点纳闷新版的 2sc1815 /2sa1015 的管芯到底和老版管芯到底有什么区别。

或者根本就是国产的 3DG xx 管芯?

网友C:
老版本的三极管发射结掺杂浓度可能不同,可以测一下hfe做比较,再有就是晶体管的工艺可能改善了,基区的厚度也有变化,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影响反向BVceo。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版本的三极管发射结掺杂浓度可能不同,可以测一下hfe做比较,再有就是晶体管的工艺可能改善了,基区的厚度也有变化,这两种情况都可以影响反向BVceo。

新版小个头激光刻字 2sc1815GR  的特点是负阻区域很宽, 雪崩时 E C 间电压在 8.5 至 10.8 伏之间,   有 2 伏那么多。

2N5551 都没有那么宽。

是掺杂低了还是基区厚度变了?  GR 档 HFE 在 238~250 之间, 一直性还不错的。

网友D:
没明白:
怎么1815产生的类似正铉波,
那个中功率管却产生锯齿拨

网友C:
没有做过研究,给一篇别人的研究,

网友C:
回复 楼主:

汝做的是反向Bvceo,不是常用的雪崩管用法,我的理解与下图没有两样,类似于做了稳压管的雪崩试验,要不用稳压管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明白:
怎么1815产生的类似正铉波,
那个中功率管却产生锯齿拨

        2sc1815  低频的时候(20~30KHz)也是锯齿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汝做的是反向Bvceo,不是常用的雪崩管用法,我的理解与下图没有两样,类似于做了稳压管的雪崩试验,要不用稳压管试试。

  基于重掺杂PN结隧道效应而制成的半导体两端器件。隧道效应是1958年日本江崎玲於奈在研究重掺杂锗PN结时发现的,故隧道二极管又称江崎二极管。这一发现揭示了固体中电子隧道效应的物理原理,江崎为此而获得诺贝尔奖金物理学奖。隧道二极管通常是在重掺杂 N型(或 P型)的半导体片上用快速合金工艺形成高掺杂的PN结而制成的;其掺杂浓度必须使PN结能带图中费米能级进入N型区的导带和P型区的价带;PN结的厚度还必须足够薄(150埃左右),使电子能够直接从N型层穿透PN结势垒进入P型层。这样的结又称隧道结。
  隧道二极管的主要特点是它的正向电流-电压特性具有负阻(见图)。这种负阻是基于电子的量子力学隧道效应,所以隧道二极管开关速度达皮秒量级,工作频率高达100吉赫。隧道二极管还具有小功耗和低噪声等特点。隧道二极管可用于微波混频、检波(这时应适当减轻掺杂,制成反向二极管),低噪声放大、振荡等。由于功耗小,所以适用于卫星微波设备。还可用于超高速开关逻辑电路、触发器和存储电路等。

      吾认为 Zener Diode 不太可能表现出负阻特性.

网友C:
在这方面我是没得说的,以前怕学了没有用,所以一直不看有关二极管的书,家里有一本老书,很薄,专讲半导体二极管原理的,水平有限,看不懂,里面可能有答案,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给你,国庆后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这方面我是没得说的,以前怕学了没有用,所以一直不看有关二极管的书,家里有一本老书,很薄,专讲半导体二极管原理的,水平有限,看不懂,里面可能有答案,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给你,国庆后才行。

          多谢美意! 不用不用!

         倒是如果有隧道二极管可以弄个来玩玩,  一辈子都没弄到。

网友C:
难道没卖的吗,我手里有些BT64.,估计是国产的,不知道有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没卖的吗,我手里有些BT64.,估计是国产的,不知道有什么用

BT64:

平面肖特基二极管
    肖特基管有一百五拾种品种,按势垒高低来分,有低、中、高(GaAs混频管)势垒肖特基管;按封装形式分有金属一陶瓷同轴封装,微带封装、塑封、玻封等;按管芯数目分,有单管、双管及四管堆,此外还有两个系列是高反压肖特基管(反压10-70V)和GaAs开关管。使用频率可从几十MHz到40GHz。可用于检波、混频、箝位、开关、限幅等。主要型号是2H系列、2W系列、2EK系列、BT64系列。

开关二极管  SWITCHING DIODE
BT64 *
直流反向电压VR(V) 6-15
正向恒定电流IF(mA) 5-10
正向电压VF(V) 1.0
反向恢复时间trr(nS) 0.4
反向电流IR(uA) 1.0
外型 环氧

上海佳兴电子有限公司(上无十七厂)
http://jxdz.net.cn/
http://jxdz.net.cn/chanpin/2jiguan/kg2jg.htm

楼主:
..............................................................

楼上的是什么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

楼上的是什么水?

楼上的是新手上路,来混分儿的。

网友:
我也找了一个killqqad软件,正准备装。

楼主:
今天实验了 2N2369A,  金属封装的 Motorola,  性能惊人

    电容选 0.01uF,  能振荡在 800KHz 以上。

    也是锯齿波, 下降沿只有 100nS

楼主(2011-08-03):
2N2369A,,

搬家一次就头疼一次

不知道扔哪里去了,  200 个呢

网友:
负阻振荡,只要利用双极性晶体管特性曲线中BVceo到二次击穿那一段,既使是把图中的管脚接法反过来,也是可以的。为了方便实验,最好用BVceo小的管子。

网友:
支持DIY,期待更多作品

网友(2012-03-02):
用稳压管即可实现雪崩: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d=107079&page=1

网友:
三极管: 2SC1815GR  激光刻字版
电阻: 4.7K ~ 13K    (确定以后只需一个11K)
电容: 300pF
电源: 东芝 ...
引用 楼主:

奇怪,这电路怎么出来正弦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做过研究,给一篇别人的研究,

这个文献很好。

网友(2015-01-27):
收藏参考备用了

网友:
今天用9018作这个负电阻振荡器试验,失败了怎么也振不起来e3po 版主兄,还有以前试验的相关数据吗?和不同三极管配套的电阻电容值,电压范围等等?

网友(2020-08-06):
今天没事实验一下,12v供电空心线圈6mh确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