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2两灯机,还有单灯实测数据

楼主(2010-09-10):
机机
之前做胆FM失败了想过一阵买个示波器再做,没有仪器调试真难
也不能闲着,利用空闲时间做了个两灯机,全用2p2
之前从没玩过电子管以为和晶体管差不多呢,所以就直接上了胆FM
但做完这两灯机才知道我所欠缺的不仅仅是仪器
这两灯机不算做底壳的时间差不多鼓捣了半个月,主要是测试各电容电阻及线圈变压器的最佳数据
本人只是实测数据,没什么太高的理论知识,不对之处还请大家指教
前级用了这个经典的电路:
经测,天线与调谐线圈用电容耦合时最好,天线的输入电容与电子管的栅极耦合电容要一起焊接在可变的定片
上,并要集中在一点上,否则声音会小一半
网上有许多和此图相仿的电路,但栅漏电阻阻值却不相同
经测试在乙电为6-9伏时栅漏电阻就选用上图的1.5M最好,此时灵敏度和声音都是最佳状态
一共测试了4种阻值的电阻1M,1.5M,2M,3.3M 其中2M和3.3M的声音小的可怜
再说说线圈,线圈共测试了两种,一种是有单独的天线线圈,另一种是没有的
如下图带单独天线线圈的
经测试上图的效果很不好,灵敏度低,再生无法有效控制
不如取消天线线圈用电容直接耦合到调谐线圈声音大
还有将天线耦合到再生线圈上的那种也试了,不行声音太小
测试再生时是在调整再生电位器为50K测得的
后来发现调谐线圈与再生线圈紧挨着最佳,尽量不要大于一毫米最佳
另,再生线圈为调谐的一半时正好,测试时调谐线圈为100圈,再生线圈每增加或减少5圈变化就很大
这里走了点弯路,刚开始测试时是10圈10圈的变动,结果给我弄迷糊了
线圈圈数减少到40圈时再生就不好控制了,不是啾啾的叫唤就是干脆没有再生
还有那种将再生线圈放进调谐线圈内部的,虽提供了有效的再生,但声音对比(在刚好不啸叫时)没有绕在外面声音大
可能那么一卷铜丝在里面给调谐线圈造成损耗了吧
调谐线圈在直径25mm时从90圈,100圈,到120圈测试,发现100圈最合适,和家里的半导体覆盖范围相同(空气可变360P)
输出变压器试了3个,不想绕本人懒 所以就试了几个电源变 2W 220/15 ,10W 220/12 ,5W 220/6
后两个都行,声音都很大,但5W 220/6的那个更大些
虽然声音已经够听,但我爱听的那个相声广播属于弱台,声音不是很大,所以就想加一级低放
电路最后决定还用和前级一样的,但是问题来了,前级的负载改为10K的电阻,本以为更加匹配了,声音会很大,可是
通电一听声音还没蚊子声大呢,试了15K,20K都不行最后干脆换成电位器,虽然找到了最佳点,但还没以前单灯的声音大
研究了两天,最后决定用变压器耦合吧,但看看手里没合适的变压器,焊接时无意想到用变压器做负载会怎样?按着想法试了一下
没想到声音很大,以前的弱台都已经震耳,后来想想可能变压器的自感提高了信号电压吧

网友:
用牛输出----好。

网友:
制作经验很值得学习参考

网友:
DIY怀旧电池机其乐无穷!

网友:
资料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
干嘛不用 PVC 管做线圈骨架呢?  用纸筒损耗太大了吧?

网友:
这是我的单灯机,实践证明乙电还是用18V好
工作时乙电会明显下降的,如果空载都只有9V,工作时就会降得很低,影响性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嘛不用 PVC 管做线圈骨架呢?  用纸筒损耗太大了吧?

我记得pvc管的损耗比纸筒的还大呢吧,论坛有个帖子曾经侧过pvc的Q值的
另外其他地方也有说pvc管材损耗大

楼主:
今天我接上8欧的小音箱试了一下,带动没问题
但可能费电点吧
现在用1米多的天线能收的台和家里半导体的一样
下午又试了一下将再生线圈分两段绕在调谐线圈的两端,效果不好
另外我家的信号也不好,小区的楼房还是地震后建的呢都是钢筋
到外面只用半米天线就行了,长了都是噪音
刚做的时候忽略了天线,只一味的提高灵敏度,后来才发现许多人天线最短也5.,6米呢
现在在家里将天线加长到2米,以前想听的那个弱台就非常清晰了,就是想听别的台的时候还得换天线
否则将再生完全关闭声音也震耳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我接上8欧的小音箱试了一下,带动没问题
但可能费电点吧
现在用1米多的天线能收的台和家里半导体的一样
下午又试了一下将再生线圈分两段绕在调谐线圈的两端,效果不好
另外我家的信号也不好,小区的楼房还是 ...

我的这个机再生就能很好的控制,大概关到一半的时候刚好能熄掉啸叫,控制很满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这个机再生就能很好的控制,大概关到一半的时候刚好能熄掉啸叫,控制很满意的

我的机子再生也已经很平和了,因为是两灯机所以把再生完全关掉有些强台还很震耳
你的电路很有特点,改天要试试,

网友:
学习了。
感觉还是做交流机器要好些。

网友:
做过,感觉对天线的要求高很多

网友(2020-11-25):
用楼主的电路图,成功做成不用外接天线的2p2单灯机,只用长磁棒就能收到5个台,我用的普通耳机,如果采用350欧舌簧耳机,声音应该很洪亮。看来用电位器调再生比可变电容调再生容易些

网友:
高手,现在动手作东西的人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