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单管机的稳定性

楼主(2010-09-10):
单管机的输入改用电容输入方式可以减弱输入输出反馈,提高整体稳定性,元件参数只是做了粗略的计算,可能不准,L1是分段绕的双线圈,原理上电感量要增加,实际移动线圈的位置做补偿,M=C1/CY的比值最小是8:1左右,原理上CY是可调的,因此M不是定值,会导致低端和高端的灵敏度和Q值不同,要保证M是定值,可以考虑采用可调电感代替L1,或者磁棒+可调电感,这个要实验过才知道。C1取值小时,选择性会降低,取值大时灵敏度会降低。采用电容输入方式,经试验,有调整容易,适应性强的优点,使用c535,c1923,c9018,3dg6,c3358,都很稳定,c3358增益最高,本地只有两个低端强台,高端信号比较弱,以前用超外差也没收几个台,没有参照系所以无法测试其高端灵敏度,改版后用c3358可以收到高端两个弱台,以前没收到,低端左右偏调失真基本没有,这个问题在原电路比较明显。另外一份图纸是我想当然画的,没有验证过,估计要把三极管的输入阻抗做到很低,可能很困难。

网友:
内电容耦合式输入电路,用在超外差式接收机中,有逐点跟踪味道的。用在这里,也许不错。

网友:
有低输入阻抗的单管机啊。其实它并不是想低输入阻抗,而是想用3AX管子放大高频。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共基极电路的高频特性很好,可以用3AX管子放大高频。

网友:
效果不知如何?

楼主:
经过试验,改成电容输入,使用一般的三极管,可以把增益调高点,电流大点,也不容易产生自激,没有加再生接收本地台还是不错的,改成可调电感加磁棒线圈输入,或者解决高低端灵敏度和选择性的不一致的问题,同时还可以大大降低整机体积,这涉及到工程设计,有条件的可以试试,图上参数没做计算,仅做图示

网友:
其实它并不是想低输入阻抗,而是想用3AX管子放大高频。

that would be an interesting thing to try, especially with a fet.

it lowers the input impedance and makes selectivity worse, but the reflex substantially improves the selectivity. so it is not clear in the end how it works out.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确实一直想把它做出来试一试。虽然低的输入阻抗可能带来输入回路Q的下降,但再生又提高了它的Q。这电路的再生量是不小的呢。还有,由于它对高频没有电压放大作用,集电极阻抗也不会太高(低频管),用高频变压器效果也不会太好。但就是再生,会不会也带来可观的增益呢?
看来只有试一试才会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成电容分压耦合,高低端的灵敏度不均匀应该会更严重,因为接收高端时变压比会变成100:1,但高端的选择性会大有改善。如果是用高频管改共基没必要,因为共基输入阻抗低会使选择性变差,而且共基没有电流放大作用接收 ...

如果采用场效应管,用变容二极管做调谐,可否做成这样,假设所有的二极管的性能相当,那么总的变压比就可以大致上做到9:1,高端调谐时,输入电容最小也可以达到10*20pF,将近200pF,Ci和Cr值相比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只是手上没有合适的场效应管,没法试。有的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一直想把它做出来试一试。虽然低的输入阻抗可能带来输入回路Q的下降,但再生又提高了它的Q。这电路的再生量是不小的呢。还有,由于它对高频没有电压放大作用,集电极阻抗也不会太高(低频管),用高频变压器效果 ...

共基只是没有电流放大,有电压放大的,它还有功率增益,在低频时是共射组态,采用共基结构,线圈的变压比和普通的不一样的,圈数要少很多,只要变压比合适,对q值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