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习作---电子管收音机

楼主(2010-09-10):
接触电子管有些年头了,主要是弄些功放、前级玩玩,胆收音机方面知识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来到矿坛后渐渐对收音机产生了兴趣,尤其是胆Fm收音机,看了高手们频频出炉的胆FM作品,真是手痒难耐啊。。。

机壳
方案一:自己做---当然是最理想的,可缺少专业的工具及一定的技术是难以实现的.
方案二:找老收音机机壳改造---这是目前比较适合DIY爱好者的一种办法.
     根据市场情况及实际需求,我选了春蕾3T9机壳作改造的基础,经脱漆-上色-底漆-面漆等处理后基本达到了设计要求,为获得较好的立体声效果,还在左右二侧各加了一只老纸盆高音喇叭…
接下来化了N久时间设计面板并制作好了机芯的底台,谁知在将面板设计图变成实物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无奈只能放弃(图片是现在拍的,因在仓库放了较长时间机壳表面已积了一层灰,看上去有点陈旧)……

一段时间的停工思考后,海燕D322-1机壳到手了,又一番辛勤劳动, 第2只机壳完成了(本人油漆水平太差,暂时将就了)

楼主:
底盘

因此次要做的是双声道机器,D322-1底盘显然太小了,经一翻改造后对付使用应该问题不大,但横看竖看就是觉得不顺眼,还是推到重来吧。

网友:
俺曾经的想法也是弄一个旧机壳,然后再加上自己做的内胆。但当旧机外壳弄到手后,又不忍心下手了,最终把旧机修好了。

网友:
还是自己另作机壳要好一些。

楼主:
电源、功放

这部分比较简单,6N3*2前级6P1*2功放,应该是一装就成的,其中电源变压器及阻流圈自制,输出变压器是买的成品自己做罩用环氧电子胶灌封的。为减少占用底盘内空间,功放采用立体搭棚焊接,看上去有点凌乱。还有因实在找不到带开关的双连音量电位器,目前暂时舍弃了波段开关,在此处安装一老式带开关电位器作电源控制(设计是在电眼下方安装一电源开关,因暂无合适元件只能作罢)。

楼主:
立体声解码器

受器件限制电子管解码器暂时无法完成,那就用TA7343搭个解码器模块,外壳用312中周改制,待电子管解码单元完成后置换也很方便。

楼主:
中放单元

考虑到制作、调试及屏蔽等因素,中放做成一独立单元,电路比较普通,6K4、6J4、6J3、6H2三级中放带AGC,中周是洋垃圾的拆机件(略有改动),各接地点就近直接焊在铁底板上,业余条件下用信号发生器、频率计、示波器和万用表调试好既可(调试方法可参见坛里胆FM高手的文章)。

楼主:
高频头

此部分也做成一独立单元,为得到较好效果先后试做了3种电路(6J2+6N3/6N3+6N3/6N3+6F2),最后选用的电路是6N3高放,6F2三级管部分振荡,6F2五级管部分混频(参考HEATHKIT FM-3A),从试验情况来看,各种电路的接收效果差别不大,成功的关键在于零件布局及调试,简单地说就是各接地点就近焊在铁底板上,各引线尽可能做到最短,就此电路而言,特别要注意振荡线圈到双连及振荡线圈抽头到振荡管栅极的连接线越短越好,这是在布局时就要考虑好的。高频部分调试确实比较麻烦,若屡调不好的话拆了重装也是一个不错办法(我做了三遍,汗啊)。

楼主:
其他

除以上几部分外,拉线机构的设计制作、频率刻度板的设计制作等也是蛮烦的,总的来说业余条件下要做个像样的胆FM收音机还真的不容易,木工、油漆、板金、器材、零件、时间、精力。。。其中的酸甜苦辣不是三言二语就能描述的。

网友:
高人佩服

楼主:
最后上几张整机图片,欢迎各位同好指导。

经与晶体管机对比,本机除灵敏度略逊(接收2个弱台声音稍轻)外无其他明显不足, DIY到此暂告段落,待以后有多点空闲时间再仔细调试一番。

网友:
鼓掌!漂亮的胆收音机!

网友A:
可以说说"频率刻度板" 是如何制作?

网友B:
厉害!
和苏老师、醉翁他们有一比!全才啊,太佩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说说"频率刻度板" 是如何制作?

你好:交作坊丝印,但现在一般的作坊很难做出象老收音机那种质量的刻度板,尤其这种用背光的容易漏光,土法上马在背面黑的部分再贴一层黑即时贴,效果不错。

楼主:
[谢各位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
和苏老师、醉翁他们有一比!全才啊,太佩服了!

你好:谢夸奖,不是全才是全干,但全干不好,俗称“三脚猫”。

网友C:
哎,钣金活做的太好了,比不了啊,底台要全部镀黄锌就更完美了
一直想搞,就是底台和机壳是拦路虎,不想做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网友:
完成度很高,佩服,欣赏,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哎,钣金活做的太好了,比不了啊,底台要全部镀黄锌就更完美了
一直想搞,就是底台和机壳是拦路虎,不想做个不伦不类的东西

板金其实也不难,有些简单工具就能搞定,就是有点化功夫,铝板及白铁皮还是比较容易加工的。
镀黄锌肯定漂亮,但自己没条件加工,1个2个送工厂都没人愿意接单啊,原设计的3T9机箱面板就是因为没地方加工(铝板氧化)而放弃的。

网友:
LZ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制做经验十分丰富!顶级高手!

网友:
做得这么好,还算是习作?

网友:
楼主真是多才多艺啊

网友:
自从看了T兄的高频头制作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7837&highlight=之后,就一直期待您的大作出现,现在终于出来了!做得非常好!非常工整,体现了您深厚的电子制作功底,非常佩服!我也有用海燕D322-1做胆调频的想法,前后买了3台机和一些度盘打算改造,正如T兄之前说的,用原有底板改造不好看,也不够用,打算用白铁皮做,但厚度不够,铝板不能焊接,又不喜欢。脑海里的想法很多,终于未能成事。现在我用电工装修用的镀黄锌铁线盒,来做高频头和中放。可惜那些线盒都有冲压的孔,不够美观,尺寸也小。现在看到你的作品,让我一下子理清了思路,哈哈,有得接着干了!请你再详细介绍一下度盘的制作,是打印一块胶片用玻璃夹住吗? 另外个人觉得猫眼还是在右上角比较好看。希望T兄可以继续为大家详细介绍制作心得,向你学习!谢谢!

网友:
最佩服楼主的拉线系统,让俺做十年都做不出来。

网友:
我草,竟有这么厉害的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