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管子靠得住(多图有真相)

楼主(2010-09-11):
近日要用到一批管子,于是用自制的图示仪进行了一番挑选,连续测量18只拆机品3AK20B,个个特性优良且一致性好,18只拆机品3DG6D仅一只放大系数小而淘汰。老管子质量真是靠得住啊。顺便又测量了手头其它的管子,结论依旧。大家不妨一观。
顺便说一下,图中的管子除了两个现代塑封管外,其余管子(35岁左右)可能比好多坛友的年纪都大了。

4条腿的2AG24

4条腿的2AG24

放大系数较小

放大系数较小

调整后的图像

调整后的图像

不知为什么有回扫线

不知为什么有回扫线

不知为什么有回扫线

不知为什么有回扫线

现代塑封管

现代塑封管

现代塑封管(放大系数小)

现代塑封管(放大系数小)

调整后的图像

调整后的图像

图示仪测量晶体管部分近景

图示仪测量晶体管部分近景

实验箱

实验箱

实验箱面板

实验箱面板

几个硅管合影

几个硅管合影

几个锗管合影

几个锗管合影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软击穿现象的图像应该是2N5551第2图的形状啊。

网友:
我搞维修时也喜欢用旧机器拆下的管子代换,不是为省钱,总觉得老器件可靠。

网友:
电子管最靠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回扫线的管子是不是已经软击穿了呀。

有同感,或者是漏电流太大了。

网友:
自制的图示仪不错,怎么不让图形满屏?

网友:
楼主所谓的老管子,说白了就是拆机件,而拆机件不管是什么年代的,它们都经过了一个最重要的过程——老化。

事实上生产线上下来的器件都要进行程度不同的老化,以剔除可靠性曲线(浴盆曲线)初始端的高故障率器件。对于合格品,进一步用比较严酷的工作条件进行老化和测试,就得到了工业级和军用级的产品了。当然实际过程不会象俺说的那么简单,不过老化过程对稳定器件性能确实非常有用。楼主得到的器件,已经经过了长期的使用老化,器件的稳定性当在意料之中。恭喜!祝贺!!军品级产品!!!

网友:
图示仪怎么做的?请专题介绍下!

网友:
老晶体管确实好,记得当年774厂生产3DG6(上世纪80年代),100只产品中只调选1只合格品,真可谓百里挑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形想满屏调节示波器即可做到,我觉得没必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只有两个是拆机件,其余都是全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关注,过几天整理一下电路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管子中3AG24是最满意的。

楼主:
感谢所有朋友的关注,在以上管子的特性曲线中,有两只3AX81的曲线有回扫线,其余管子都没有,不知为何,我觉得不是软击穿现象,但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网友:
同求晶体管特性图示仪的做法。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鼓励,电路图已另发帖,请指正。

网友:
回扫线可能是软击穿 或者 测量功耗大所致

网友:
哈哈,老当易壮!
经过长期的考验!

网友:
拆机的要好于新管

网友(2010-10-31):
关于回扫线的管子,不知道你的图示仪是怎么做的,我也曾简单测过,把变压器出的低压整流后经电阻加到ec极,基极加固定电流,示波器上有的管也出现有双线,猜想是芯片在交流电的前半周时因电流导致发热,后半周时在热的基础上“返回”,导致线不重合,但没你这么严重。

网友F(2011-01-13):
楼主的分析逻辑上有漏洞,是静态的看问题,而没有关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

楼主应该提供35年前,这些管子年轻时的数据,对比现在的,这样才有说服力。

记得看过一份资料,山姆大叔的管子30年后测试与30年前基本参数一致,我们的管子一测,多项参数比起30年前都有降低。

黄忠50岁时,一个扁5个冇问题,但不能说他就是厉害,因为他20岁能一个扁10个。结论应该是他老了,不行了。

网友:
拆机管子当然好了

网友:
拆机管虽好但多数B不太高

网友:
新年快乐,旧管子怀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分析逻辑上有漏洞,是静态的看问题,而没有关注其发展变化的过程。

楼主应该提供35年前,这些管子年轻时的数据,对比现在的,这样才有说服力。

记得看过一份资料,山姆大叔的管子30年后测试与30年前基本 ...

   35年前想不到要留下证据呀。不过现在管子仍然很好就已经满足了。

网友:
在没有充分对比和足够样本测量的情况下,怎么就能得出“老管子靠得住”的结论?
现在的半导体工业,无论品种、工艺、、可靠性等等,一切的一切,都比30多年前提高无数个档次。半导体工业是现在仍是人类科技进步的最前沿,只要不是国内小厂管理混乱粗制滥造的,也就是说只要任何一家正规厂商生产的最普通的8550,或9013,在您自制的图示仪上一样漂亮。
在未有老管子和新管子对照组测量的情况下,这种推论完全是靠不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并不是在作科学研究。事情的起因是在此之前有坛友怀疑几十年的晶体管还能不能用,我恰巧要使用一批管子,于是就从过去留的电路板上拆下来一批,为了保险起见用图示仪一一测量,结果绝大多数都性能良好,那你说这些管子是不是靠得住呢?
我并不排斥现代的正品管子,它们很多特性都十分优良,但专门研究比较新老管子的特性一般爱好者似乎不必要,所以美国佬的资料是说明他的问题,我并没有拿新老管子对比来得出结论。
在我测量的管子里面,也有一只2N5551是现代管子,它的特性很不好,因为只测了一只,所以不能说明多少问题,如果我据此说新管子不如老管子,那可真是科学素质挺差了。
呵呵,随便聊聊。

网友:
和现代管子比比 噪声和FT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H:

请看看35楼的解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看35楼的解释。

没别的意思,只是真的想看看这两个参数!能看到的话,估计会对老机器升级有着极大的好处!
修理一些机器还必须是用老管子,新管的代替的话好多还得改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