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制作高频信号发生器

楼主(2010-09-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期待楼主大作,我也想做,但一直没动手,其实用洞洞板是不错的选择,看楼主的意思是做收音机用的信号发生器。

网友:
不知楼主将要制作出的信号发生器,是低频的还是高频的,频率范围是多少?不过,有一点现在可以指出,如果是制作低频信号发生器,TTF--2的磁芯不合用。但如果是制作高频的,它同样也不是很适用的。用它做465KHZ的中频信号发生器还行,但如想用这样的磁芯绕制线圈来履盖整个中波段,则会在频率的高端,产生严重的信号输出幅度下降的现象。原因是,这样的磁芯在频率稍高时其损耗会大增,当然这时其Q值会大降。 如果楼主要制作高频信号发生器,用电视中周磁芯来绕制线圈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当然也可以用收音机中的振荡线圈磁芯。

网友:
用一个可变电容改变高频频率,振荡线圈使用收音机的振荡线圈,不要用465KHz中周。其实直接按照收音机的振荡电路作一个就是挺好的高频信号源。

网友:
中波段的振荡线圈和中周使用的磁芯是完全一样的材料,仅仅是圈数不同而已。

网友:
老天!外壳用废旧铝塑板的边角料粘起来,很好做的。也比你用那么厚的铁板好。

网友:
不知楼主要做多高频率的信号发生器啊?点频还是频段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