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怀旧又做“伪矿机”

楼主(2010-09-12):
为了怀旧,近日又做了一台“伪矿机”,待天线问题解决后,拆下暗藏的YA7642+LM386电路板,换上活动矿石或2AP9就是一台货真价实的双回路矿石收音机,先凑合着点吧

网友A:
两妞中上方,加上活动矿石,就更靓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怀旧,近日又做了一台“伪矿机”,待天线问题解决后,拆下暗藏的YA7642+LM386电路板,换上活动矿石或2AP9就是一台货真价实的双回路矿石收音机,先凑合着点吧

换上矿石再刷上漆就更漂亮了!好好漂亮哟!

网友C:
加个开关转换,纯矿机/集成机,做矿机收台辅助验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妞中上方,加上活动矿石,就更靓了。。。。

谢谢 ,我确实就是这样打算的,只是活动矿石目前还没有,淘宝上开出都是天价,正在想法DIY一个,不过寻找到合适的材料,并且做到能够以假乱真也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上矿石再刷上漆就更漂亮了!好好漂亮哟!

谢谢老哥,您的执着与锲而不舍的精神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与启示

网友:
回复 楼主:

求是有“假冒”的,外观不错,15.00米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您的执着与锲而不舍的精神给了我很大的鼓舞与启示

老兄我痴呆,架不住忽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那不叫矿石机  矿石收音机的最大纲领 是不用电源的

版主息怒 ,所以我称它叫“伪矿机”。待解决了天地线后把暗藏的电路板去除,稍作改动,就是一台货真价实的双回路“真矿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息怒 ,所以我称它叫“伪矿机”。待解决了天地线后把暗藏的电路板去除,稍作改动,就是一台货真价实的双回路“真矿机”了。

“伪”也没什么不好嘛,只要是“矿机”精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兄我痴呆,架不住忽悠。

老哥不必过谦,我说的是真心话,绝无忽悠兄长之意 。下一步我准备设法解决天地线的问题,到时候也做短波矿机体会一下其中的乐趣,现在我利用的是经过自家窗前的一条架空钢缆,效果太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开关转换,纯矿机/集成机,做矿机收台辅助验证

谢谢,这个主意不错,真有必要在这方面动动脑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实有“假冒”的,外观不错,15.00米一个,

谢谢,不知能否实用?

网友:
货真价实的活动矿石我还有几个,也是15米入的,嘻嘻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了怀旧,近日又做了一台“伪矿机”,待天线问题解决后,拆下暗藏的YA7642+LM386电路板,换上活动矿石或2AP9就是一台货真价实的双回路矿石收音机,先凑合着点吧

近期贴出的两台DIY怀旧矿机,做工精细漂亮,很有感染力。真心为您的作品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