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晶体管特性曲线图示仪

楼主(2010-09-12):
首先要声明几点:
1。所谓“自制晶体管特性曲线图示仪”需要配合一台单踪示波器使用。
2。这里给出的“自制晶体管特性曲线图示仪”的电路系个人开发实验箱中相关的电路,其他电路与图示仪的工作过程无关而未给出,所以有些器件的标号不连续。但图示仪的电路是完整的。
3。本人对所有电路具有完全的知识产权,坛友可以仿制供自己使用,但不能生产或销售。

呵呵,言归正传,图示仪的测量原理因时间关系就先不介绍了,以后如有必要抽时间以跟帖的形式发布,现在仅上电路原理图,可供感兴趣的朋友一观。(我计算机作图太慢,怕朋友们嫌发帖等候时间太长,所以手工画了一份,献丑了,呵呵。扫描原电路图太大,只好将其进行了分解,给坛友带来阅读的不便,致歉)。

电源电路是标准的正负15V稳压电路。输出端接的D6--D9四个二极管是为了使输出电压减小一些,因为有其它电路不需要那么大电源电压,但仅作图示仪可以将它们省略。这里按原电路给出。电路图中JP都是插座或插头,例如JP3是9脚PIN插座、插头,变压器的引线接插头,电路板上安装相应的插座。
锯齿波电路由555定时器电路和358运放构成。555 的3脚输出方波信号给4017当时钟信号,2/6脚输出锯齿波信号供358运放使用。因为要测量PNP和NPN两种管子,所以用了两级反相放大。
阶梯波电路由4017和另一358运放构成,4017接成脉冲分配器的工作模式,R15--R25构成输出电压分压器,我现在选择显示5条曲线,所以R15--R19与R20--R24完全对应相同。如果坛友想显示10条曲线也可以,只要调节R15--R24(建议使用精密多圈电位器)的取值不同就行了。此电路可以实现显示1--10条曲线,不过4017 接法要有所改变。同样因为要测量PNP和NPN两种管子,所以第二个358一个使用反向放大,另一个使用同相放大。
输出电路就比较简单了,只要把阶梯波和锯齿波分别加到晶体管的基极和集电极就行了。我使用了一个电子管小7脚座当晶体管的插座,另外设置了五个插孔用来配合示波器。测量PNP管子时示波器分别接Xp、Yp和地,测量NPN管子时示波器分别接Xn、Yn和地。(对了,示波器必须置于李萨茹图像测量模式。)

网友:
就是没有示波器,虚拟示波器应该也可以用吧。

网友:
简洁实用,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把相应信号送到虚拟示波器的数据采集卡应该就行了,我没有试过,根据原理推断。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向您学习。

网友:
虚拟示波器不一定行
示波器图示仪一般需要X和Y两个坐标输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倒是不用担心----虚拟示波器有X-Y模式。问题是它的低频响应:声卡输入的隔直耦合电容影响,低频响应不够低,用作图示仪会产生严重的失真,那还有意义吗?

网友:
以前在单位里用JT 1来看三极管的特性曲线,来测二极管的反压,还是很方便的。但那机器非常笨重。先生的电路简洁明了,有空装一台试一试。先谢过。

网友:
好文章

谢谢你发表这样的好文章!

网友D:
这个电路咋样?刚设计的。
还需要反向的信号嘛自己加一级运放就可以了。这个电路只是核心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路咋样?刚设计的。
还需要反向的信号嘛自己加一级运放就可以了。这个电路只是核心部分。

qzlbwang大侠真是手快

网友:
绝大部分图示仪的CE扫描电压是直接用50Hz  AC整流来做,
因为如果用功率放大器输出这种扫描电压的话,既可以大电流,又要兼顾高压是很难实现的,

  例如商用图示仪,CE扫描电压达到0~正负500V,电流0~50A,根本没办法做出这样一个线性功率放大器出来,所以都是用AC直接整流作为扫描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C:

CE扫描电压的波形不十分要紧,所以可以用正弦波代用,这样就解决了大电流高电压的驱动问题。我这个电路没有用功率器件,所以只是小电流低电压驱动,也就是说适合测量中小功率的管子。

网友:
好图!藏起来先!

网友:
帮忙贴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工作,你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原来的扫描图片1.6M压缩到最大还有380K,没办法才分解成几个图,呵呵。透露一下方法学习学习。

并感谢关注与鼓励的朋友。

网友:
晶体管特性曲线图示仪,学习!

网友:
真是好貼.动手族的福音,矿坛有今天就是有这些热心人,謝謝了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学习了

网友:
收藏了慢慢看。

网友:
文章很好学习

网友:
請问可以用单电源供电吗?謝謝

网友:
向前辈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客气了,共同探讨点问题罢了。

也向楼上各位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运放使用双电源比较好,数字电路都使用单电源。现在作一个双电源不是什么难事,所以没有必要刻意改运放为单电源工作。(虽然可以改为单电源工作)。

网友:
如果我们老师见到一定说:电路图没用尺画··扣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也觉得应该扣点美感分,呵呵。

网友:
有空装一台试一试

网友:
除非你只测量N型管,这样就可以用单电源供电,

但如果想兼顾P和N型管测量,又想单电源供电,绝对不简单,电路架构需要彻底改变

网友:
很好的东东,收藏了。

有空做一台试试。

谢谢LZ。

楼主:
欢迎试制,如有问题共同探讨。

网友:
仓库还扔一台jt-1,有空还是修起来吧

网友(2011-01-23):
还是牛人多啊,进来学习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兔年吉祥。

网友:
回复 网友I:

能不能把它做成直接画在坐标纸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J:

目前的电路作不到,如果能联系起计算机或X-Y记录仪应该可行。

网友(2011-07-05):
洞洞了一块板,近期可以试试了。有做好的同学说说使用经验嘛。

网友:
这个设计不错,简单实用。

楼主:
回复 网友K:

    R1调节振荡频率,可以按图示器件调节在800Hz。

  R6调节示波器显示的扫描基线的高低。

欢迎交流经验。

网友:
仿真了一下,图附在下面

网友(2011-09-12):
楼主能不能简单讲解一下R15~R24阻值是怎么确定的?该电路的阶梯波每级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这个不错,阶梯波用4017来产生,构思不错,楼主的电路功底蛮深的,谢谢分享

楼主:
回复 网友L:

    阶梯波是按照晶体管的Ib大小设计的,我记得是从10微安开始每个阶梯增加10微安。那些电阻就是一些分压电阻,用来调节晶体管基极的输入电压大小,以便把Ib调节在指定的数值上。
我测试时使用了100倍左右的晶体管分别用标准图示仪和自制图示仪进行对照,误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