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加工的夜莺

楼主(2010-09-13):
。    星期六晚上,吃完饭,闲来无事,正好单位也没人,清净无为之时,拿出朋友委托我练手的夜莺40米段的小电台,开始练手。该机采用3块NE602做接收,解调之类的,咱门外汉不懂就不深说了,省的徒惹耻笑。,和一块NE5532做耳放和前置及800HZ带通滤波器,上这些照片只为让两个人看到,一个是委托人,我要他先睹为快,一个是我们家乡的朋友,昨天晚上约好看看拙作。只要他们两位看到,目的就达到了。
  板子是不错的双面板,焊盘镀银的,元件比较散乱,本着装机器的基本顺序,先低后高,先按的电阻,每找到一个规格的,就按说明书里的编号找到对应的位置安装焊接,直到把最后一个焊接完毕,接着是焊接磁片电容(为什么不先焊二极管,它们不也是低的吗?我还有另外一个原则,先焊无源的,再焊接有源的,何况按元件表的顺序,就是这样的,我没必要打乱顺序),中间就弄出问题来了,有一种151的是黑点的标记,另外一种没有,我用混了,结果后来又拆改了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还分两种,就如同那5个4M的晶振一样,其中3个带黑点的(据说是测试过一致性的)在一起,另外2个跑单帮。还有小袋里的几个独食电容,都是要俩俩并联使用的,我纳闷为什么202和681组合而不直接找272?202和102组合而不用302?真找不到吗?这不白白增加成本还得占地方,起初是俩拧在一起焊接的,太难看了,后边两个则正反面各焊接一个。阻容焊接完。连电解带微调都按上,开始焊接IC座(再不按一会密集了都下不去手了),然后就是按三极管们了,不知道最早是不是设计按类似1971一类的东西,由于要用d882,需要加散热片,散热片的位置跟原来画的位置正好相反,二极管用的比较多,尤其是1N4148用了11个,4007用1个,稳压管用了2个,78L08一个,三极管4个,JFET1个,焊上5个晶振,又焊上3个中周;电感有几个要自己做,这说难不难,说容易也不容易先把成品焊接上,然后用小黑磁环先绕了个变压器,然后用黄磁环绕26T,俩红磁环绕了14T,按位置焊接入电路,最后抛弃套件里给的网线心,用软排线引出电位器,耳机插座,电键插座,用给的哪点同轴电缆引出到天线口,用网线心连的电源口。这样基本到此就算完成了。最后还有个配套来的频率计,可惜就是不准,起始点就是4M,让我测量的两个点的频率都高一倍还不止,没法校准。
    通电试验,输出接我电脑自制的USB供电的2822功放,短路电键,有800hz的输出声音,在天线端口上并联一个39欧的金属膜小电阻,(实在没有50欧的)再大就是75的了,在12V下,调整微调电阻最大也只有480MA,根本达不到650MA,但是根据计算,即使只有400MA,消耗的电能也达到接近5W了,如果按晶体管效率单管4成的话,应该也有2W了。反正哪39欧电阻烫手。从7点多开始,到午夜11点半告竣,4个小时不间断的装配测试,算是比较顺利的。特补图为证。

网友:
这个套件真漂亮,哪里有售?

楼主:
不知道,估计不便宜

网友:
隔壁好象有人卖滴。

瓷片点黑漆的那是零温度系数的,两种电容凑合成一个的是为了进行温度补偿。这些都是用在调谐回路中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才明白,学习了

网友:
什么相机拍的片片?感觉色彩看起了真漂亮!

网友:
夜莺
CW收发电路是武汉HAM“QBY”和“QBT的创作者,这个套件在“QBY”淘宝店有卖的,淘宝店名叫“业余无线电大卖场“,在淘宝网搜搜就知道了,我也是武汉的,所以很早就在“QBY”店里买过”哇鸣3“CW套件,很有意思!在本论坛的”器材友情交换“里也有卖”哇鸣3“的套件的,只是卖主把电路改造很多,不知道效果怎么样,没试过!看版主发的贴子,夜莺用D882做末级,发射电流调不出来,换个D882试试,有的时候,特别是用在高频功放上,同型号的管子差别很大的!

楼主:
网速巨慢,动不动就无效页,好容易回复了结果还没发上来
一起回复吧,首先感谢7楼的朋友,我没搞过高频,先谢谢了,慢慢积累经验吧。
说到相机,我是换个地方就买一个二手相机,07年夏,刚进矿坛,花330买了个300W的柯达CX4300,现在电池盖已经不行了,只好用胶带勉强兜着盖。后来当年的国庆前后,从坛子里买了个海鸥小王子30W的摄像头级别的,用了一个月转手给狐狸版的亲戚了,后来又从论坛买了个130W的富士的(这时候已经是08年四月前后,我随后就到房山去主管那边的工程监理了),那个后来给外甥女用去了,再后来09年初又要调往安庆,临行前从淘宝买了个新的所谓600W的DC306,现在在家给老爷子出去采风用。现在这个是09年5月再次回北京,在现在工作的单位为方便卖东西,花小300买的一个二手的600W的国产拍得丽S6,也就是瞎凑合吧,也不懂摄影,就是放桌子上按快门傻照罢了。这种机器很容易因为抖而虚,所以只好用三脚架配合定时拍摄。后期处理就是PS7.0了

网友:
看到整板的元件,有点晕~~~

网友:
补充刚刚回复的,写掉了几个字,“QBY”淘宝店名叫“业余无线电DIY大卖场“!

网友:
顶一个!我最近也在搞PANDA 2。

网友:
首先夸夸楼主的手艺,还有体力也令人敬佩,能连续工作几个小时,头不晕眼不花,好让人羡慕。
再顶一下

楼主:
哈哈,我说昨天搜索那个淘宝店无果呢,原来是少了DIY关键字了
谢谢11,12楼帮顶,手艺是谈不上了,至于体力吗,都是每天泡网泡出来的,在那边处理纠纷时有时候码字就能码好几个小时,在单位每天就是对着电脑用功,一天16个小时跟电脑"谈情说爱"都不累,何况是有喜欢的事干的时候呢,不过,我就是不喜欢重复做一件事,否则就郁闷了

网友:
衡版的手艺真是很了得!

楼主:
夜莺,今天早上已经交付京版了。后期调试是他的事了,哈哈

网友:
这都是专业制版设备做的呀,能不好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