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个海燕B331的图

楼主(2010-09-13):
这是个好机,灵敏度选择性音质什么的都属上乘,唯面板较弱容易变形、音量电位器寿命较短……

网友:
海燕 B333 应该算是简化版了吧:

(图片是借用本坛坛友qq的)

楼主:
吼吼,B333是完全不同的设计。

网友:
找到个 B333 的电路图, 差别的确不小:

网友:
有两台331,确实是好机,灵敏度高,音质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本坛坛友(也是茶馆版工)熊猫的网站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今天我才知道. 佩服佩服. .

网友(2011-09-14):
海燕收音机的确不错,我有一台捡到的旧机,回去清理一下,现在还能有!

网友(2011-12-21):
哦需要T321接线图

网友(2014-11-02):
感觉这个比3P2耐听

网友(2019-09-07):
好熟悉的味道,怀念儿时的声音

网友C(2020-11-21):
我最近打理了一台海燕B331,音质好,但短波1灵敏度低,短波2收不到台,不知怎么修复,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打理了一台海燕B331,音质好,但短波1灵敏度低,短波2收不到台,不知怎么修复,请高手支招,谢谢!

检查变频级BG1发射极对地电压是否短波比中波时大?如相同就是波段开关接R1的触点接触不良,应清洗波段开关;前述正常再断开D1(2CP6)短波收听是否正常?如正常D1可取消不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打理了一台海燕B331,音质好,但短波1灵敏度低,短波2收不到台,不知怎么修复,请高手支招,谢谢!

检查变频级发射极电压是否短波比中波时大?如不大就是波段开关接R1的触点接触不良;前述正常再断开D1(2CP6)短波是否正常?如正常D1可取消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变频级发射极电压是否短波比中波时大?如不大就是波段开关接R1的触点接触不良;前述正常再断开D1(2C ...

谢谢!我抽时间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检查变频级发射极电压是否短波比中波时大?如不大就是波段开关接R1的触点接触不良;前述正常再断开D1(2C ...

朋友你好,我已按你说的方法,先检查了变频级发射极电压,结果是短波比中波时大,然后再断开了D1(2CP6)短波还是不正常,只能收到很少的台,且声音小。
另外中波也有点问题,就是频率低端灵敏度还好,超过800KHZ后收台少,且声音小。
敬请朋友指点,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