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电显像管座漏电的处理办法

楼主(2010-09-15):
彩色电视机在潮湿季节由于显像管管座容易产生漏电而引起散焦,这一故障的频率很高,出现此故障后大家一般是
更换显像管座,但用不了多久这一故障会再次出现。此故障的根源是显像管座的聚焦滤波装置绝缘不良造成。出现
聚焦不良故障后,建议将管座中聚焦滤波的接地脚从管座上拔掉,可根除管座的聚焦电极对地漏电的故障。在拔掉
接地脚后需要重新微调行变上的聚焦电位器使电视机扫描线细而清晰。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处理过多台此类故障
而且从未有返修,有的甚至到现在还在正常运行。管座的聚焦滤波装置纯属多余,反而由于此装置容易漏电而使显
像管散焦。以下是图解说明,请有此故障的坛友不妨试试。当然,出现此故障还与行输出变压器的聚焦输出漏电
有关,请先确定散焦故障出于何处,听听漏电跳火的声音是何处就可确定。

网友A:
据说现在的陶瓷管座可以解决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现在的陶瓷管座可以解决此问题。

如果是陶瓷管座此故障应该可以根除。

网友:
很不错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正好,我的电视机就有这个毛病。每次开电视机,要半个小时以上,图像才能清楚。但我拆下管座后,没有发现管座有氧化的铜绿等现象。管座各部分,都和很洁净。仔细看过了任何缝隙位置。又装回去了。
之前,这个故障现象是,画面是清晰的,但有模糊的宽带状光带,由下向上跳动式移动,要过一会,此带状光带消逝。此光带与画面重合处,画面也变模糊不清,其他地方的画面仍清晰的。
开始就感觉这个故障比较麻烦,不知道问题在哪里,一直没有动手去查。后来整个画面开始模糊,同时这样的模糊的光带现象依然存在。只是以为是管座的问题,结果拆下看,不是的。

楼主,这机器的故障是什么问题呢?电视机是:松下TC-2173DHNR

引起散焦的电路位置,都有那些?是不是都要查了。这东西很麻烦的。
我没有电路图,如果楼主有这图,也请附贴上,便于以图解决。

楼主:
楼上的故障不属于聚焦不良,而是画面爬行故障。一是直通信号调节不当:直通信号与延时信号的幅度不等,使振荡错位就会产生爬行,此时应检查梳状滤波器外围电阻是否变值;二是延时信号延时不准,使相邻两行相加或相减后,就不仅色相畸变,而且还会出现爬行现象:一般是梳状滤波器外围电感变值或延时线的延时精度降低引起。由于我没有电路图,不能说出具体的原件,请原谅。

网友:
楼主的经验不错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好经验,学习了。
多谢!多谢! :

网友:
彩管聚焦极部漏电这样简单用酒精清洗,  过后不久故障又会出现!
最好的办法: 更换全新管座解决!

网友:
瞌睡送枕头!!家里彩电正有此毛病!谢谢啦!!

网友:
请教suhonggui 前辈:我一直认为那个腔体结构(里面是一对半球形金属电极)是一种放电腔的典型结构,且一直认为那是保护聚焦极免受高压击坏的保护装置。就那结构上看,没有任何“滤波”的作用,所以称其“滤波装置”似乎不妥。
但是那个腔体两个电极之间的放电距离似乎在5-8mm之间,空气为介质,击穿电压如果没一万也得8KV才能生效,所以它永远也没有起作用的时候。
我对电视不是很懂,请前辈释疑

网友:
回11楼SUPERSCOPE

有时候由于受潮,这个放电腔内金属氧化,导致绝缘下降或电弧顺腔内塑料壁爬火对地短路,导致聚焦点压下降,图像模糊,我的处理方法也和苏老师一样,去除接地极片,能够有效解决问题,再不行才换管座,但基本都不再出现原问题。
但空腔的作用和名字,我同意您的看法,叫放电腔更为贴切。

网友:
图像开机模糊是潮气引起的这个谁都没异议,但是很多例子,就是我拆开的管座中,几乎没见过腔壁有爬火痕迹的。电极生锈其实也不多,充其量那是时间因素自然生成的铜绿。不是放电引起的。
另外一个问题,一楼苏老师的图片中,既然最后剥除了接地引线,那从道理上讲。就没有必要多费周折清洁那个腔体内壁了是么?甚至没必要拔除该引脚,直接割断PCB上接地电极的引线不是更方便?

网友:
楼主所述受潮管座的处理方法很实用,不必争议。本人从事电视维修近30年至今。修过的彩电无以数计。不想探讨其理论。楼主解决办法立竿见影。 --- 但作为我们搞维修的来说,那样就不挣钱了!呵呵!何况一只管座只1.5元。每到夏季,我们主要的活就是雷击机,换高压帽和管座了     同样,那时修密封双联的收音机时,我遇到拨台刺啦声的双联时,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找一条引线一端接地,一端压在双联轴螺丝下,立竿见影!!与楼主办法异曲同工!

网友:
记得我处理收录机在调节音量时,因人体感应所产生的噪声时,也是在电位器外壳焊接一根导线到地。立竿见影。和您的方法异曲同工
某个时期的电位器旋钮是“真空电镀”的,问题比较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