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短波组合单元大环矿机

楼主(2010-09-16):
自入矿坛以来,在坛友们的启发和帮助下,终于拼出了较为实用的中短波组合单元大环矿机。之所以称为“拼出”,显而易见,这些技术关键点都来自于坛友们的潜心专研成果,以及借鉴坛友们介绍的国外矿机电路。

学习是第一位的,拿来主义是捷径

其中,麦老师介绍的各种国外矿机线路,开阔了眼界,“劳斯莱斯组合矿机”、“弗雷斯大环矿机”,堪称毒品,尤为崇拜。梁老师、X老师、2003老师、HGY老师的精准实验测量数据、理论,提供了科学制作矿机的基础。龙虾老师的中短波大环创意。YJ9386老师选择耳机的经验。还有老矿兄韧劲的激励。版主的支持,等等...................,矿坛提供了绝好的矿机学习、实践环境!

吃水不忘掘井人!对各位老师和坛友们的帮助和鼓励表示感谢!

楼主:
之所以要做成组合单元结构,主要考虑到玩矿机是在不断学习和实践的过程之中,做成单元模块方便拼接实验。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入矿坛以来,在坛友们的启发和帮助下,终于拼出了较为实用的中短波组合单元大环矿机。之所以称为“拼出”,显而易见,这些技术关键点都来自于坛友们的潜心专研成果,以及借鉴坛友们介绍的国外矿机电路。

学习是 ...

网友:
再加个调频。。。。

网友A:
好啊,有创意。

网友B:
好极了!
请问成品出来了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老矿兄鼓励!你我一直是同一矿壕的亲密矿友

实验天线单元:
反绕双值中波大环,180微亨×2,一组用0.1×50里兹线、一组用多股塑皮线,原来是做对比试验的。并联使用时为120微亨,配合270+240P可变电容组合,可覆盖中波范围。

短波大环采用6mm直径长3米的铜管,做成直径1米的圆环,配合配合270+240P可变电容组合,可覆盖短波4~18MHz范围,灵敏度和选择性都不错。

中波大环用陷波器线圈和短波大环都来自龙虾老师的创意。陷波线圈用塑皮线在纸盒上绕制,约180微亨,放在大环线圈之中,配合365P可变电容,可以将强台压制至无声,方便弱台接收。

我是将中波天线和陷波器放置在阳台,用引线连接至室内,对与中波段来讲,引线略有一点分布电容问题不大,主要方便懒人卧床方式收听

晚上收短波时,将组合单元拿到阳台,接短波大环收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矿兄鼓励!你我一直是同一矿壕的战友

同一矿坑里的矿友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调频部分龙虾兄有新的创意,等待发布中!

组合组右上角是陷波器调谐单元,用365P双联的一联。实际上面也含有BAT85二极管,也是一个通用的接收部分。

网友:
同一矿坑里的矿友

很正规!
单耳机头夹另一端,用稍软的布,皮革等做成形状加垫上,避开铁铝等金属物直接接触皮肤,感觉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啊,有创意。

谢60版主鼓励!

接收单元为组合图下面部分,实际上是一个独立的矿机,接上任何线圈就能接听。

接收单元的调谐部分由240×270双联并联组合使用,双联经“水煮”提Q,用高压摇表测量电阻无穷大。

检波管使用HSMS2820,Rd1080K,是按X老师设计线路制作Rd测量仪测定的,比梁老师的2820的Rd值低一点。昨天梁老师告知,YYDZ张老师那里有Rd1800K的2820,准备进几个玩玩。关于检波管Q值的数值,参考了2003老师的实验数据。
检波管用接线柱连接,方便实验替换。在磨机过程中换过多装检波管,2820的效果最好,中波短波都行。

接收单元还含有220/12V0.25W小变压器,该变压器初级电阻16K、电感150H,空载阻抗900K。初级可配接2820检波管,次级可配接300欧耳机。

网友E:
换个好的相机,摆摆光线角度,在电脑上再描一下,即可以叫板“劳斯莱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极了!
请问成品出来了吗?

组合单元是逐步完成的,您的可变电容、检波管、线圈Q值论文和T725变压器的仿制测量参数,对我有很大的帮助!

阻抗匹配单元是由10W多抽头变压器与分线器组装而成,按自耦方式连接,空载阻抗260K,可提供300欧至约10K的阻抗匹配选择。

阻抗匹配单元实际做了两个,另一个用15W多抽头变压器,空载阻抗160K,也是自耦链接,有10欧的匹配接点。

实际接收效果差不多,很难区分伯仲。

网友:
陷波器为什么不用泡沫骨架呢?提高它的Q值可以减小对傍台的副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换个好的相机,摆摆光线角度,在电脑上再描一下,即可以叫板“劳斯莱斯”

龙虾兄您好! 单反数码有,微距镜头也有,原来在中华相机网玩,已经玩到拆修、改装简单相机的程度。偶然机会来了矿坛,玩相机也随之降温了。

基本单元拼装就是这样,但是连接仍然有技术问题。

我做的阻抗匹配器直流电阻比较低,600-700欧,直接连在检波管的输出端声音小。梁老师分析了原因,是检波后的直流分量直接加载低直流电阻值的阻抗变压器上,从而拉低了检波效率。

解决的办法是用班尼电路,班尼电路的电阻取值500K,远高于变压器的600-700欧电阻,相当于直流分量断路。班尼电路的0.1u电容,相当于音频信号通路。我没有采用可变电位器调整方式,只是简单的做了一下隔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