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小发明,带照明功能的电烙铁...

楼主(2010-09-17):
  手边闲置有十几个白光二极管,利用一块边角废料的洞洞板,按下图原理制作了一个照明电路,专门用于烙铁焊接时的局部照明,实际应用效果很好,简单适用,节能环保.......
  注意:1.如果电烙铁的功率大于20W必须增加LED数量,保证单个LED不过流;
  2. LED应该是同一厂家的同一型号,保证电流分配均匀;
  3. 做好的电路板要完全绝缘包装,安全第一啊..

网友A:
节能环保,也不能用眼睛作代价,这点光能看清什么,作个指示灯就行了,照明还是亮点吧,保护眼睛比环保更重要.

网友:
用灯泡比较好

网友:
当电烙铁的工作指示灯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亮度足够了,相当于市售的LED台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灯泡易碎,LED很牢固;
2. 工作电流80毫安的灯泡可不好找啊,LED组合搭配很方便;
3. 灯泡的亮度不够,散光,还发热...LED聚光效果好,冷光源,用于局部加强照明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既是照明,又是工作指示灯...

网友:
把LED分散围置在电烙铁手柄前端,使之成为朝烙铁头 射光的光环,焊到哪射到哪。

网友D:
另外一个网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另外一个网站的

这个好,和我最早打算一样,尤其是深入其中焊一些小地方,很不错,不用来回找光线亮的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节能环保,也不能用眼睛作代价,这点光能看清什么,作个指示灯就行了,照明还是亮点吧,保护眼睛比环保更重要.

这些发光管是超高亮的,对于近距离的微小元件焊接绝对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