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3.7V-5V便携电源,原理图已画好,正在试验

楼主(2010-09-17):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楼主电路有点问题,

网友:
没仔细看, 但是两个推挽管子顺边了.

网友:
偏置电阻也小了点,很容易烧8550的。加大偏置的话将使振荡频率降低

网友:
楼主这么高的工作频率,那有什么好的波形哦。50KHZ就够了

网友:
用34063+开关管不错.

网友:
protel99 在放置元件时是空格旋转, x 键左右镜像, y 键上下镜像.
对于已经放置的元件, 双击后选中 graphical attr 标签, 里面有旋转角度与是否镜像的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太低了效率太低,振荡我想改成晶振振荡,谁能给我画一个,网上的都是用于FM发射的,晶振是遥控器上的465khz

频率太低了效率太低,这句话是不对的。高频时的走线,电感材料,趋肤效应,。。。。。。这些不是那么好对付的。我就见过一开关电源在45KHZ进效率在90以上的。

网友:
镇流器的磁环一般也在50KHZ的啊,可以查下是否可以工作有500KHZ。不然很容易饱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磁环,是E-13铁氧体

输出300MA,大材小用了吧,先生。这种铁氧体是不是中波磁棒上的材料啊

网友:
用了7805,效率就到不了9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出300MA,大材小用了吧,先生。这种铁氧体是不是中波磁棒上的材料啊

估计楼主说的是EE13或者EI13,这种磁芯在100KHz下大约可以10VA左右的满功率运行,再大就不行了。

网友:
糯鸡鸭原装充电线,usb头里面有升压电路,拔开来调整一下电压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7805电压在5.9V左右,手机充电要求高,怕烧手机,短路电流怎么上不到1A即使不接7805也只有600ma

0.9v的压差7805能否正常工作?还不如为输出上串个4007。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是很大的,下面是示意图

啊,EE33或者EE40,100KHz下可以达到120W的输出水平。

网友:
电路图错了!当然不起振!功率管的电流从何来?

网友:
既然输出是推挽的,整流部分也不能半波啊。

网友C:
既然是便携电源,还是用34063吧,电路成熟,用贴片的体积还可以做的很小,用哪么大的变压器做,出来就不便携了

网友:
LZ的锂电没加保护板啊··这样很容易坏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便携电源,还是用34063吧,电路成熟,用贴片的体积还可以做的很小,用哪么大的变压器做,出来就不便携了

用34063还不如用2577。用分立元件来做可以加深对电路的了解,解决问题的的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玩几年集成电路也不一定能赶上玩一次分立元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只是初步计划,等效率到90%了我用50AH3.7V锂电升压12v代替铅酸电池用,体积大点没关系,加上升压电路至少比同类铅蓄小,我尽量不串联电池,因为每个电池容量都有差异,锂电是比较娇气的,过充,过方很容易损坏,所 ...

irf250貌似不可以做保护板,充满电4.2v不能使它完全打开。

网友:
要找开启电压低于3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用什么FET好呢
我这里都是IRF的管子还有4只IGBT,IRF120,IRF9620,IRFD120还有一只2N3819

2N3819是小功率VHF管,不能用。可以另购2SK3918、24N03、45N02、APM2506、APM2509等,这是些专门为5V电源下应用的增强型场管,开通电压在1~3V之间,淘宝上很容易搜索到。

网友:
主板上很多70N03可以试试。我用这个管子做过汽车大灯的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