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UT61E增加三极管放大倍数测量

楼主(2010-09-18):
刚买不久的UT61E没有hfe挡  现在在不改变机器电路的情况下为其增加
原理是: 给待测三极管基极加一个偏置电流使其工作在放大状态同时测量其集电极与发射极的压降  压降越小放大倍数越高  所以没有真正的显示出HFE值  只是作个参考  但是能据此判断管脚和好坏 在万用表的配件中有个测量贴片元件的东东  但是两脚是固定插在uA\mA与电压测量孔的 能用这配件测电容电阻等  应该在二极管挡有电压  实测果然有2伏多的电压 于是打起了这主意 在这配件上加了两个330K欧姆的电阻就行了呵呵

网友:
UNI-Trend UT61E 说明书上对二极管测试档的开路电压标称是2.8伏特。

网友:
好好 改天也试试 是不是R1 和 R2啊

楼主:
就是R1和R2  那地方空着的有焊盘直接焊上两贴片电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