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木盒矿机(佳芳花店请进)

楼主(2010-09-19):
前些日子“佳芳花店”寄来了一些配件,其中有个老木盒,年纪比我还大,有一种“饱经风霜”的沧桑感,还有老微安表,委托我把它做成怀旧型矿机。木盒维持原状,只是里面的小隔板挡到微安表,把它下了。面板是用3mm夹板做的,把设计好的面板图纸打印在白色的“不干胶”上,再转贴到夹板上。如此而已。矿石是摆设的,是“电罗经”无偿增送的,在此要特别感谢吴总。当然了,这些物件是坛友的,把玩之后是要整机归还的。在归还之前贴上,欢迎其他坛友拍砖。
        1:线圈  原先有做过一个仿140-1的线圈,效果不尽人意,于是重新找了一个直径50mm长100mm的PVC管,用0.45mm的漆包线按140-1线圈参数绕。天线线圈30圈,15圈抽头,调谐线圈80圈,60圈抽头。调谐线圈电感按公式算为260微亨,实测268微亨。
        2:可变 “佳芳花店”寄来的复旦单联,实测12-371P,与调谐线圈配合,可以覆盖中波。
        3:检波  BAT85  主要以怀旧为主,所以就直接焊上。
        4:滤波电容 省略
        5:电路图 按照140-1的图纸做,有兴趣的坛友可以搜索矿坛关键字“140-1”查阅。
        6:天线 敝舍一楼(实为二楼,有架空层),天线6楼顶离地2米,长10米(原先有30米长,被人家当晾衣绳用,导致断了一大截,前段喜欢大环,就没有再去处理)。
        7:地线  金属衣帽架
        8:收听效果:效果一般,3个台。主要目的是“怀旧”,“观赏”,“把玩”.......

网友:
很漂亮!
耳机插孔要在面板的右下角就协调了。

网友:
漂亮!做工讲究!加10分!

网友:
把耳机能装在合里就更好了。

网友:
线圈绕的见功夫。

网友:
“怀旧”,“观赏”,“把玩”.的矿机做工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这个想法,但掏到的木盒太小了。。。

网友:
感觉很怀旧。。。。。。

网友:
变种电桥。

网友:
加一选择开关以选择外接或内接线圈,改成矿机实验平台.

网友:
手艺还是不错的!

网友:
装在木头盒里,很不错的。

网友:
真不错,美中不足的是耳机插孔的位置,但瑕不掩瑜,好,学习了

网友:
是很漂亮.还能收到台?

网友:
老木盒真好啊!还有吗?老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木盒是在本坛掏的,我只有一个,可以向“难望的年代”发个短信试试,应该还有。。

网友:
看上去做的很认真,值得推荐。受惊了!

网友:
好!
我也想做一个。十几年前我的邻居张老师给了我一个木盒四速电唱机,唱机已不能使用,电机完好,后来我就拆了当工具箱。
今天看到此贴,我也有了利用这电唱机木盒做矿机的念头,就是老眼红花的不知道会做成什么样。

网友:
可以装个直流四,五灯机了,用老八脚管,漂亮,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中山老师讲的在理,您这木箱做矿机可能太大了,做个直流胆机好。做矿机的木盒可以在坛上掏一个,20-30元即可。。。

网友D:
既然欢迎坛友拍砖那就不吝啬几点建议了!先不说硬件配置,从造型上明显看出您创作本机的寓意是仿具有沧桑感的老矿机(既民国年——1956年公私合营前)。那么,面板上的文字“礦石收音機、天線、地線、耳機,調節等”用繁体字是不是更有感觉?并把矿石收音机这几个字移到调节纽的下面,把三个接线柱移到右上角(写矿石收音机的位置)是不是更符合视觉?调节两字是不是太大?在加一字“調節器”如何?Ua表从里面装只露出圆型部分是不是更紧凑点?硬件配置方面,当然这些都是有条件限制的,如可以的话放弃使用那个军用耳机将插孔改用接线柱会不会更好?耳机接线柱就安置在现在左下那3个接线柱的位置是不是更符合人体学?当你头带耳机用右手去调节频率时不会感觉到耳机线有障碍。面板上的螺丝钉和接线柱很新颖,有点耀眼并且看不出沧桑感,那个活动矿石用在上面做摆设没有固定矿石好看,怀旧和把玩性不大,宁可不摆。
    总之,看得出楼主绕线圈的功夫非常扎实,做的也很细致,学习您的这种敬业精神,有了这种敬业的做矿机精神我们国人的矿机一定会在很短的时间内超过英国气死美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既然欢迎坛友拍砖那就不吝啬几点建议了!先不说硬件配置,从造型上明显看出您创作本机的寓意是仿具有沧桑感的老矿机(既民国年——1956年公私合营前)。那么,面板上的文字“礦石收音機、天線、地線、耳機,調節等” ...

沧桑先生的意见很好,大部分表示赞同,但对于原作者仿制矿机的时间段为民国**年——1956年公私合营前的估计有些牵强,这个只有原作者最有发言权。果真如此,则不必加微安表,原位置安装分线器,线圈改为抽头的似乎更好一些。至于活动矿石的装饰是否一定不如固定矿石更有沧桑感,我想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问题,这里就不做评论了。
希望看到更多,更好的作品问世。

网友(2011-02-22):
给拣到木盒的坛友看看

网友:
楼主的耳机插孔位置还是可以的,不影响右手操作调谐旋钮。
若是在右下角、耳机插头柄“雄起”昂立、反而碍手碍脚i的。
倒是那矿石位置、感觉居中平衡些。至于标题字号、小一些也可以
而天地线接线柱该按照当年惯例、分别设在左上角、和右上角。
至于表头下面的接线柱仍然保留、作为真正的矿石机双耳机的插脚接线柱使用。那样就可以适应不同的耳机、耳塞机了。

网友(2014-07-16):
矿石机盒的表面,面板设计的很漂亮啊!

网友:
很漂亮吽!线圈缠的很拉风!线径应该有1mm?一直以来都没有机会缠绕1mm以上的漆包线全。很有些眼馋啊!

网友:
太棒了!真是漂亮的艺术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