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ES7200 数字表 电路图或修方法

楼主(2010-09-21):
本一块台湾TES数字表(自动量程),出现读数不准,电压文件测量直浪电压编低1-2V,电阻檔量不出阻值,都是显示4.3M欧,但短路可测出来,求坛内高手,看此表是何原因?换檔弹片已全部更换,主控IC为:三星S5G7001B01
谢谢了

楼主:
[localimg=320,坛内没人用过这表吗?

网友:
有点像FLUKE7X系列,,,查一下输入保险电阻是不是坏了!

楼主:
查过也没发现坏,但我用风筒吹过后能测到电阻、电压了,不知那里受潮了

网友(2016-08-13):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年了,还没有修好了

是不是虚焊,每个焊点补焊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