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FM环形天线

楼主(2010-09-21):
此环形天线由4个11cm直径小环并联而成,用直径2mm去皮铜电线绕制。

这是加大直径、多个并联的方法。两项措施的结合,既能大幅度提高了接收力,又能使电感值保持在合理的范围。

如果是2mm铜线的单环,11cm直径的电感肯定是太大了。但几个并联之后,电感又会减小到合适的范围。

现在电感仍然有点偏大,配32p可变电容,最高频率覆盖到大约102.5Mhz,接收频率整体偏低了一些。

在深圳的住所周围一带,因为手机信号的干扰,以此作FM矿石机接收非常困难。在8楼天台上,只有地面上的一些位置不受严重干扰。地面上有几个点,是FM信号较好的,一共收至过5个FM电台,平时不难收到的台只有3个。

在广州三中附近6楼向南的住处,以此作FM矿石机接收就非常成功。FM88.5在最强位置可达到满意收听的音量;广东新闻台音量基本满意;另两个台能听得清;还有两个台音量不算太小但靠得太紧混台难辩,收音机对得出来。共6个FM电台,矿石机轻松收到。

网友:
顶!发个详细电路图。

耳机还是高阻耳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关FM矿石机的电路已经有不少,这里就不重复了。

我用的是进口1ss106检波,2*300欧舌簧耳机,加1:1小坡膜变压器,折合交流阻抗约2.4K。

1:1变压器的用法参看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15966-1-1.html

楼主:
和小单环相比,接收力可以强多少?

单环直径合理范围大约在6--8cm,视导线直径大小。按7cm直径计算面积吧。

按环面积计算电动势,11cm直径是7cm直径的2.47倍。四环并联又可获得4倍的电流。这样就9.9倍了。打个折,3至5倍总是有的。有这个幅度的提高,FM矿石机的成功率将高出很多倍!原来难辨别的声音也将听得清楚。如果按微弱信号的“平方律”计算,10倍的输入就有100倍的输出,3倍的输入也有9倍的输出。

楼主:
FM用7cm单环的数据可以从短波70cm直径单环的成功推导出来。短波70cm直径单环的数据可以由中波70cm直径10匝的经验推导出来。这样的推导虽然不准确,总算有一个谱。因为可变电容大范围可调,所以一般不用担心频率不对收不到台。

从短波的70cm缩小到FM的7cm,面积缩到1/100。虽然接收力与频率成正比,但FM的7cm小环仍然只有短波1/10的接收力。再加上FM鉴频的效率较低,估计会比调幅波检波效率低很多,所以提高FM矿石机的环形天线接收力非常重要。

网友:
FM机也做得不错,能收这么多台.

网友:
学习了。一直以为矿机FM不可能成功,看来是知识浅薄,头脑简单的结论。看了大家不懈的努力,技术上的不断提高,FM矿机也将渐渐在本坛普及。可喜可贺。赞一个,对以前对想搞FM矿机的朋友泼的冷水表示道歉。

网友:
不错

再加上像振子天线的引向器、反射器,估计效果会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些以为是FM的信号可能是中波的。本地中波强台很容易窜入,会让人误以为收到FM。不过窜入的中波台基本上不受调谐控制。如果只能收一个台,那就要小心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教一下龙虾兄:如果并联6个或8个效果会怎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没有作更多个环并联的的试验比较,只是觉得现在的长径比例比较合适。随着并联环的数量增加,把环连接起来的引线长度要增加,分布电容也会增加。

更好的方案、方法是有的!不过这个目前已经够有,估计半数人都能把FM弄响。

网友:
对FM矿机来了兴趣,请问楼主:FM矿机是否对检波管要求较高?一般的2AP 9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1ss106
2AP9收FM未成功台,却能收到中波窜入的信号,也能收到移动信号的干扰。

可以这样判断:在中波矿石机傍边用手机拨号、发短信,如果矿石机听到很响的声音,那么二极管的频率就够了,估计就可以用于FM。

网友:
这个距离是多少

这个距离是多少?是直径除以2.46,11/2.46=4.47厘米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差不多就行了,我这个电感可能偏大。

不过我忽略了一样东西,就是32p可变电容自带了微调电容,检查发现它处于最大值状态。如果把它调到最小,应该还可以覆盖更高的频率。

楼主:
把微调调到最小,频率覆盖上升不小,估计能超过108M。在天台上收了大半个钟头,还是那几个台,没收到更多的台,高频已经留出很大的空间。

楼主:
到时再带去广州试收一下,看覆盖到多高的频率。在深圳收太没意思,到处是移动信号的干扰。108M和102M其实相差很小,差6%都不到。

楼主:
把可变电容自带的微调调到最小,又带到广州试了一次。最高频率完全覆盖有余很多,又多收两个台:106.1和107.1,共8个FM台。我不知道那个微调有多大,为什么调小它就能有这么大的改变,结果是可变电容还剩下近80角度,就能覆盖到顶端。全个FM频率只集中在大约50度角的范围。看来这个线圈的电感一点都不大,估计直径再加1--2CM没有问题。如果加大2CM,接收力又再可以提高40%之多。

网友:
大新路的FM信号真强。

网友:
请问龙兄:带个低放试过了吗?效果如何?

请问龙兄:接个功放试过了吗?效果如何?如果真的有实用性,那就成了简易的FM收音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接过功放。耳机的音量已经足够。“实用”的意思是输出音量达到收听欣赏节目的水平。

网友:
行行出状元,龙虾朋友对矿机从理论到实践都有很高的见地。
请教个问题,不属于矿机的:小信号的BTL输出,后面要加功放,那么功放的输入端,是否要结成平衡输入?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我对BTL是完全外行,BAL接口也没有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瞎说说:BTL,通常是指两个完全相同的OTL输出的交合,大多数双OTL的集成电路可以接成BTL,大多数OTL的散件装的两只功放(两只参数大致相当)也可以装成BTL,在电源电压不变的情况下,功率可以达到4倍,而阻抗可以降低二分之一.

BTL一般输出直接接负载,一般不接功放输入,BTL的输入阻抗也比较高,好象也不用平衡输入,当然这都是集成电路与晶体管电路的问题.本人浅见拙谈而已.

楼主(2011-02-05):
过年又带到广州去收FM,还是收8个台。几个月时间,原来光亮的裸铜线都已经变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只是简单的四个单环并联。用的都是比较随便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