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输出电压的修改(简易9V后备电源制作)手记(图片更完)

楼主(2010-09-21):
由于到冬天晚间23点学校要熄灯,所以寝室上网用的交换机(输入电压9V)就没电了所以就想做一个后备电源。
在请教了“bookgood”后决定使用8V铅蓄电池并联于原电源输出线上,组成简易的直流在线式后备电源,平时对电池浮充。
但是到买东西时发现没有8V或4V的铅蓄电池
于是决定用12V电池+7809+12V电源。但是12V开关电源无法达到13.5-13.8伏的浮充电压,悲剧了。只好发帖请教如何修改其输出电压。
现将修改过程及后备电源制作过程写出来,希望能对像我这样的人有所帮助。
在此再次感谢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40762-1-1.html帖中各位老师的指导,同时也感谢“bookgood”对后备电源设计和电池知识方面的帮助。

首先拆开电源,如图:

可以发现,这是一个使用VIPer22A的单芯片开关电源,使用TL431和光耦817调节输出电压。
光耦就是一个像4管脚芯片的东西,在蓝色电容下面。TL431是一个像三极管的东西,在黄色瓷片电容旁边。具体可以看型号辨别。

TL431是如何调整输出电压的可以看本文附带文档。

TL431电压公式Vo=(1+R3/R4)xVref,Vref=2.5V

找到TL431及其周边电路,找出相当于R3、R4的电阻。最好把电路图画出来,那样更清晰,不易出错。同样有利于学习

可以看到。这里的R6、R5相当于公式中的R3、R4。
由于修改的电压不是很多,只简单修改一下由R6、R5组成的反馈电路就好。不用修改其他的。
根据公式、所需电压和市售电阻存在的阻值还有TL431的限制可得知R6要换成10k的,R5要换成2.2k的,而且R5的阻值最好稍高于2.2k,比如2.22k

把电阻买回来,换上,通电,OK。

换好电阻后:

修改前电压:

修改后电压:

注意:开关电源有数百伏高压,通电时一定要注意安全!!

关于那个后备电源就不说什么了。看电路图就好了。5V输出接USB母口,可以充手机MP3什么的。

制作完成:

楼主:
学校网速悲剧了。明天把图发全。

网友:
7809降压的效率太低了,电瓶不耐用,换个lm2575adj(1A)或者lm2576adj(3A)可以提高效率。鉴于两者的价格差不多推荐使用2576,主要是2576的电感只要100微亨比较好绕,成品的功率电感也好找。

网友A:
回复 楼主:

把R6换成可调的就行的,不用动R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R6换成可调的就行的,不用动R5。

那么小的线路板,可调电阻很难装上去。两个电阻一起换主要是考虑到电阻好找。

楼主:
没学习有关DC-DC的知识。只知道了7809好使就用了。以后再学习再整。后来,我悲剧地发现,交换机直接用12伏也正常…

楼主:
今天学校网速继续悲剧,网页都打不开。MC3403A怎么样?我看交换机里用的这个。貌似周边电路复杂些。今天到老区借本有关的书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说得是mc34063吧?这个东西波纹大,并且在输入输出均低于12v的时候效率比78xx系列高不了多少。

楼主:
图书馆今天放假…

楼主:
借了本书,里面都是美信和Taxes的芯片,怎么样啊?

网友B:
美信的芯片不错,不过基本上都买不到。可以免费申请,不过成功率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信的芯片不错,不过基本上都买不到。可以免费申请,不过成功率不高。

       还好了, 美信还是比较大方的。

    ADI 也比较大方, 不过审核很严格。
    TI 比 ADI 更大方, 审核松一点。

    NS 看似大方, 但是运费要自己出, 动辄几十美圆的运费, 哈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学习有关DC-DC的知识。只知道了7809好使就用了。以后再学习再整。后来,我悲剧地发现,交换机直接用12伏也正常…

         交换机, 路由器一般都有 DC-DC 电路的, 倒是吸取的电流比较大;  一片78XX 恐怕够呛, 最好两片并联。

楼主:
还有几个问题请教夏老师,
1、交换机使用的的确是MC34063A,请问可不可以直接14V进行输入?因为我看它电路中电阻和电感值是计算得出的,有没有问题?若可以,在散热等方面存在问题不?我们这夏天最高35度。
2、用可调电阻调LM2576adj输出接灯泡当调光灯用行么?
3、2576要求的肖特基二极管买不到的话可以用什么常用型号替换?电感只要电感值对就行了吧?
4、要是2576买不到,那用什么好呢?关键不知道他们买什么。。。
5、因为电源并到电池两端,若电源不通电会消耗电池的电能,想串接一个二极管,那就需要再提高其输出电压至14.7V,不会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换机, 路由器一般都有 DC-DC 电路的, 倒是吸取的电流比较大;  ……

还好,接2个口的时候155mA左右。

美信我申请两次了,都收到确认邮件了,然后就没信了。。。用的是学校地址。
那我再试试TI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1:34063的性能不是很出色,所以输入14V有些危险。
2:2576调光?你比我还奢侈,直流调光可以用555。
3:肖特基管好找,1N5822、1N5819、ss14都是,实在找不到就找旧手机充电器来拆。
4:2576找不到可以用34063或者2575,分立元件也可以,还可以参考e3po兄弟的那个用317的开关电源。
5:这个问题可以用个继电器解决(12v或者15v的都可以前者串个限流电阻或者串两个1N4148),电源有电的时候继电器吸合,没电的时候断开。也可以在废主板上找个70N03或者类似的场管,D电源输入,S输出,G通过一个几十一百K的电阻接到D上。开关电源改电压一般只要不超过输出电容的极限、输出不打嗝问题都不大。

楼主:
直流调光用这个电路了,准备用10W左右的灯,请问3AD6和2CK10能用什么替换?老型号的应该不好找。

继电器还是不能解决电池对继电器供电的问题。

楼主:
8550和4148行不?

网友:
2CK可以用硅二极管代替,4148可以。8550功率不够,可以用772、tip42,再大还可以用2955。用NPN管也可以c和e的位置换一下就行。还可以用60N06、70N03等场效应管。注意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流调光用这个电路了,准备用10W左右的灯,请问3AD6和2CK10能用什么替换?老型号的应该不好找。

继电器还是不能解决电池对继电器供电的问题。

这些老掉牙的图是20年前的了, 作者用3AD6可能是图它压降低吧, 2CK10 用 1n4001-4007 都可以的, 甚至 1n4148 都没问题。
继电器可以用 6V 的吧?

10 W 的灯用 2sd965 估计都可以了, 几毛钱一个的 to92(小黑点).

MOSFET 可以拆旧电脑主板上那些, 压降特别低。

楼主:
继电器那我再想想如何接,不行就用市电。2576和555电路连好了,不过有了新的问题…2576输出接线性负载没有问题,但一接交换机电压立刻降至2.4伏,无法工作。这是怎么回事?电感用的是100微亨的色环电感(应该这么叫吧)滤波电容1000微法十伏,肖特基是5822,R1、R2用了一个50k的可调电阻,长方形的那种;555是有电压没电流,用的4148和8550(买时没来得及看帖子),可调电阻500k。使用电池时问题依旧。请教我哪步没弄好?

楼主:
2576输出串一个节能灯里的那种大电感就好使了…串多大的电感合适?

网友:
电感除了电感量外还有额定电流,是否允许有大的直流成分通过?(磁饱和问题)这里用这小色码电感是否有点不合适呢?

网友:
色环电感功率不够,用粗点的线(最好是漆包线)在磁环上随便绕几十圈(能绕下就多绕点)。要是接上负载电压还下降的厉害就再在输出电容后面串个几十微亨的电感。至于你的555调光估计是洞洞板没排好,要不就是那个元件有问题。

楼主:
那为什么直接串一个电感就好了?不串电感大功率输出不了,小电流可以。

楼主:
知道为啥了。焊的时候把电感短路了

55是咋回事啊?

楼主:
论坛的延迟好厉害啊

楼主:
555对元件的排列和位置有要求没?应该没有接错,看好几遍了。

那个,我还想用2576做一个可调稳压电源,用节能灯里的4mH的电感行不?我看挺结实的,就是电阻大了点。要是不太好我就自己缠一个。圈数多多益善是吧?

色环电感1A的时候就冒烟了不过交换机工作电流不太大,虽然有点小烫,就不换了。

网友:
用那个4毫亨就过分了,找个磁环用0.5左右的漆包线绕满一层就足够了。

楼主:
电源已经修改好了,后背电源也修改成功并投入使用,555好像芯片有问题,哪天换一个。再次感谢各位老师的时候指导、帮助,感谢让我学到了许多知识。别的话就不说了。

网友(2012-02-15):
想把手机充电器电源修改电压用在收音机上做电源,充电器的电压是5V,想改到4V以下做收音机电源,有幸看到楼主的帖子,按照楼主提供的方法和思路,最终修改成功!特申请为贵论坛会员回帖表示感谢!下面说说我的修改过程:我的手机充电器是三星手机用的,有了这个想法后便开壳研究,感觉电路严谨用料扎实,开始想在输出端加2个4007,但是总感觉不爽,一是空间有限,二是个人感觉在原电路基础上把5V调到4V应该有此可能。于是百度“开关电源”,对开关电源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后,又开始搜索“开关电源修改电压”。遇到楼主的帖子,感觉实物图片丰富,原理明晰,于是按图索骥,查看我的充电器电路,找到一个CM431后又从网上找到CM431的资料,看到典型电路图和楼主提供的电路图吻合,于是计算取样电阻的阻值,更换后电压降为3.6V,确定极性,焊接上2.5电源插头,插到收音机上,OK!我没有测充电器电流有多大变化,因为充电器标称输出5V0.7A,收音机标称3V300mA,应该够用。再次感谢楼主的好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