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我的双管9018FM发射电路 升级情况

楼主(2010-09-22):
从早上8点多开始一直折腾到6点多,郁闷死我了,!!
首先回顾下上次做的,上次是按照这个图做的,一做就成功了,发射距离挺远的,我只接了8厘米的导线做天线放在客厅里,在屋里音质超清晰,后来我在小区门口用MP3能收到的,音质还可以的;我是在三楼;
但是缺点就是人体感应太厉害了,用手靠近就很明显;

这次搜遍了网络图纸,找到了一个升级版,今天就是按这个图纸做的;把以前的线圈在中间加上街头比较麻烦,所以,我又绕了一个5T的线圈,把他们两个焊接一起,中间就有抽头了,可以接电源了;我没那么小的电感,有几个从打印机拆的电感,估计太大,没用,也没103P的电容,也没接,所以电路图就是这样的了;本来是想上次的电路图上改进,不想用现在这个升级版的,结果发现不行,然后又按照这个,结果发现找频率太难了,有个频率计该多好!
后来,不小心找到了,88.7M,很清晰;不过我发现手机的MIC收音距离太短了,又换了普通MIC,结果为了找频率我从中午不停旋转可调电容到晚上6点,可调电容被我拧烂了,也没找到,又换上一个新的可调,还是找不到,火了,把螺丝刀一摔,正好砸在可调电容上,结果收音机那边立刻传出清晰的声音!!
我想应该可调电容接触不良!!这个MIC收音太远了,外面的鞭炮声都能听到
这次用的升级版的图
做这发射这玩意,有个频率计太重要了!!!打算买一个!
这个图人体感应好很多,如果贴的特别近,也会影响,所以晶振或什么好电路图才是做好,除非把手放在元件上面!!!这个是比较好的优点
但是,也会随着电压下降,频率也在慢慢变化!
下午一直保持在88.4M,刚才发帖时开机,开始是87.4,现在慢慢升到87.6了;
怎么解决?????????????????????????

总体图
另外这个图怎么加大功率,再加一级放大,用3355???????????????
怎么用晶振做,感觉还是晶振稳定,不过没有好的图啊????
或者好的稳频的电路图,元件不要太复杂了

楼主:
浏览器有问题了,怎么发了多发了一个重复的帖子,麻烦斑竹删除了

网友:
用晶振的9018 无线话筒!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既然用了晶振了,就来功率大点的
这个最后一级还是9018,感觉功率不会大

楼主:
感觉越来越少人对这个感兴趣了,,,

网友:
不是感兴趣的人少,而是这个题目很早以前大家都讨论过了。请楼主好好翻翻以前的帖子吧。还有有几个问题想问:天线那儿的变容二极管是怎么回事?还有提点意见:楼主叙述的让人看起来很费劲,话说得糊里糊涂的。请楼主写完后自己先读一读,不通的地方改改。抱歉,提了批评意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写的太快了,呵呵;
不好意思

网友:
电子报上的图。

网友:
图中画红叉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还是用BH1417吧,稳定,不跑频。基本不受人体感觉。单一级放大调好后在同一楼层几个房间问题不大。想功率更大,再上一级C1970放大。调整得好,开宽距离几公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学生年代(10年前了)玩过。那时候老是喜欢叫女同学你几点几点开收音机,频率多少多少,,,我放音乐给你听,嘿嘿。。。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最后一级用C1971怎么样,功率会变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3=1030P?

103不是10000P 吗?

同意这个

网友:
这图中的万能板是纸板还是环氧的?
如果不是环氧的,严重人体感应的90%原因是它引起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是普通的洞洞板,不是高频板

网友:
这个图你试过没,是不是可以发射双声道Mp3音频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个图你试过没,是不是可以发射双声道Mp3音频

网友:
这个图肯定不能发射双声道信号,BA1404和BH1417这几个芯片可以做到,后者的效果可能要优于前者,好想搞个大功率的玩玩

网友:
您的第一张图上面 电源是1.5v 不知道的新手接15v 等着吃爆裂弹

网友:
我用BH1417F的发射板,加接一级9018放大级,装在一台闲置的卫星接收机内部,外接1.5米拉杆天线,转发“中国之声”发射非常稳定,效果很好,发射距离大约100米,我每天都用它听广播1小时以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一级用C1971怎么样,功率会变大吗?

用c1971的话,调得好,几W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注意!103电容不是103P
应是10*103=1030P
电容是1030P

103是0.01微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能否画个草图。。。多谢

网友:
这几张图的高频部分好像有一些问题.
高频放大一般工作在丙类,很少在甲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