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一个开缝的磁环

楼主(2010-09-23):
10mmX5mmX3mm左右大小:

楼主:
当年绕这个磁环用的是0.07mm的线,从缝里穿过去绕,后来知道这也是一个用于功率场合下的器件。

网友A:
缝隙不会只为了绕线而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缝隙不会只为了绕线而设计吧

当然不会,那是为单端直流应用情况下留出来的气隙嘛。

网友:
还见过一根USB线上的滤波环,可拆卸的那种,
里面的铁氧体环就是两片的.

网友:
还真的没听说过,更没看到过。

网友:
见过霍尔电流传感器的磁环,磁环上的开口是装霍尔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缝隙是被你跌坏的吧?我有许多节能灯磁环,只要一掉地下就出一个大缝,说也怪,就是不碎

跌出来的缝有这么平整么?而且端面还替你磨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缝隙是被你跌坏的吧?我有许多节能灯磁环,只要一掉地下就出一个大缝,说也怪,就是不碎

节能灯磁环上本来就有缝。

网友:
开缝是为了防止磁饱和的把

网友:
漏磁的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节能灯磁环上本来就有缝。

没见过.
全是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