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控LED小夜灯

楼主(2010-09-24):
今天闲的无聊,花了1晚上搞了这么个小玩意,大家看看:
用一个光敏电阻,控制NPN三极管的基极电位,原理非常简单,电路图中的取值是锂电池供电比较理想的,考虑了降低功耗和灵敏度,确保白天有光线三极管的基极不超过0.3V,LED不亮,晚上无光线时光敏电阻阻值升到60K以上,三极管饱和。

挡住光线,LED就亮了,图上不太明显

挡住光线,LED就亮了,图上不太明显

楼主:
电路图:
R2就是那个光敏电阻,貌似光敏电阻没有什么规格,有光照电阻小(2K),没有光,电阻大(>60K)
今天研究明白了这个,终于搞清楚用光敏电阻做控制的原理了:)

网友:
呵呵,这东西有时候的确挺吸引人的

网友:
Johnwoo,你把led磨成扁的有什么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型号的LED就是扁的,体积小,我没磨过哦。
这种LED只要1ma电流就很亮,效率非常高。

网友:
理论不错,实用也没问题,但效率不高,本来5V可以点亮2只LED,有光时即使不亮,也有0.1MA左右的电流通过,10小时不亮等于亮了一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