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万用表火花间隙(SG)的问题

楼主(2010-09-26):
我的万用表用水洗电路版,电路版用电吹风吹干后,可能是万用表火花间隙(SG)里面还有水分用来测量220V的交流电压,结果万用表火花间隙(SG)放电冒烟了万用表没有坏;万用表火花间隙(SG)是像保险管一样的一次性元件吗?火花间隙(SG)还能正常使用吗?

网友A:
火花放电器是过压保护元件,其使用寿命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如果表内比较洁净,火花放电器可以使用很长时间。但你说的情况,火花放电器有水的情况下通电,很可能放电后产生了一些碳化物,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予以更换,否则在潮湿的情况下会漏电影响使用。如果烧损的不厉害,可以使用一些细丝线或塑料片清洁火花放电器的缝隙,用指针表的10K档量一下,如果阻值是无穷大,仍可以使用。
可从一些废旧数字表中找一个好的使用。前几年的夏普彩电当中(在视放板上)有几个,可从 废夏普彩电中拆用。

网友:
以前老彩电的显像管脚上用吧

网友:
可以反复使用的,中间间隙用纸插进去搽下,你的估计有脏东西进去了,击穿电压在1600v左右,我经常做这个东西的放电试验,很稳定,不是一次击穿后,以后击穿电压就发生改变。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三用表啊?没见过表里有这东西。

网友:
上图看看,是否与显像管管座旁边的差不多?

网友:
还真没留意有这个原件

网友:
还是上图吧。

网友:
表内装压敏电阻见过,
这元件我知道,需要较高电压才击穿,说白了就是靠的较近的两块金属片。但在表中不常见。

网友:
上个图看看。
图中红圈里面的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火花放电器是过压保护元件,其使用寿命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如果表内比较洁净,火花放电器可以使用很长时间。但你说的情况,火花放电器有水的情况下通电,很可能放电后产生了一些碳化物,在这种情况下就应当 ...

wbxms回答得专业,我把火花放电器拆出来清洗洁净后用电吹风吹干,用20M档量过阻值是无穷大,还可使用

网友:
这玩意对空气湿度有要求吧?

网友:
用纯净水洗,充分晾干,可以的。

网友:
没事儿,大不了拆了不用,不影响表的功能,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