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做了一个超再生调频收音机,3管1.5V

楼主(2010-09-27):
电路图
相机没在家用手机拍的不清楚,我家住5楼收台很多就是没仔细数过
可变电容没有合适的,原文要求用270p可变串43p电容,我用5-25p的瓷片,串了一个510p云母(反过来了)就是调台不方便得用改锥

网友A:
能大致讲解 下原理吗? 是边缘检波的?

网友:
不错,很紧凑,照片再拍清楚点就更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1是银材吗。

不是,用烙铁度的锡

网友C:
娱乐性大于使用性!流水声大于嘈杂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大致讲解 下原理吗? 是边缘检波的?

调频波的超再生接收就是将调频波转换成调幅波,电路的左半部分由VT1等组成的超再生检波器,当VT1工作时,在高频扼流圈上会形成一个被调频节目调制的调幅信号,
而后在经检波的到音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娱乐性大于使用性!流水声大于嘈杂声。

大部分电台没有流水声,背景很干净,弱台稍有一点,加大天线就能解决
另外忘说了,在c2划叉处与电源正极并一个5p的瓷片把耳机线做天线效果很好,声音大了许多

网友:
见超再生就顶。无台处流水声大。调准台就没有流水声啦

网友:
做这个上瘾

网友:
刚开始 学什么名词都有错误难免有 自创的词出来

是斜率检波 不是'边缘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再生收音机能不能增加一级高放来提高灵敏度?

和我想到一起了,但现在的洞洞板不够用了,等以后再测试吧

网友E:
回复 楼主:

我照这个电路做了一个,因没有耳机,手上有一个8欧10W的喇叭,接上不会响啊?通电的时候喇叭会咔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照这个电路做了一个,因没有耳机,手上有一个8欧10W的喇叭,接上不会响啊?通电的时候喇叭会咔咔一下。

这个电路用的射级输出所以可以直接匹配8欧的耳机,但10瓦有些太大了吧,我用喇叭放音时是先用耳机调好台再接到喇叭上的
喇叭的灵敏度太低,不好找台,还有这电路得等个10来秒左右电路震荡了才能工作,听到啾的一声(很刺耳)才工作

楼主:
另外你的低放级调好了没?这电路调试时最好用耳机,如果想带喇叭就加一级功放吧,但前面的电路不能用射级输出了

网友:
要是做个贴片的就好了,改天试试

网友:
其他都没问题就是 那个 用0.1线绕的
0.1很难找   用0.5要怎么绕啊
如果圈数一样0.5的又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创名词也挺形象的,一看就懂。

脱口而出 情不自禁

网友:
这东西干扰太大,以前调试时,被邻居知道,以后电视一出现干扰,就有人找我 ,那时候还是黑白时代............

网友F(2010-12-02):
我做的和一楼的差不多,只是因地就才做了一些改动,添加了一级高放,接收效果更好,增加PC817做稳压,以减低电池跌落的影响,L1绕5T,在2-3T抽头,可以试验,L2使用100uH成品电感,,熄灭频率越高,灵敏度也高,但是失真也大,所以C3的值要试验,因为流水声比嘈杂声还大,所以不得不加一级低放,Q3使用C945,hfe在200左右,因为使用IE耳机,因此做了一个1.5V的OTL功放,单独做在一块板上,功放的静态电流和Q5的hfe有很大关系,使用250倍的8050,静态电流在10mA左右,可以调节R13确定静态电流,

网友:
下面是图片,电感焊接图,黄色线是天线,绕在电容上是怕线头折断,并无深意,音量电位器是拆机的,调到最大声音反而会减少,可能和后级不匹配,将就着用,可调电容也是拆机的,小双联,还合适。

网友:
用3DG等老管子做效果会怎样呢?

网友(2011-02-26):
引用 网友F:
我做的和一楼的差不多,只是因地就才做了一些改动,添加了一级高放,接收效果更好,增加PC817做稳压,以减低电池跌落的影响,L1绕5T,在2-3T抽头,可以试验,L2使用100uH成品电感,,熄灭频率越高,灵敏度也高,但是失 ...

光耦当做1V的稳压,牛啊!

网友:
看着眼晕

网友:
中学科技上的图,做过,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用烙铁度的锡

调频段肌肤效应明显,还不如不镀锡

网友:
低电压超再生调频收音机,做工不错。
图片欠清晰。

网友(2011-04-28):
回复 楼主:

问一下  c4电解电容派什么用处     c7用瓷片电容行不行

网友:
感觉无台时不太安静

网友:
80年代做过几次,除了听到流水声,就没听到过电视广播,超外差的倒是还容易做响,有空也重做试试。

网友(2011-07-20):
老兄,那个阻流线圈是不是线圈两端要和那个200k的电阻并联?

网友:
这个电路就是80年代某期《中学科技》上的,当时有套件,我做过,场强弱的话有噪声,
现在城市FM台多,场强在中等水平时这个电路很好(资料上也是这么评价超再生的)

网友:
超再生本身灵敏度很高,不要加高放。

网友:
大家可以用焊银的焊锡丝焊在裸铜上,就解决了银的问题!不过有点贵,但效果好!

网友:
80年代初,因没有电视就做了一个超再生调频机,用来收听电视伴音。楼主又让我回想到了黑白电视那个年代...

网友(2011-12-28):
回复 网友G:

    这个非常灵敏,完全没必要加高放

网友:
电路图

相机没在家用手机拍的不清楚,我家住5楼收台很多就是没仔细数过
可变电容没有合适的,原文要求用 ...
引用 楼主:

    机机做得不错。这原理图,我晕,居然把c4 c7看成晶体去了。。

网友:
楼主为了diy。。家里地板上一团乱

网友:
好帖子,除了照片的质量。

另外,超再生本质上就能检波F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