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报绕制铁氧体变压器

楼主(2010-09-27):
在小店发的帖子,转贴过来!
----------------------------

照2003老师的铁氧体变压器设计数据,比葫芦画瓢,用现有的散线,擅自将匝数全数减半。0-40K用0.12左右的线,100-200K用0.12剩余的一点和0.09线,最后没线了,只绕到8218匝。

绕完以后,合上铁氧体,我用的是5×4厘米的,大一些。测量电感值,基本是按2003老师设计的那样等比例增加,最大值151H,含电感表误差,电阻1.670K欧。所有指标大大优于我买的两个多抽头铁芯变压器,很有信心会有好的效果。

再次感谢2003老师的精准设计,感谢梁老师的鼓励和帮助!

楼主:
弄点环氧树脂粘上了。中秋节没吃对付,两口子都食物中毒,刚刚好,浑身没劲,可手痒痒,做的粗糙,也算病后纪念了

楼主:
线是以前留得东西拆的。一个是交流接触器的线包,大约是0.12的线;一个是一个直流24V继电器的线包,有数字是0.09线径,这个是浸漆的,吱吱啦啦,费劲,绕起来也松散。

都用的一点不剩,统统打发了 。不知道能绕多少,先试绕了一次,反正线粗,抗造!还要先热身,准备活动

加上浸漆的线要顺一遍,试绕以后线架正好,就开练。现在绕完了,身上也感觉有劲了,还能治病

楼主:
树脂胶已固化,试听一下,不错!还是大环2820检波、班尼电路。阻抗匹配点密,300耳机可以很容易的找到最佳点,比先前用买的多抽头铁芯变压器匹配更容易选接最佳位置,高低音音质都不错,弱台接收也行。

就算成功了,铁氧体做矿机变压器是可行的!条件变化,元器件的适应范围也会随之变化,我以前的一些观念存在片面性,不利于深入研究问题,在此检讨!

网友:
身体没事就好了。

问一下,最下面一行是电感值吧?用什么表测这么大的电感呢?

楼主:
就是这块表,有200H挡,只能量电感、电阻,不能量电容。

说明书说200H挡误差较大.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
手工细活,要磨尖手指才能干。

网友:
回复 楼主:

动手便知。

网友:
回复 楼主:

和改绕高阻耳机对比效果如何?哪种形式收台数量最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耳机的阻抗改的再高,目前能力也难达到高检波管的Rd值,也需要变压器匹配。

这个铁氧体变压器试用时,2820的检波器,原来的固定班尼电路组合500K欧、0.1uF不行了,改为1.5M欧、0.1uF,明显呈现高输入阻抗。

网友:
学习了,数据留着以后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耳机的阻抗改的再高,目前能力也难达到高检波管的Rd值,也需要变压器匹配。

这个铁氧体变压器试用时,2820的检波器,原来的固定班尼电路组合500K欧、0.1uF不行了,改为1.5M欧、0.1uF,明显呈现高输入阻抗。

看来我一直主张用变压器的观点是对的哈。

而且我很强调前景和潜力。因为变压器不受体积限制,所以有很多办法解决问题。

如果早半年多些人在这方面努力,相信现在又是另一水平。

楼主:
变压器无疑也会存在效率问题,多少会有些过路费,能达到90%以上效率的很难得了。而且无论你抽头再多也不够用,还会有一定量与耳机的不匹配,这个损耗不止10%。

耳机的高阻灵敏程度更为重要,从电压与电流的转换效率,阻抗高,电流小符合矿机特点。即使耳机的匹配差20%,估计效果也会比变压器加耳机的二次匹配损耗小。

尽量的提高耳机的阻抗,可以使变压器匹配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高阻下的变压器匹配比低阻更为宽泛和容易。

但是国内的可改高阻的好结构耳机太稀少了,300还是不行的,737田上次被炒到几百元。就是国外的罐头也是用一个少一个,没有厂家生产,是现实的问题。

无奈之下,只能用这种铁氧体变压器的低阻宽泛设计,能够多吃一些杂粮

铁氧体变压器的现实意义是比铁芯变压器组装更为容易,质量也稳定,现在的铁芯质量太差了,可以说是铁皮。但是玩胆机还是要铁芯的,铁氧体只适合矿机等小信号转换时借用。

楼主:
以前玩矿机的时候都是用动铁耳机,当时的电话也多是动铁耳机。后来国内也开始做舌簧电话耳机,但是不是针对矿机小信号使用的,现在重玩矿机,捡来用也不顺手。

还没有厂家做高阻的舌簧耳机,只能发烧友自己改制了。无疑这是有意义的探索,我也改了一只,是拿次一些的300改的,就我的水平,虽然谈不上更好,但也不比改前差。手里的大声的军用电话总机绿耳机的300没舍得动。

希望高手能够研究出更好的方案,DIY比罐头和737相当,或者更高的高阻舌簧耳机。

只要大家从改高阻耳机着手不断实践,就会不断积累经验,离理想更近,不定那天就会出现会飞的凤凰

楼主:
变压器是感性元件,之所以要那么大的变压器,与使用高灵敏度Rd的二极管和变压器的效率相关。

电感是匹配变压器的主要方面,节能灯的小变压器最多电感量到毫亨级,距离矿机需要的几十上百亨级的要求相差甚远。

适量大些的变压器可以用较粗的线,线阻小,有利于效率提升。

楼主:
矿机用的所有器件,都是用它的初始灵敏度,比如检波管,要求初始导通电压越低越好,100900场效应管最低。

矿机变压器也是一样,不是用在大功率输出状态,弱电流小信号要有灵敏反应就行,与其他功率电器不一样。至于哪种变压器适用矿机,往往不是教科书规定,多数是矿友们实践获得。

比如铁氧体变压器,一般用在高频开关电源,用在音频功放都不行。但用在矿机上,由于是小信号工作,则能使用。制作时不用费力插铁芯,着实方便,也可避免受现在山寨铁片变压器的捣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变压器效率肯定高,(据说大型电力变压器效率可在99%以上)但是我一直有个疑问,大变压器会拖垮矿机吗?比如一个1KVA的发电机,要为100公里外的用户供电,这时配个100KVA的大变压器,会把发电机拖垮吗?

你的理解有些偏颇,从理论上讲,你变压器大一些事没有问题的,但是太大了则会因为变压器自身损耗而影响输出,当变压器损耗大于你机器的输出功率,你就会发现输出信号都被消耗掉了,没有输出了。

网友C:
请问楼主:这种变压器能用在胆机上吗?

楼主:
我还在使用的0.25W 220V / 12V小变压器,电感是150亨,与刚做的铁氧体一样。但是小变压器的直流电阻是16K,而这个铁氧体变压器的直流电阻是1.6K。

显然,对于动态效率的音频变压器来说,这个大些铁氧体变压器比小变压器可以相对降低10%的无功损耗。如果按变压器平均阻抗160K(我这个匝数不够200K标准等),16K的直流电阻也是总阻抗的10%。别的还没有算,小变压器的直流电阻就有相当的损耗了。

当然,纯阻性元件在矿机中不能单纯看作损耗,但对于音量提升至中等以后,会有明显影响。

矿机的讲究太多了!还在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种变压器能用在胆机上吗?

明确回答,不行!

网友:
对矿机不是太懂,也没有太专业的资料,一直在寻找中。
最理想的目标就是听到最大的声音,冯报本先生说0.1微安的电流就可以听得清广播,可是我做的矿机电流20-30微安,电动式喇叭可听清楚的距离不超过1米,于是换喇叭,换输出变压器,改电动式喇叭音圈为高阻抗,还自制了纸盆,也不理想,自制了舌黄喇叭,还是不太明显,再想想,是不是电声效率问题?换号角!100分贝米瓦的,也是差不多。疑惑:号角的电声转换效率不是比电动式的大20-30%吗?剩下的就是电磁和匹配问题了。找各种铁芯:普通片,高硅片,0.1mm超薄片,Z11,镍铁合金片,铁铝合金片,铁氧体,镍锌铁氧体,镍粉环,把手头乱七八糟的铁芯实验了一遍,还是不得要领。
  匹配问题?矿机输出阻抗无能力测量,匹配只是个大概,铁芯又不是每种都可以用在矿机上,既要起始导磁率高,又要娇顽力小的,变压器绕法又要内阻小又要漏感小,搞得晕头转向,做了拆,拆了做,到现在没有一个成品,应了一个网友的马甲:始终不满意。
  最后感到:知识欠缺是根本。

楼主:
楼上实践了很多了!

20微安推喇叭还是不够,百微安以上才行。矿机零件虽少,但要细琢磨,谐振电路Q值,检波管效率、耳机和变压器的匹配均有学问可作。

小信号的矿机情况,对初始导磁率要求高,娇顽力影响不大,功率很小,只是工作在初始小信号状态,铁氧体因此可以胜任。

可以看看我的中短波大环矿机帖子,是采用组合模块方式,实验方便。加上各种谐振线圈单元,就可以用长线天线实验。

网友:
铁氧体做功放输出自然不行,太容易饱和,同样电感量圈数又太多,用在矿机上应该是可以的.
曾绕过胆机变压器,不过用的是硅钢片,是交叉绕制的,可做到分布电容最小,漏感最小,不知道用在矿机是否可取,分布电容漏感小,线圈体积就会加大怎么做都是有矛盾的
铁氧体磁芯身边太多了,节能灯 充电器 电视 电脑及其他小电器的开关电源,甚至有人用电视偏转线圈的磁芯绕制, 总能找到合适的

网友:
变压器是效率最高的机械——初中时学的,不知现在这个结论还正确否?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居住在闹市区,附近最大的干扰源就是给水设备的变频器,是矿机收到的最大噪音,附近还有小工厂。再有,住一楼,天线离地只在两三米高,5-6米长,几乎贴墙走,我也知道这是大忌,可是没办法,窗前就是小马路,没法拉线。没办法就把网线的屏蔽层当天线,可分布电容又太大,混台,试试两回路,输入串100P电容,不行;改串联谐振,全波检波,还是不行。只能收2个台,其余全是噪音。
  可是我的单管机就不错,可以收7-8个台,也不混台,并且用的还是蜂房小线圈,而矿机是银线磁骨架的大线圈,Q值应该高得多,可能是接上输出后Q值降低的很多,选择性变坏。
  现在抱的一点幻想,就是搞一个能和矿机匹配的输出变压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可以试一下短波大环矿机,一米环即可收台无数,许多是中等以上音量

网友:
住一楼用大环对着墙角信号最强。

楼主:
我试绕的这个铁氧体变压器,将2003老师的设计匝数全数减半,是为了突出低阻抗端的匹配选择宽度。我这有好几个8-16欧低阻的号筒喇叭,想用这个试试效果,也想顺便检验一下铁氧体在百微安以上功率时的状态。

如果只是考虑与中高阻耳机匹配,还是用2003老师的原设计匝数。

网友E:
做得好!顶一把!!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这些都是北京磁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得好!顶一把!!

多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些都是北京磁芯。

正经是酒仙桥798厂的磁芯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QG2007朋友:铁氧体对比泼墨合金有哪些优势?开关电源上铁氧体的好用吗?镍锌的会好些吗?
  还有,您的矿机输出阻抗一般是多大?怎样测试?我临时搭了个线路,测得内阻大约10K左右,最佳匹配阻抗取100-150K,我的取值靠谱吗?
   铁芯大一些是否可以用粗些的线?把变压器直流电阻降到矿机内阻的1/10以内?铁芯大会不会引起损耗加大?抵消了粗线带来的优势?先谢谢!

楼主:
我觉得铁氧体好制作,免插片

线太粗了,线框装不下,我这个都已经满了

坡莫的效率要高,其他材料不太清楚

我的检波器是HSMS2820,输出阻抗是1200K,特高。我这个变压器空载是1000K,负载是200K,并不是最佳值。关于理想匹配,还在学习。准备再试做一个空值2000K,实值400K的变压器,还不知能否。

小信号灵敏度取决于变压器的初始值,一般都没有问题。我这个铁芯大,再大损耗有多少,没试过,还是不要过大。小了用线要细,线阻会大,都是矛盾。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您的详细回复,学习了,矿石机看是简单,涉及的知识面很广,还需向坛中高手多学习,对比翻一翻书,的确是捷径,都是经验之谈。

网友:
楼主用磁罐试一下,效果可能更好。

楼主:
可以找个大罐试试,就是抽头不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