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真假矿机分明的复合收音机

楼主(2010-09-28):
本机概况
复合组成:
(1) 双回路短波矿石收音机
(2) 双回路电子管检波短波收音机
(3) 电子管3灯再生式短波收音机
(4) 双回路短波矿石收音机加装两级低放电子管机

性能:
接收频率;约6-15MHZ(用239-1短波收信机比对频率)
天地线;简易蛛网天线,(高度离楼顶地面2.8米)地线接废弃自来水管。
接收效果;矿机收台4个,用1500Ω耳塞机收听,声音清晰。
电子管检波机,收听效果同矿机。
电子管3灯再生式短波收音机,用内置长40CM拉杆天线接收,灵敏度和选择性非常好。
不用接室外天线,拉杆天线平卧机架20CM已经收台10多个。推动喇叭哇哇叫了。
该机高低端再生调节平稳,收台多,声音宏亮。机内喇叭放音,90平米房间收听清晰。
32×32Ω电脑耳机,接入双声道耳机插孔2,机内喇叭断开,耳机自动改为串联接法放音。
耳机收听音质极佳,胆味十足。此时注意调小音量。
双回路短波矿石收音机加装两级低放电子管机收听时,接室外天地线。
喇叭放音宏亮。把电脑耳机接入耳机插孔2,耳机串联接法放音。音质甜美,原汁原味,十分动听。

主要元器件:
双回路矿石收音机;活动矿石检波。
电子管检波机;旁热式双二极管6H2检波。
电子管3灯再生式短波收音机;6J1再生检波,6G2前置低放,6N8P双三极管并联末级输出放大。

四种收听模式转换:
操作面板功能开关K1、K2、K3能方便完成收听模式转换。
(1) 未接电源时,纯双回路短波矿石收音机。高阻耳机接耳机插孔1即可。
(2) 插入电源连线,轻轻拉开活动矿石调节手柄,打开功能开关K1,红色LED发光二极管点亮指示。
电子管3灯再生式短波收音机工作。不外接耳机时,机内喇叭放音。
(3) 打开功能开关K2,橙色LED发光二极管点亮指示。
检波管6H2灯丝电压导通,自动切断6J1、6G2、6N8P电子管屏极高压。
高阻耳机接耳机插孔1,电子管检波机工作。此时面板红、橙两只LED发光二极管点亮指示。
(4) 打开功能开关K3,绿色LED发光二极管点亮指示。
复原功能开关K2,6H2检波管灯丝电压被切断,橙色LED发光二极管熄灭。
6J1、6G2、6N8P电子管屏压恢复。调节活动矿石手柄,双回路矿机工作。
检波信号阻容交连到电子管6G2栅极,双回路短波矿石收音机加装两级低放电子管机工作。
不外接耳机时,机内喇叭放音。面板红、绿两只LED发光二极管点亮指示。

机架:
长20CM,宽11CM,高6CM。

网友:
欧耶!复合啦!

网友A:
机子好漂亮,墙皮有点开裂,什么时候做建筑就像做机子这样严谨,中国就有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子好漂亮,墙皮有点开裂,什么时候做建筑就像做机子这样严谨,中国就有救了。

没办法!建筑商一挥而就,粗制滥造的结果。

网友B:
什么时候我也能做出这么完美的东西啊。。。。。
现在还纠结在矿机的音量——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我也能做出这么完美的东西啊。。。。。
现在还纠结在矿机的音量——太小了

你会做得更好。

网友C:
膜拜一下

上线路图,认真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膜拜一下

上线路图,认真学习!

电脑系统出现故障,一键还原系统后绘图软件丢失。没有现成电路图,功能转换部分较繁锁,准备手工绘制。

楼主:
谢谢天地会版主加分鼓励!

网友D:
楼主的手艺太好啦,不得了啊,真是不得了。小弟只有绝望地羡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手艺太好啦,不得了啊,真是不得了。小弟只有绝望地羡慕了。

过奖了,互相学习。

网友:
不错,有创意。学习了。

网友E:
上个图,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个图,学习一下。

感谢您加分鼓励!
电脑系统出故障,启动一键还原系统时,绘图软件因未备份丢失。准备手工绘图。

网友:
回复 网友F:

我是不会电脑绘图,也发过几个帖,全是手工画图

网友G:
工艺好,几乎可以受惊了。不过,高频电路的做法偏向于音响工程中流行的方式,若有高增益高频放大或是两级高频放大则多半会自激。好在是再生机,可控就好。
两个电位器都是X型,建议音量控制换成Z型。

从图中看,机内喇叭应该是一个音箱上的高音喇叭,声音大概尖脆无比吧?

网友:
手艺精湛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工艺好,几乎可以受惊了。不过,高频电路的做法偏向于音响工程中流行的方式,若有高增益高频放大或是两级高频放大则多半会自激。好在是再生机,可控就好。
两个电位器都是X型,建议音量控制换成Z型。

从图中看, ...

非常关注您的回复

单纯从交流3灯再生机电路分析;
选用锐截止五极管6J1,担任再生检波是基于两种考虑。
(1).该机使用的电源变压器次级高压只有一组120V,由4只1N4007半导体管组成桥式整流。
经加大Π型滤波电解电容器容量后,直流高压空载150V。能满足6J1电子管屏压供给。
正常工作状态下的再生检波管对整机性能尤为重要。
(2).用锐截止五极管或者遥截止五极管担任再生检波管,电气性能远比任何三极管好。
为提高灵敏度和选择性,选用6J1既照顾到电变压器高压输出的局限,又能获得最佳电气性能的发挥。
本机没有高频放大电路,也没有中频放大电路,不可产生高中频自激。

再生机因回授产生的啸叫声是正常的。它和高中频自激是两回事。
高、中、低频自激有害无益。而在再生机中正是利用再生(可能出现的啸叫)来提高整机性能。关键是怎样调整它。
本机采用搭棚式焊接。主要元器件安装在长105mm、宽110mm、高15mm的空间。
完工后试听,虽然没出现低频自激,还是在前置低放管6G2屏极加装了退耦电路。

两只X型电位器从仪器中拆用。全密封,调整弧度大,滑动阻值平稳。
特别是再生控制10KΩ电位器,要求十分苛刻。再生控制阻值需细凋,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装机时就是用的全新Z型10KΩ电位器,控制再生效果欠佳,只好从电子管电压表中拆用。

一时找不到小口径4Ω喇叭,暂用收录机高音喇叭凑合着,音质还过得去。买到后换掉。

楼主:
谢谢yuanzen加分鼓励!

回复14#、19#、20#的网友,

网友H:
你们在哪里看的图,我怎么看不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们在哪里看的图,我怎么看不到啊?

图片在这里。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4242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