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老爷车——双回路矿石机

楼主(2010-09-28):
今天终于做成了双回路,但才收到1个中国之声清晰的声音,还有2个是小声的不知道是什么台的。天线在5楼顶,有10M左右,地线是接水管。难道是耳机没配好?我用的是电脑耳麦加220V转12V的变压器。请大家指点。
用手机拍的,不太清楚,将就看吧

网友:
耳麦加220V转12V的变压器如果能听到声音,换个高阻耳机应该声音更大,还有就是我将220转6,9,12V的变压器做过比较,感觉9V声音更大一些,当然环境不同,阻抗匹配也不一样,只是提个建议。

网友:
中国之声在你那是什么频率,想看看你这个对高端怎么样

楼主:
这个我还不太懂是什么频率哦,

网友:
就是你从矿石机上听到的那个中国之声在收音机的AM波段是多少KHz

网友:
能上个电路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发电路图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是在本论谈上的《矿石收音机的制作和原理》这个帖子来做的,上面有电路图

网友:
自来水管往往接了一个塑料水表,如果是这样,水表的两端需要跨接电线。

网友:
提高音量的两个简单方法:
    1、加长天线。
    2、两个线圈的距离好象大了点,可以再靠近一些。

网友:
我总觉得太注重形式,忽视了内容,或者说形式大于了内容,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个线圈距离是4CM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线圈距离是4CM

把距离调整到1--2厘米试试,音量会增加,选择在不混台的距离固定。

楼主:
好的,我等下就试试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才按你的方法去试了下,调到1CM左右时声音明显增大,但串台也明显,还多收到2个台,有一个是应该越南台吧。输出最大达到48mv